请教,这个零件上面的小槽如何加工比较好?

楼主(2008-02-16):
材料:铝合金,
加工方式:普通车床、铣床加工。
数量:小批量。

现在主要是上面这个小槽应该如何加工比较好呢?
1×1mm小槽,用三爪卡盘固定用1mm铣刀铣削吗?

网友:
做个胎具,用三爪卡住胎具在铣床上找正,把工件拧到胎具上,然后随便你怎么加工

楼主:
哦,您也提到了这个方法呀。看来这个方法可以。谢谢!

网友:
小批量只有在铣床上想办法了,
大批量首先考虑冲床.

网友:
向您推介X1514卧式铣床。1000元左右,实用。

网友A:
作个夹具拧进去,立起来用锯片刀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个夹具拧进去,立起来用锯片刀锯.

方法倒是有很多种,但要注意生产效率,您的只能用于单个或几个工件的加工。

网友:
用分度头来加工,利用它上面的三爪将工件夹紧并按圆周找正,这样就可以小批量的加工了。

楼主:
还是做了一个夹具来做的,谢谢各位的意见了!

网友:
用分度头来加工,利用它上面的三爪将工件夹紧并按圆周找正,这样就可以小批量的加工了

工件全费了

网友B:
M48XP0.75是什么呀?是螺纹(螺距这么小)?是花键?盼楼主说明!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片铣刀铣,装夹时注意用力就行了!

网友:
你得做个夹具,虽然有点浪费

网友:
做个44的心轴工件套在上面  立铣用分度头卡 锯片加工  这么薄我看要顺铣才好   卧洗就帅了  3爪卡盘就搞定   应该行的通、

网友:
铝件又很薄,一夹就扁。做个Φ44胎,压板压住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8XP0.75是什么呀?是螺纹(螺距这么小)?是花键?盼楼主说明!

是光学器材上面的一些配件。

网友:
1MM洗刀行吗没偏差吗

楼主:
夹具做好了,就没事了。基本上没什么偏差。

网友:
不能用1毫米的铣刀,很容易断,用钜片铣刀做

网友:
难加工!
如不影响已加工面,用卧铣,刀刃两边加强,大前角,高速,顺铣。一次安装4-5件(量少装一件),建议用涨力轴装在工装上。
不知可行否?

网友:
我的想法是:将砂轮修正到1mm厚,用平面磨床加工。不过第一件工件必须做好报废的准备,主要是对刀用。第一件加工完成后,测量位置尺寸,然后调整砂轮位置(图纸要求的位置尺寸),进行加工即可。

网友:
用线切割。

网友:
个人感觉,就数量不大的情况,不想做胎具的话也可以。主要是装挟怕铝件变形。直接把台虎钳钳口上两边多打几个螺孔,攻牙,把工件装上去后。用内六角螺丝锁紧就可以了。对薄件的加工我们一直是这样的。如果量大的话,做个胎具就很必要了

网友(2010-02-18):
可以考虑用线切割,优点是没有加工变形

网友:
压住端面 用锯片铣刀可以吧精度又不高

网友:
用分度头来加工,利用它上面的三爪将工件夹紧并按圆周找正,这样就可以小批量的加工了
。中国机械社区
工件全费了

网友:
铣床就可以了吧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小批量,可以做一个简易涨胎夹具上卧铣或立铣,用1mm的盘铣刀,每班1000件没有问题

网友(2010-04-10):
工件太薄,批量小做胎具不划算,算算工钱,这明显就是赔钱的活

网友:
学习一下
问问不知道用线切割可以不??

网友:
用车铣复合型机床两三下搞定~~

网友:
如果这个工件的剿的位置尺寸要求不是很严可以做一个螺纹套拧进去用铣床或锯或铣都可以

网友:
来学习参观喽!

网友:
做个工装用卧式洗床加工。

楼主:
用车铣复合型机床两三下搞定~~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实际。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还不如搞台印钞机直接印钞票算了。

楼主:
用锯片铣刀直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