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的灯丝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08-02-16):
灯泡的灯丝一般都是钨做的,而我知道钨的熔点很高,冶炼应该很困难,加入合金元素也应该很困难。而且钨很脆,要加工成灯丝所需要的很细的螺旋型的应该也很困难。用普通的加工钢材的思路应该不行吧,没有那么好的耐火材料的,用拉丝的方法可能也不行,钨几乎没什么塑性的。
有哪位大虾知道钨丝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虽然它是很久以前就有的工艺!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没有人来回答呢。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问下厂家不就知道了。

...................................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设备。不过我没见过

网友:
钨钼丝加工原理
作 者:白淑文等
页 数: 496
出版日期:1983年10月第1版

楼主:
我昨天上网查了一下,大致是:
先用一般方法制取钨块,再一步一步拉出来的,只是感觉他们好强,那么脆的东西也可以拉的那么细!
不过灯丝也含有一点点砷、铼啊什么的合金元素,还有什么铼效应,是抗高温蠕变也就是防灯丝下垂的.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尤其是想知道什么元素可以改变他们的塑性和韧性!

网友:
钨有很好的塑性,小的钨丝在高温小可以拉延出0.05mm的钨丝,在常温下可以绕成直径是0.7mm的螺旋。而不是楼主所说的没有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