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瓶机的照片(意大利)

楼主(2008-02-16):
理瓶机的照片(意大利)

网友:
药机维修网友好!

该设备外观漂亮,原理也一目了然===圆盘旋转(圆周运动)+切线变轨(直线运动)
.
有个问题要问:在“圆盘旋转(圆周运动)”时,如发生瓶倒时,如何扶起?

谢谢!

syw  080217---07.29

网友(点评):
在直线段,有个倒瓶剔除槽,可以把倒下的瓶子剔除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不好意思,由于是大输液瓶子,在正常生产中我们还没碰到过倒瓶现象.

网友:
在西林瓶分装生产中如果发生倒瓶是用手扶起的.

网友(点评):
有剔除装置,倒下的瓶会自动掉出来。

网友:
楼主:该转盘的出瓶口(白色模具前端)有自己添加的一块不锈钢板,对吧?原结构进瓶速度较低。
放在台面上的带圆弧的不锈钢板是否用于玻瓶阻塞时的清理?此结构出瓶有搭桥现象。

网友:
这种机器是要靠人工把瓶子放在圆盘上的,所以说生产时机器旁边是有专人的,如果倒瓶肯定手扶了.

放在台面上的带圆弧的不锈钢板是用来把中间的瓶子引导到边上以进入后续的直线部分的.如果没有这块不锈钢板,瓶子转来转去始终在同一圆周上

楼主(2008-04-03):
6楼后半部份说的对

"放在台面上的带圆弧的不锈钢板是用来把中间的瓶子引导到边上以进入后续的直线部分的.如果没有这块不锈钢板,瓶子转来转去始终在同一圆周上"6楼后半部份说的对,但还有一个作用,在圆弧的不锈钢板上方内装着一个拉簧和接近开关,一方面把瓶子引导到边上,一方面转台上瓶子过多的话,圆弧的不锈钢板在众多瓶子的推动下,会转动一定角度,使上面的接近开关感应到一个金属螺栓,使前方的洗瓶机自动停机,保持一定数量的瓶子,以免过多的瓶子在转台上拥挤反而影响正常的进入通道.

网友(2008-06-23):
谢谢楼上的讲解!
我们公司是采用手工放瓶的,前面没有洗瓶机

网友(2008-11-19):
可以做个缺口,在那个转盘出瓶轨道的位置,假如有倒瓶的话,转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后面的瓶子可以把倒的瓶子在缺口的位置推出去

网友(点评):
整理玻璃瓶的,如果用倒瓶推出的话,瓶子损耗会蛮大吧!

网友:
这个和电子行业中的电容剪脚机的原理一样,要震动,螺旋震动才能让被加工件从圆桶中转到运送轨道上

网友(2008-12-23):
呵呵,一般应该在中间加一块板,用来推动瓶从中间往边上走的

网友:
这样设计是很合理的,瓶子多挤压金属板使接近开关感应动作,输送至转盘输送带停止,瓶子过少接近开关释放,输送带运行送瓶。
一般转盘上安装1mm不锈钢板,瓶子挤压它,靠弹片弹力把瓶子弹到转盘边上。

网友(2009-03-28):
巧妙啊。这类机构平时接触很少。爱看!

网友(2010-10-27):
倒瓶的话,可以加装一套倒瓶剔除装置。

网友(2011-04-04):
我们公司现在也做这个,不过我们是一条生产线:洗瓶,消毒,烘干装瓶,压盖。  瓶子倒了手扶,呵呵

网友(2011-09-17):
用于胶带可以这样分吗

网友:
假若中间的的转盘是有锥度的,是不是理料时就会自动滑到出瓶位置了??

网友(2011-12-12):
这种有点不利的地方,需要人工放瓶子。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设备,学习了

网友(2012-02-29):
这个只是简单的上料的,好象没有振动的上料。。。

网友(2017-08-18):
楼主好样的,这是好东西,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