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机上的食品级润滑油(脂)---请教

楼主(2008-02-16):
各位老师,请问你们药机上(如压片机的上、下冲模具润滑,胶囊填充机台面上12工位的润滑等等)有可能要接触药品的润滑部位采用了什么品牌的食品级润滑油(脂),须USDA、NSF认可。

网友:
Hasco Alaska(汉斯克-阿拉斯加),专业生产食品级润滑油(脂),我们用过这个.不知道楼主是哪里的,给楼主推荐一个地方购买  (上海雅盟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声明:不是在此做广告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了解,很多公司都有食品级的产品包括白油和润滑脂,可以关注一下道达尔、安德鲁、道康宁等几个品牌。

网友:
可以使一下药用的甘油,润滑效果还可以.

楼主:
谢各位前辈了,现在联系了几家.

网友:
我们使用的是甘油。

网友:
有点参考价值。不过要是有联系方式更好。

网友(2008-03-17):
品牌不能成为选择油品的关键因素

1
食品级润滑剂是什么意思?它属于哪一类润滑剂?

所谓食品级润滑剂是按照用途来划分,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可以应用于食品医药等行业加工机械的润滑剂,按照食品卫生要求又区分为偶尔与食品接触的润滑剂(USDA H-1级)不和食品接触的润滑剂(USDA H-2级)两大类。像菲斯克FGL系列、FMO系列等都属于USDA H-1级别,可以用于偶尔会与食品接触的加工机械的润滑。

2
为什么要使用食品级润滑剂?

俗话说病从口入人们的身体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与每日摄入的食物及饮料有关,所以人们应注意所摄入的食品是否被污染,否则每日摄入被污染的食品,身体健康就没有了保障。一般食品污染有农药、化肥、霉菌、润滑剂和放射性物质等。其中来自润滑剂的污染就是源自食品加工机械工作过程中含有毒物质的润滑剂与所加工食品的接触。
据调查,普通机械油中含环芳烃较多,34-苯并芘含量高达7402520x 10-9ppb),这种物质的致癌率仅次于黄曲霉素,所以在食品加工行业中是不允许也不应该使用这类油做润滑剂的。抱着对消费者负责,对社会大众负责的态度,食品生产厂家应该使用有毒物质含量符合食品级卫生要求的润滑剂来为设备进行润滑。

3
食品级润滑剂所依据的标准有哪些?

专业人士一般主要依据美国农业部制订的USDA H-1H-2以及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制订的FDA 21CFR178-3570。这些标准对食品级润滑剂的组成成分等各方面都做了要求,以求将食品行业加工机械中润滑剂对食品的污染降低到一个合理的程度。

4
常用的食品级润滑剂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食品级机械常用的润滑剂一般由深度精制的白油调制或动植物油做基础油调制,添加剂也要求是无毒无臭无味的,因此大多产品从外观上来看是类似水样的无色透明液体,而润滑脂则采用复合铝、钙等稠化剂与基础油进行调配。

5
对食品级润滑剂还有什么其它要求?

食品级润滑剂主要强调的性质是无毒(当然不是绝对的,它的某些被限制成分含量只要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条件即被认定为可以使用),因此在生产加工润滑剂的过程中,润滑剂在满足设备润滑要求的同时,也符合公认的食品级卫生要求的规定即可,其它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6
目前比较高品质的食品级润滑剂有哪几种?

食品级润滑剂除了前述通用类型外(第四问所答)目前国际上发展比较快,性能优良,应用范围日益广泛的品种就是合成型的食品级润滑剂了,它们的品质和性能普遍比相同用途的深度精制矿物型润滑剂高许多,在高温、低温领域,抗氧化、水、化学品溶剂等方面都有非常优越的表现。,这些品种有PAO(合成烃)型、硅油、氟聚醚等类型。
PAO型(主要是聚α-烯烃),它本身是一种纯的饱和烃化合物,因不含芳香烃和其它基团,因此无毒性,对皮肤和黏膜无刺激作用,与矿物型白油相比,它具有优良的抗泡性和空气分离性,良好的化学、物理安定性,渗透性和吸附性优良,毒性也远低于深度精制的矿物型白油,因此适用于食品工业机械传动装置多种工况的润滑,尤其适用与回转式空气压缩机的润滑,寿命比深度精制的矿物型白油延长3-4倍以上(可达8000小时)。此外,PAO基础油由于渗透性好,不发粘、轻松、爽快的感觉,对皮肤的滋润效果较好,甚至可以做按摩油、护发素等保养品中的基础成分。
硅油以较宽的黏度范围、优良的抗氧化安定性和卓越的粘温特性为优势,制成的不同黏度的硅脂在食品加工、医药、卫浴的密封润滑保护方面有杰出的表现。
氟聚醚类因较高的抗氧、抗化学品、耐高温、低挥发性特点,所制成的食品级润滑剂也具有它独特的优势。

7、使用食品级润滑剂有什么好处?
是否使用食品级润滑剂对生产厂家来说是一个诚信的态度问题而对消费者来说是关系到身体健康需要的问题,至于有什么好处,当然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对生产厂家来说就关系到信用、前途和企业形象的问题。如果某媒体对一家食品厂的消费者曝出你们每吃一袋XXX,就有可能吃入XX克有毒物质,从而导致XX病的发病率比一般人高XX倍,因为他们的设备中有XXX漏到了食品中……”可想而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就曾经遇到过实际的例子,一家生产食品原料的公司,外商订购了他们上亿的产品,就因为发现他们的设备使用的是普通机油而拒绝签定合约,直到食品级润滑剂得到落实为止。

8
如何判定一种润滑剂是否为食品级润滑剂?

判断一种润滑剂是否为食品级润滑剂,最简便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登陆公众健康和安全公司的网站:www.nsf.org”,

“Information On:”下点击“Product Certification”
后在新页面点击“All NSF ……online product database”,
之后在搜索栏中输入您所持有的产品品牌,就可以查询该产品是否得到食品级认证了。如果没有查到,说明该产品还没有获得USDA食品级的合法身份,就需要找您的供应商协商,以取得更多的资料

网友(2008-06-26):
楼上的哥们资料好全啊~~~~~~~
顶上去~~

网友(2008-11-01):
回复 网友B:

甘油有毒啊 为什么会用那个做润滑?
健康危害: 吸入、摄入或经皮肤吸收后对身体有害。 对眼睛、皮肤有刺激作用。接触时间长能引起头痛、恶心和呕吐。

望解答 谢谢

网友(2010-11-17):
谢谢,非常详细的解释!

网友(2011-03-22):
我们也遇到过这类事,当时老外就说用食用油就可以。我用的是金龙鱼调和油,只是担心水分会多。反正现在用了一年多,没发现什么反应。我们由于搅拌电机的润滑油箱。
wfheqingh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