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动混凝土拖泵价格

楼主(2008-02-16):
哪位大侠知道电动混凝土拖泵价格
不要太高的30几米的就可以了

网友(2008-04-13):
要多大排量的?一线品牌还是二线品牌?
30多米,只要像个拖泵的,都可以到30米以上。

网友:
国内的,三一的可以吗?

网友:
价格太杂了,象你说的输送高度三十几米的混凝土拖泵一般国内的HBT6013-90ES都能达到.如果是一线品牌的话要三十几万.稍次的品牌要二十八九万的样子.还有些没有什么牌子的,自己组装的的话有二十万就可以搞定.都有一年保质期.还有送些易损件什么的,就看怎么谈了.要知道详细可以QQ379018435联系再告诉你.

网友(2008-06-18):
这个我知道!

原来我们实习的地方  贵航183厂--------枫阳液压元件厂  有做电动混凝土拖泵!
应该比较便宜  好象不超过25W吧    公司在贵阳市小河区

网友(2010-05-28):
三十几米大概也就是十几层楼高,基本上是拖泵都可以用了。长沙那边的一些私人小作坊的小泵,油泵阀等都是国产的,大概就是十几万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