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画渐开线齿轮的工具

楼主(2008-02-16):
画渐开线齿轮,使用步骤,解压缩后,在CAD中加载这三个文件,加载成功后输入命令,然后根据提示操作(注意:每个提示的数字都必须输入,不是默认值,否则会画不出来的。
命令:外齿轮:1,内齿轮:2

网友:
怎么加载?不太明白,能不能说的明白点

网友:
还可以了机械工程师,只要输入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一般软件做出来的是直线的或是圆弧的,这个做出来的是渐开线的

网友:
不太明白

(DEFUN C:2()
 (RSET)
(SETVAR "OSMODE" 0)
 (SETQ M (GETREAL "\n龄?家计 ..."))
(SETQ T (GETINT "\n龄?睛计 ..."))
(SETQ PHIC (GETREAL "\n龄?溃?à(20) ..."))
 (SETQ PT0 (GETPOINT "\n翴匡いみ ..."))
(SETQ NUM (GETINT "\n碭兵絬琿舱Θ(100) ..."))

网友:
感谢楼主,东西收下啦

网友:
程序全是乱码

网友:
我看到的也是乱码?

我看到的也是乱码?
运行时看不到提示的信息,显示的也是6楼的师傅的那个东西

网友(2008-03-18):
(DEFUN C:2()
(RSET)
(SETVAR "OSMODE" 0)
(SETQ M (GETREAL "\n龄?家计 ..."))
(SETQ T (GETINT "\n龄?睛计 ..."))
(SETQ PHIC (GETREAL "\n龄?溃?à(20) ..."))
(SETQ PT0 (GETPOINT "\n翴匡いみ ..."))
(SETQ NUM (GETINT "\n碭兵絬琿舱Θ(100) ..."))
这些都是代表什么的啊

网友:
(DEFUN C:2()
(RSET)
(SETVAR "OSMODE" 0)
(SETQ M (GETREAL "\n鍵入模數 ..."))
(SETQ T (GETINT "\n鍵入齒數 ..."))
 (SETQ PHIC (GETREAL "\n鍵入壓力角(20) ..."))
 (SETQ PT0 (GETPOINT "\n點選中心 ..."))
 (SETQ NUM (GETINT "\n幾條線段組成(100) ..."))

网友:
呵呵,现在的CAD小程序真多啊,而且都那么好用。

网友:
是呀 ,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
哦,知道了,程序里的文字可以修改,将不认识的字换成汉字就行了.

网友(2008-04-23):
谢谢,不过怎么能够改变顶隙和根系及其变位系数呢?

网友:
命令:外齿轮:1,内齿轮:2?

命令:外齿轮:1,内齿轮:2,这两个的命令是什么字母啊?

网友(2008-06-11):
多谢楼主分享,不知道可不可以下载啊!非常想要 啊~

网友:
乱码啊,怎么用啊
楼主能不能把程序完善一下 啊

网友:
收藏了

我拿来看看;现在这些东西真好,太有用处了!

网友:
输了齿数后跳出一个T断点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2008-08-22):
出现错误:
命令1无效

命令: 1
选择对象: 找到 1 个
选择对象:

网友(2008-11-14):
能加载的!可是出现的是乱码啊!和前面说的一样!

网友:
我有个CAD画齿轮的程序!
先AP加载,然后输入SG就可调出来

网友:
看了11楼的,问题解决了!谢了

网友(2009-03-19):
但是这能画标准的,不能画非标的.

网友:
6楼和10楼的注意:代码中的乱码是大五码字,请进行转化即可看到如下文字:
(DEFUN C:2()
(RSET)
(SETVAR "OSMODE" 0)
(SETQ M (GETREAL "\n鍵入模數 ..."))
(SETQ T (GETINT "\n鍵入齒數 ..."))
(SETQ PHIC (GETREAL "\n鍵入壓力角(20) ..."))
(SETQ PT0 (GETPOINT "\n點選中心 ..."))
(SETQ NUM (GETINT "\n幾條線段組成(100) ..."))

网友:
,这个做出来的是渐开线的

网友(2009-04-21):
感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2010-11-04):
要重新学习CAD了~~都忘了

网友:
好想学啊!就是不知道从那下手!!!!

网友:
我看到的也是乱码运行时看不到提示的信息,

网友:
感谢楼主,东西收下啦.我看到的也是乱码

网友:
我也想下载可是没钱了!!!!

网友:
加载了,不会用啊!请高手说一下详细的步骤。

网友(2011-01-05):
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吗?

网友:
124533783783737377537373737353.4.873
73
7

网友:
收藏起来把,应该有用的到的地方的。

网友(2011-08-09):
正在学习该项目,呵呵

网友(2012-03-29):
哦,原来是LISP文件,给基于cad的二次开发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吧!能不能自动计算啊?

网友(2012-04-30):
谢谢LZ的提供

网友:
各位能不能具体点,我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2012-06-02):
这是什么插件?什么都要自己输入,还不如自己画

网友(2012-09-02):
乱码这是需要安装语言插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