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开窗口就没有那些工具栏---请教

楼主(2008-02-17):
我的CAD怎么这段时间老是打开窗口的时候就没有那些工具栏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以前没有看见过~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有哪位能帮我出出主意?
急...................

网友:
回复一楼

可以用快捷方式啊!在  工具-------自定义-------菜单中可以找到

网友:
还可以在菜单文件中定义一下。

网友:
在菜单位置单击右键,在需要的工具前面打“√”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机械工程师的菜单文件是自定义的,没有定义CAD用常用的工具栏,没有点右键自定义也不行,我今天把工具栏定义出来了,但没有右键菜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键菜单可以从工具/选项/用户系统配置/自定义右键单击
来设置

网友(2008-09-08):
不管哪个版本,只要输入-toolbar 继续all继续显示,所有工具均出现。

网友(2008-11-14):
楼上的方法很好!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