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复式压缩机基础知识

楼主(2008-02-17):
什么叫往复式压缩机?
往复式压缩机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运动机构(包括曲轴、轴承、连杆、十字头、皮带轮或联轴器等),工作机构(包括气缸、活塞、气阀等),机身。此外,压缩机还配有三个辅助系统:润滑系统、冷却系统以及调节系统。工作机构是实现压缩机工作原理的主要部件。活塞在气缸内做周期性往复运动时,活塞与气缸组成的空间(称为工作容积)周期性地扩大与缩小。当空间扩大时,气缸内的气体膨胀,压力降低,吸人气体;当空间缩小时,气体被压缩,压力升高,排出气体。活塞往复一次,依次完成膨胀、吸气、压缩、排气这四个过程,总称为一个工作循环。当要求压力较高时,可以采用多级压缩。
往复式压缩机与其他类型的压缩机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压力范围广,从低压到高压都适用;2、热效率较高;3、适应性强,排气量可在较大的范围内调节4、对制造压缩机的金属材料要求不苛刻。
这种压缩机的缺点有外形尺寸及重量都较大,结构复杂,易损部件较多,气流有脉动,运转中有振动等。使用于中、低流量和压力较高的情况下。

楼主:
压缩机组安装和大检修后为什么要进行油洗?油洗合格的标准是什么?

压缩机组安装和大检修后为什么要进行油洗?油洗合格的标准是什么?
为确保离心式压缩机组安全运行,油路必须干净,不夹带杂质。因为即使是极少量的杂质进入高速运行的轴承、密封、调节阀以及调速器等也可能引起严重故障,使轴承烧坏,使调节阀、调速器失灵,危及整个机组安全运行。因此对新安装好的油路系统必须进行认真地清洗,清除夹带在管路及其附件内的油污、铁屑、焊渣、氧化物、尘土等杂质,保证油路畅通,调节机构动作准确灵敏和机组安全运行。在每次大修后,轴承箱、密封腔和一些油管线内都会有一些密封胶碎块、尘土等杂质,因此每次大检修后对油路系统也应进行清洗,但清洗工作量要较新安装后小得多。
    油洗至少要进行24h以上,每4~8h抽出滤网检查一次,防止杂物堵塞滤网或进入油箱;油洗合格标准为:100目的滤网上无硬质金属颗粒存在,滤网上一般非金属污点量不超过每平方厘米2点。

楼主:
活塞式压缩机组的安装技术要求

活塞式压缩机组的安装技术要求
一、整体压缩机的安装
  对于中、小型压缩机,已由制造厂组装成整体机器,并经试运转合格。在搬运和保管确认无问题的压缩机不必再进行解体,可进行整体安装;必要时,仅对部分零部件进行清洗检查。
二、电动机的安装要求
活塞式压缩机多数采用电动机驱动,电动机安装时应配合电气工作人员进行。
电动机试运转合格后,准备压缩机组的试运转,活塞压缩机的附属设备与管道的安装按技术要求进行。

网友(2011-10-13):
哪有呀
,没见内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