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重量计算方法

楼主(2008-02-17):
一、钢材长度尺寸

钢材长度尺寸是各种钢材的最基本尺寸,是指钢材的长、宽、高、直径、半径、内径、外径以及壁厚等长度。钢材长度的法定计量单位是米( m )、厘米( cm )、毫米( mm )。在现行习惯中,也有用英寸(″)表示的,但它不是法定计量单位。

1. 钢材的范围定尺 是节省材料的一种有效措施。范围定尺就是长度或长乘宽不小于某种尺寸,或是长度、长乘宽从多少到多少的尺寸范围内交货。生产单位可以按此尺寸要求进行生产供货。

2. 不定尺(通常长度) 凡产品尺寸(长度或宽度),在标准规定范围内,而又不要求固定尺寸的叫不定尺。不定尺长度又叫通常长度(通尺)。按不定尺交货的金属材料,只要在规定长度范围内交货即可。例如,不大于 25mm 的普通圆钢,其通常长度规定为 4-10m, 则长度在此范围内的圆钢都可以交货。

3. 定尺 按订货要求切成固定尺寸的称为定尺。按定尺长度交货时,所交金属材料必须具有需方在订货合同中指定的长度。例如,合同上注明按定尺长度 5m 交货,则所交货的材料必须都是 5m 长的,短于 5m 或长于 5m 均为不合格。但实际上交货不可能都是 5m 长,因此规定了允许有正偏差,而不允许有负偏差。

4. 倍尺 按订货要求的固定尺寸切成整倍数的称为倍尺。按倍尺长度交货时,所交金属材料的长度必须为需方在订货合同中指定的长度(叫单倍尺)的整数倍数(另加锯口)。例如,需方在订货合同中要求单倍尺长度为 2m ,那么,切成双倍尺时长度即为 4m ,切成 3 倍尺时即为 6m ,并分别加上一个或两个锯口量。锯口量在标准中有规定。

倍尺交货时,只允许有正偏差,不允许出现负偏值。

5. 短尺 长度小于标准规定的不定尺长度下限,但不小于允许的最短长度的叫短尺。例如,水、煤气输送钢管标准中规定,允许每批有 10% 的(按根数计算) 2-4m 长的短尺钢管。 4m 即为不定尺长度的下限,允许的最短长度为 2m 。

6. 窄尺 宽度小于标准规定的不定尺宽度下限,但不小于允许的最窄宽度的叫窄尺。

按窄尺交货时,必须注意有关标准规定的窄尺比例和最窄尺。

二、钢材长度尺寸举例

1. 型钢的长度尺寸

⑴火车轨的标准长度有 12.5m 和 25m 两种。⑵圆钢、线材、钢丝尺寸以直径 d 的毫米( mm )数标定。⑶方钢尺寸以边长a的毫米( mm )数标定。⑷六角钢、八角钢尺寸以对边距离s的毫米( mm )数标定。⑸扁钢的尺寸以宽度b和厚度d的毫米( mm )数标定。⑹工字钢、槽钢的尺寸以腰高h、腿宽b和腰厚d的毫米( mm )数标定。⑺等边角钢的尺寸以相等边宽b和边厚d的毫米( mm )数标定。不等边角钢的尺寸以边宽B、b和边厚d的毫米( mm )数标定。⑻H型钢的尺寸以腹板高度h、翼板宽度b和腹板厚度t1、翼板厚度t2的毫米( mm )数标定。

2. 钢板、钢带的长度尺寸

⑴一般以钢板的厚度 d 的毫米( mm )数标定。而钢带则以钢带的宽度b和厚度d的毫米( mm )数标定。⑵单张钢板有规定的不同尺寸,如热轧钢板有: 1mm 厚的钢板,有宽度600×长度2000 mm ;650×2000 mm ;700×1420 mm ;750×1500 mm ;900×1800 mm ;1000×2000 mm 等。

3. 钢管的长度尺寸

⑴一般以钢管的外径 D 、内径和壁厚 S 的毫米( mm )数标定。⑵每种钢管有规定的不同尺寸,如无缝钢管外径 50mm 的,壁厚有 2.5-10mm 的 15 种;或者说相同壁厚 5mm 的,外径有 32-195mm 的 29 种。又如焊接钢管公称口径 25mm 的壁厚有 3.25mm 的普通钢管和 4mm 的加厚钢管。

三、钢材重量

1. 钢材的理论重量

钢材的理论重量是按钢材的公称尺寸和密度(过去称为比重)计算得出的重量称之为理论重量。这与钢材的长度尺寸、截面面积和尺寸允许偏差有直接关系。由于钢材在制造过程中的允许偏差,因此用公式计算的理论重量与实际重量有一定出入,所以只作为估算时的参考。

2. 钢材的实际重量

钢材实际重量是指钢材以实际称量(过磅)所得的重量,称之为实际重量。实际重量要比理论重量准确。                         3. 钢材重量的计算方法

⑴毛重 是“净重”的对称,是钢材本身和包装材料合计的总重量。运输企业计算运费时按毛重计算。但钢材购销中是按净重计算。⑵净重 是“毛重”的对称。钢材毛重减去包装材料重量后的重量,即实际重量,称之为净重。在钢材购销中一般按净重计算。⑶皮重 钢材包装材料的重量,称之为皮重。⑷重量吨 按钢材毛重计算运费时使用的重量单位。其法定计量单位为吨(1000kg),还有长吨(英制重量单位1016.16kg)、短吨(美制重量单位907.18kg)。⑸计费重量 亦称“计费吨”或“运费吨”。运输部门收取运费的钢材重量。不同的运输方式,有不同的计算标准和方法。如铁路整车运输,一般以所使用的货车标记载重作为计费重量。公路运输则是结合车辆的载重吨位收取运费。铁路、公路的零担,则以毛重若干公斤为起码计费重量,不足时进整。

四、钢材理论重量计算

钢材理论重量计算的计量单位为公斤( kg )。其基本公式为:W (重量, kg ) = F (断面积 mm2 )× L (长度, m )×ρ(密度, g/cm3 )× 1/1000,钢的密度为: 7.85g/cm3 ,

各种钢材理论重量计算公式如下:

名称(单位)
计算公式
 符号意义

圆钢 盘条
W= 0.006165 ×d 2
d = 直径mm

(kg/m)

螺纹钢(kg/m)
W= 0.00617 ×d 2
 d= 断面直径mm

方钢
W= 0.00785 ×a 2
 a= 边宽mm

(kg/m)

扁钢
W= 0.00785 ×b ×d
b= 边宽mm

(kg/m)
 d= 厚mm

六角钢
W= 0.006798 ×s 2
s= 对边距离mm

(kg/m)

八角钢
W= 0.0065 ×s 2
s= 对边距离mm

(kg/m)

等边角钢
W= 0.00785 ×[d (2b – d )+0.215 (R2 – 2r 2 )]
b= 边宽

(kg/m)
d= 边厚

 R= 内弧半径

 r= 端弧半径

不等边角钢
 W= 0.00785 ×[d (B+b – d )+0.215 (R2 – 2 r 2 )]
B= 长边宽

(kg/m)
 b= 短边宽

 d= 边厚

 R= 内弧半径

 r= 端弧半径

槽钢
 W=0.00785 ×[hd+2t (b – d )+0.349 (R2 – r 2 )]
h= 高

(kg/m)
b= 腿长

 d= 腰厚

 t= 平均腿厚

 R= 内弧半径

 r= 端弧半径

工字钢
W= 0.00785 ×[hd+2t (b – d )+0.615 (R2 – r 2 )]
h= 高

(kg/m)
 b= 腿长

d= 腰厚

t= 平均腿厚

R= 内弧半径

 r= 端弧半径

钢板
W= 7.85 ×d
d= 厚

(kg/m2)

钢管(包括无
 W= 0.02466 ×S (D – S )
D= 外径

缝钢管及焊接
 S= 壁厚

钢管(kg/m)

钢材理论重量计算方法(单位:Kg)

角钢:每米重量=0.00785*(边宽+边宽-边厚)*边厚

圆钢:每米重量=0.00617*直径*直径(螺纹钢和圆钢相同)

扁钢:每米重量=0.00785*厚度*边宽

管材:每米重量=0.02466*壁厚*(外径-壁厚)

板材:每平方米重量=7.85*厚度

黄铜管:每米重量=0.02670*壁厚*(外径-壁厚)

紫铜管:每米重量=0.02796*壁厚*(外径-壁厚)

铝花纹板:每平方米重量=2.96*厚度

有色金属比重:紫铜板8.9黄铜板8.5锌板7.2铅板11.37

有色金属板材的计算公式为:每平方米重量=比重*厚度

网友:
可以做成软件~~~~~~~~~~

网友:
长乘以宽高,在乘以密度。得到它的吨数,相差不能 太大。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2008-03-18):
体积X比重=重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