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 缩 机 知 识 试 题

楼主(2008-02-17):
一、填空:
1、压缩机的传动机构主要包括:主轴、轴承、连杆、十字头和活塞杆等等
2、压缩机常用压力表弹簧管压力表、薄膜式压力表和液体U型压力表等。
3、机械磨损有自然磨损和事故磨损。
4、压缩机运转时,容易发热零部件,主轴瓦和曲轴瓦、十字头体、十字头瓦、十字头销、瓦套和滑板、气缸和注油点、活塞组件、填料函。
5、造成主轴瓦温度高甚至烧坏的因素有制造方面的原因、装配方面的原因、润滑方面的原因
6、造成冰机出口温度过低的原因是入口带液氨和冷凝器压力过低。
7、冰机的油分三路 :齿轮油泵通过曲轴润滑大头瓦——小头瓦、齿轮油泵送往外、内轴    ——能量分配阀、齿轮油泵送往油压调节阀——回曲轴箱
8、机械油号数是以其(运动粘度)来命名的,30号机油在50℃时运动粘度为(27~33厘池),40号机油在50℃时运动粘度为(37~43厘池)。
9、机油粘性(越大),(流动)性能越差、粘性(越小),(流动)性越好,(润滑性)下降。
10、(静密封)是指密封表面与接合零件间没有相对运动的密封。
11、(动密封)是指密封表面与接合零件间有相对运动的密封。
12、三角皮带动传动的功率要通过(摩擦力)传递,所以同规格皮带张紧力越大,传递功率可越大,但过高的张力会引起(构件)附加力过大,皮带(磨损)过快。
13、设备安装时,设备底座下安放(垫铁),目的是使设备达到要求的(标高及安装水平)。(铁垫)起到承受设备重,(地脚螺杆)预紧力的作用。
14、垫铁的大小,及安放数量要根据设备(大小)及设备(受力状况)来决定。垫铁底与水泥地面接触面应达50%以上,同时放置应平稳,垫铁上(承受压力)以其下部水泥(承载能力)为准,一般为(120~150)kg/cm2。
15、设备安装时,找平的目的是:保持设备的(稳固和重心平衡),避免设备变形,减少运转中的(振动),避免不水平而产生的附加力及不必要的(功率消耗)。
16、联轴器安装都要求两轴线的(同心度)在一定的误差范围以内。过大的偏差将使联轴节、轴及轴承产生过大的附加载荷,其结果是引起(发热、磨损)加速,甚至发生(疲劳断裂)。
17、衡量联轴器偏差的两个数据是(轴线偏移、轴线扭斜)。
18、滚动轴承应具有必要的(间隙),间隙过小会使(油膜)无法形成,产生严重(摩擦),发热甚至造成事故。
19、锡基轴承合金浇注前镀锡是在底瓦上镀一层锡,使底瓦与合金粘合牢固。大型轴瓦一般用(涂擦法),小型轴瓦可用(浸锡法)。
20、将滚动轴承的一个套圈固定,另一个套圈沿轴向的最大移动量称为(轴向游隙)。
21、滚动轴承应具有必要的间隙,以弥补(制造和装配)偏差受热膨胀,使油膜得以形成,运动均匀、灵活,否则可能发生卡住现象。
22、滚动轴承的间隙过大,会使(载荷)集中,产生(冲击和振动),产生严重磨擦、磨损、发热。
23、滚动轴承装配后,轴承内圈将要(增大),外圈将要(缩小),所以装配间隙要比原始间值小些。
24、圆锥滚子轴承,向心推力轴承、双向推力球轴承等间隙(可调型滚动)轴承,在安装使用时其间隙必须按规定进行调整。
25、在一定载荷作用下,轴承中任意滚动体或内、外圈的滚道上出现(疲劳点蚀前)所经历过的总转数,或在一定转速下的(工作小时)数,称为轴承寿命。
26、机器设备的密封是保证机器设备(安全连续运转)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包括(静密封和活动密封)。
27、静密封一般有:密合密封,它是通过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密合,漆胶密封,它是用添加漆片或密封胶密封;衬垫密封它是用刚性不大的垫片加入密封面密封。
28、转子质量不平衡是引起(机器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转子静平衡方法是在(不平衡质量的一面或其相对的一面)减少或增加重量,使转子在任一个位置都能静止。
29、转子的动平衡是通过(加重或减重),使转子在工作转速旋转时,振动的振幅在允许范围内。
30、设备维护与修理的任务是:保证机械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保持应有的(工作能力),延长其使用寿命和避免不应发生的事故损坏,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31、零件失效形式主要有磨损 、变形 、断裂 、蚀损四种形式。
32、通常把压缩设备分为传动系统、压缩系统、冷却系统、润滑系统、输送系统等五个系统。

楼主:
二、选择:

1、油泵的吸油高度比水泵小得多的原因主要是(C)
A、油泵的结构使其吸力比水泵小   B、油液比重比水大得多C、油液比水更易于汽化而产生汽蚀
2、金属材料在载荷作用下抵抗破坏的性能称为(A)
A、机械性能 B、强度 C、硬充
106、承受交变应力或重复应力的零件,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在工作应力低于其屈服强度的情况下,仍会断裂,这种现象称(C)
A、冲击断裂 B、过载断裂 C、疲劳断裂
3、三角带传动是靠(C)的磨擦力传递动力和运动的。
A、三角带的底面、侧面与轮槽侧面、底面
B、三角带的底面与轮槽底面
C、三角带的侧面与轮槽侧面
4、水泵的标定扬程为150m,当实际扬程达到160m时该水泵将(B)
A、不能把水扬送不能到位
B、能把水扬位,但流量、效率将会发生变化
5、在进行过盈连接的热装法安装出现装入故障时指装入力急剧上升或无法装入,应(B)然后排除原因再重装。
A、先查清原因,找出处理方法,然后将机件退出
B、先在机件末冷前尽快退出,然后查清原因,找出处理方法
6、压力容器端盖上均布的螺杆是(B)的联接螺纹。
A、受轴向载荷 B、受横向载荷
7、因为圆锥销有(C),具有可行的自锁性,可以在同一销孔中多次装拆而不影响被联接零件的相互位置精度。
A、1:50的斜度 B、1:100的斜度 C、1:50的锥度D、1:100的锥度

三、名词解释:

1、        什么叫大气压?
答:空气的重量产生的物体的压强,简称大气压。
2、        什么叫压力?
答:作用于单位面积上的垂直分力叫压力。
3、        什么叫物理大气压?
答:750mm水银柱产生的压强为物理大气压,相当于P=76cm x 13.6g/Cm3=1.033kg/C㎡
4、        什么叫工业大气压?
答:工业上为使用方便起见取整数,故1kg/C㎡为一个大气压,故1kg/C㎡=735.6mm汞柱,
换算为:标准大气压=1物理大气压
                  =1.033工业大气压
                  =760mm汞柱
                  =1.033m水柱
5、        什么叫表压?
答:表上所指的压力叫表压。
6、        什么叫绝对压力?
答:表压力加上大气压力就是绝对压力。
7、        什么叫真空?
答:容器内气体压力低于大气压力时,即产生真空,也称负压
8、        什么叫气体比重?
答:每1立方公尺气体所具有的重量,叫比重,用R表示。
9、        什么叫绝对温度?
答:理想气体静止运动-273℃为绝对温度0℃。用K表示。在绝对温度中规定水的冰点273K,沸点为373K,保持摄氏温标,每刻度的大小,用绝对零度作为温标的零度,这种温标叫绝对温标,绝对温标所表示的温度叫绝对温度。
10、        什么叫硬度?
答:是指材料对压载、冲击、腐蚀及弯曲等外力作用所具有的抵抗能力。
11、        什么叫强度?
答:是指物体抵抗外力作用的性能。
12、        什么是脆性?
答:物质受外力时,不待变形就马上破坏的性能
13、        什么叫气体密度?
答:单位体积的物质所具有的重量,叫气体密度

四、问答题:

1、填料函温度升高有哪些原因?
    答:1、制作质量差——填料函支承环、密封环、内外夹环以及接触面的表面硬度和光洁度达不到要求密封元件尺寸规格不合适,对活塞杆的压紧力太大
        2、装配不佳——密封元件刮研不好配合不严,填料函中心与活塞杆不一或间隙太大,填料箱压盖螺丝拧得松紧不一等原因造成填料偏斜。
        3、使用维护不当——填料环与活塞杆没有仔细磨合,活塞杆弯曲,磨损截面呈椭圆形,润滑油孔道堵塞或油压不足,密封元件磨损或损坏,损坏的零件未及时更换。
2、        活塞的结构作用是什么?
   答:活塞结构形式根据压缩机的型式与压力的不同而各有所区别。一般有轻型、直通、筒型、盘型、差式和组合式活塞等多种。活塞上开有活塞环(涨圈)槽,供装活塞环(涨圈)之用。
   在有些卧式压缩机中,为防止活塞摩擦表面与气缸滑面的擦伤和减少磨损起见,在活塞下部浇铸巴氏合金。
3、        活塞杆的结构作用是什么?
   答:是一根长轴形式,一端连接十字头,另一端连接活塞。活塞杆与活塞接合处,通常在杆上制成锥形面,这样杆插在活塞内时可以达到紧密配合,同时也容易使活塞的中心线与活塞杆的中心对准,活塞常用35、40、45号碳素钢制造。要求表面光洁、耐磨,活塞杆的轴线应成为直线,不能有弯曲现象。
活塞杆功用是连接活塞和十字头用的。
4、        十字头的结构作用是什么?
   答:十字头有开式和闭式的两种。中型与大型的压缩机的十字头具有可分的滑板,借助于垫片在装配或滑板磨损时调整滑板与平行导轨之间的间隙。十字头本体材料常用ZG铸钢制造,以适应十字头在时而受压,时而受拉的交变负荷下工作。
5、        连杆的结构和作用是什么?
   答:连杆由杆身、连杆大头和连杆小头组成,连杆大头和连杆小头内制有衬瓦,根据不同程度浇注巴氏合金,青铜或其他合金,同时设有专用有管加以润滑。连杆通常做成开式和闭式两种,连杆在使用中受力极为复杂,所以要求制作质量高,一般有35#、40#或45#碳素钢锻造或冲制而成。
     连杆的作用是将连杆小头的一端活动地联接在十字头或直接联接在活塞上(在无十字头压缩中);连杆大头活动地联接在压缩机的曲轴上,将曲轴的旋转运动变为十字头或活塞的往复直线运动。
可分为开式连杆和闭式连杆。
6、        曲轴的结构和作用是什么?
   答:曲轴是压缩机中最昂贵的比较复杂和重要的机件。曲轴依照它所带动的连杆数目具有一个或多个曲拐,曲拐位于两轴径之间,两曲拐相隔90°或180°。常由两个或多个支撑,安装在压缩机的曲轴箱内。
   曲轴是一个旋转度较大的运动件,要承受很大的旋转应力,常用35、40或45碳素钢锻制而成。曲轴并允许有裂纹、毛刺、和影响质量的夹杂物,其摩擦表面不允许有凹痕和碰伤。
   曲轴的功能是将皮带轮(或原动机)的圆周运动经过曲轴曲拐的旋转运动变为连杆的曲线运动,因为就是说曲轴是连接连杆改变旋转运动为十字头和活塞等直线运动的起源点。
7、        水套的作用是什么?
  答:水套是供冷却水循环之用,其主要作用如下:
1、        吸出在压缩过程中由气缸壁放出的热量,降低气缸温度避免活塞在气缸中因过热而发生咬缸现象,防止活塞环在高热下失效。
2、        降低气阀的温度,防止气阀弹簧和阀片变形失效,延长使用寿命。
3、        由于气缸壁得到冷却,就可减少吸入空气的预热,增加压缩机的生产量。
4、        将机件和气缸冷却到正常温度,以保证润滑油的稳定,延迟润滑油油在气缸中的分解,避免气缸、气阀和排出管路产生积碳现象。
8、        飞轮有什么作用?
  答:有如下4点作用:
1、飞轮转动的惯性力可使曲轴、连杆顺利地通过静点而保持正常旋转,
2、飞轮转动的惯性力可以保证机器旋转的均匀性,
3、在原动机能量供给不足的瞬间,飞轮的惯性力可使机器照常运转,具有储蓄能量的作用;
4、飞轮的自身重量可使机器运转平稳,力矩平衡。
9、填料密封原理是什么?
  答:填料函的密封主要是依靠其中填充的填料对气体所起的阻滞作用。当缸内气体沿运动着的活塞杆表面漏入填料盒内时,气体压力沿径向作用于填料环上,并使蜜蜂元件压紧在活塞杆表面起自紧密封作用,增加对气体的流动阻力,是通过填料盒的气体压力逐步降低,泄漏量减少。
10、填料箱的作用是什么?
  答:作用是防止气缸中的压缩气体跟随活塞杆的往复运动而漏出。填料箱密封情况的好坏,能影响整个压缩机的排气,如果填料坏了或磨损了就会降低压缩机的生产率。特别是在压缩有毒或有爆炸危险性的气体时,会影响操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引起爆炸及燃烧等事故。所以必须保持填料箱的良好状态。

网友(2009-03-20):
谢谢,楼主,非常感谢,同行,刚入行不久多多指教哦!

网友(2009-07-23):
太好了 我就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您还有吗?我想加您的QQ 方便的话告诉我呗

网友:
各方面的知识都得学习掌握!

网友:
先留个记号改天再好好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