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压缩机的轴承磨损对策

楼主(2008-02-17):
现在,螺杆空压机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它适合于现代生产需要。但是,现有螺杆空压机存在的问题也日益显露出来,明的费用增加和暗的费用增加,使用户叫苦不迭,但是也只好听之任之。
    双螺杆空压机轴承的负载较大,且由于转子中心距所限,原来的螺杆空压机,其轴承的设计寿命一般为5万小时,实际寿命约为2.5~3万小时。近几年,欧美的空压机制造商相应宣称,他们选用了大尺寸转子轴承,甚至讲他们的轴承设计寿命为10~12万小时,螺杆空压机商家都会说:螺杆空压机的轴承不坏,转子是不磨损的,到时间换换轴承就行了。
螺杆压缩机的转子要承受很大的轴向力,此力要排气端的推力轴承承受,当推力轴承严重磨损后,会使转子和排气端盖间隙增大,致使排气端严重漏气,引起排气量下降。这种现象,在无油螺杆压缩机上会更明显一些。因螺杆压缩机不同,推力轴承承受的负荷也不同,推力轴承的磨损也不同,有的机器表现差一点,有的机器表现好一点,但趋势是相同的。
    山东省有无油螺杆压缩机约1000台左右。其中30~40m3/min约500台左右,在现润滑条件下,平均不到5年就要换轴承,若不及时更换,后果为:1  排气量会损失10~20%,每年多耗电费为15~30万元!2 会损坏转子,(换转子要18万元)。
其实,早期在齿轮箱的润滑油中加入好的抗磨修复剂会好得多,假如抗磨修复剂好,就不会发生此类想象。可以为用户节省大量的费用。
    在机车用螺杆空压机上,曾有采用抗磨剂,有效解决了螺杆空压机因轴承引发的异音问题的先例。如:2004年5月28日 在DF110057号机车上的 02B007空压机组声音偏大(异音), 2004年6月1日加入抗磨添加剂,异音逐步减小,运行一直正常。2005年5月28日该机按计划返厂大修时,轴承仍完好。
     2004年6月27日在SS90050号机车上的02ADⅣ028空压机组,刚启动时有杂音,加入
抗磨添加剂后,异音逐步减小,到2005年2月2日仍正常。
    2004年7月4日在SS90045 02AD002空压机组声音很大,添加剂加入抗磨添加剂后,异
  音逐步减小;2004年7月26日返厂后,在试验室检测,噪声正常、功率正常。
   现在往正在使用的螺杆压缩机中加抗磨修复剂是很有效的,可减少很多烦恼,节省大量的电费和修理费用。
    要解决螺杆压缩机的轴承磨损问题,还有一些技术问题应当注意。螺杆压缩机有一个常出现的故障,就是最小压力阀易卡死。这种现象会导致负荷调节不灵敏,会出现短时严重超载和高温,有的用户曾出现压缩机油全部碳化,导致整机卡死,商家会把责任推到用户身上,说用户用油不当造成。当然用油不当,不定期换油的弊病会导致最小压力阀动作不灵活,关键是有些螺杆压缩机的最小压力阀就是容易出故障,特别是较长时间停机后。
进气滤清器非常重要,当螺杆压缩机吸进空气时,进气滤清器滤不掉的灰尘都进入螺杆压缩机了,污染了螺杆压缩机的螺杆、壳体或螺杆压缩机油。进入喷油螺杆压缩机的灰尘全部被压缩机油吸收,使压缩机油变黑,变稠,并产生沉淀,使轴承加快磨损。所以,对螺杆压缩机的进气滤清器,一定不能省钱,必须按时更换。
   螺杆压缩机与其他机械一样,前三年好用,不大花钱;后三年要花点钱了,5~6年后就要花大钱了。所以,5~6年不能置换的机械设备,要在维护保养上多花一点钱,才能保证设备状态的相对稳定,使机械设备长期保持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正确使用SL抗磨修复剂就能实现这个目标。

网友(2008-12-13):
长见识了,抗磨修复剂解决轴承磨损,多谢!

网友(2009-03-05):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2009-04-04):
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2014-08-04):
如果发现这个轴承异常磨损问题可以用哈多修复剂在线恢复磨损1032400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