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对计算机性能有什么要求,集成显卡的可以吗?

楼主(2008-02-17):
PRO/E对计算机性能有什么要求,集成显卡的可以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可以的,我现在用的就是集成显卡的机器。奔四1.7G,256+128内存,用的好好的

网友:
可以啊!就是反应有点慢

楼主:
十分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没问题,我也用的集成显卡,别快速拖拽的显示都可以,内存更大些我的加到2G了,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