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一些技术参数的定义

楼主(2008-02-17):
每次看到车床的技术说明,上面一些参数定义一直搞不清楚,请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1. 最大加工直径
有的还分了轴件和盘件两种。这是什么意思?
2.床身上回转直径?
3.床鞍上回转直径?
4.主轴孔径?
5.最大加工长度

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各位老大,没有回应吗??

网友:
画了个草图,想上传才发现不支持dwg格式。楼主有邮箱的话我给你发过去。

楼主(2008-12-30):
麻烦发到vinsonchj@sina.com谢谢

网友:
1. 最大加工直径
属于数控机床的主要规格尺寸:即可装夹加工零件的最大回转直径,超过此指标的零件将无法在该机床上实现加工

4.主轴孔径:车床主轴有内孔,以便于较长工件从床头箱左侧装入,靠近主轴前端有莫氏锥孔,可用于安装前顶尖或一些特殊夹具
5.最大加工长度:可加工零件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