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拉刀,程序哪里有错?

楼主(2008-02-17):
刚性攻丝循环,大家帮我看看 程序哪里有错。谢谢!
螺纹是M8+1.25的
G94:
G00G43Z50H10M08:
M03 S100;(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改成M29 S100)
G84X0YOZ-15R5F125
X20 Y20:
G80:
G00G49Z0;
M30:
今天攻的时候老是拉刀~
系统是 法哪克的

网友:
M03S100一定要该为M29S100

网友:
是啊

要改,上面楼主说的对。

网友(2008-04-11):
我一般就用M03

网友:
不改也没问题,关键还是主轴和Z轴的同步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换个刀柄带弹性的(可以自己进退)

网友:
很少攻丝,没太明白你说的拉刀的意思
不过似乎R的值可以再大点
记得看资料上说一般要在7以上的.

网友(2008-06-23):
改不改没关系,转速和F不同步,可以修改参数来达到,也可以用丝攻夹头实现柔线攻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R没关系,跟M29也没多大关系,设备运行状况怎样?

网友(2008-07-29):
用每转进给可能好点

网友:
是加工通孔吗?有些丝锥在加工螺纹通孔时要求其前端导引部份加工后再往前伸出孔一定的距离。应该不是M03、M29的关系,也与是否采用“每转进给”关系不大。与设备关联的可能性大些,建议一方面检查设备,另一方面采用弹性刀柄,试试看。

网友(2008-11-01):
机车的问题!!!主轴编码器有问题!!1用攻势加头吧!!

网友:
采用M135可以吗?

网友:
用宝石刀车铝件要不要用火油,转速和走刀量大概是多少,还有我是车端面,用外圆刀可以吗,请教了,谢谢.

网友(2012-05-18):
检查编码器是否正常

网友:
设备不支持刚性攻丝的话就用柔性攻丝刀柄。

网友:
是不是该加个G98或G99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