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刀为什么有圆柱韧带啊?

楼主(2008-02-18):
我虽然用过绞刀但想请问下大家为什么绞刀要留韧带啊?

网友:
那你想过没有刃带的的铰刀能加工多少产品吗?
刃带就是保持刀具尺寸稳定、切削稳定的,如果没有刃带的铰刀,加工一件后直径就会变化,你还能用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虾啊!你说的很对,但有韧带加工一段时间同样也回磨损,绞刀直径也回变小啊?

网友:
圆弧刃带的作用,是细化内孔表面,刃带的磨损不可避免,但选择合适的刃带宽度,既能减少摩擦,又能延长铰刀寿命。

楼主:
谢谢啊!收益匪浅阿!是使不时韧带越宽尺寸精度保持就越长阿!

网友:
枪管的长度不是越长越好,同理可证。

网友(2008-04-15):
刃带就是保持刀具尺寸稳定、切削稳定的,如果没有刃带的铰刀,加工一件后直径就会变化,你还能用吗?

一般韧带根据刀具直径确定 留0.05~0.15,

网友:
有的日本铰刀韧带宽1.5mm。

网友:
是为了保证尺寸稳定性的

网友(2008-05-15):
一般绞刀的刃带 我们留0.3---0.5mm 刃带宽一点还起到一个挤光的作用!!!

网友:
韧带太宽了会有很高的摩擦热,一般刀具会烧伤。2 L: B' o, p' W% X* x
上面说的日本的铰刀是锥度的,还没有进行研究。搞懂了再说。

网友(2009-10-06):
MAPAL的单刃铰刀是没有刃带的,所以价格比较高,是很高

网友:
那MAPAL的一定是有导条的,不然的话就没有支撑了,刃带与孔壁接触,太宽会磨擦孔表面,太窄会在孔中摇摆窜动,加工不稳定,刃带越多,与孔接触的点也多,加工也就越稳定

网友:
一般绞刀的刃带留0.5mm 或用非对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