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买数控车床上的软爪---请教

楼主(2008-02-18):
我要买数控车床上的软爪,请问下有哪位大虾能够指点下要知道那些技术参数阿?

网友:
用于多大直径的卡盘,是十字连接还是梳齿连接,特殊定做时提供爪高要求。

楼主:
应该是梳齿连接的,一定要知道多大直径的卡盘吗?

网友(2012-08-31):
自己做好了啊

网友:
没用过,不清楚

网友:
自己做,不难的,需要上线切割加工

网友A(2012-10-20):
这个也能自己做?比买的划算吗?没做过

网友(2014-08-12):
明确卡盘型号和卡盘厂家购买直径300以下的   300到500元每套

网友:
不清楚额,等大神

网友:
做卡盘的厂家都有现成的软爪,如果嫌贵的话,测绘自己做。

网友(2016-06-27):
用45#自己做就可以了

网友:
一楼8年没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能自己做?比买的划算吗?没做过

经常用的就自己做
梳齿的线切割,十字的普通铣床就好
4抓的吧?

网友:
买的时候告诉供应商卡盘的型号,尺寸,软爪是梳齿的还是快换的,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