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泵的相关常识

楼主(2008-02-18):
屏蔽泵的相关常识

一、屏蔽泵的工作原理

    屏蔽泵属于离心式无密封泵,泵和驱动电机都被封闭在一个被泵送介质充满的压力容器内,此压力容器只有静密封。这种结构取消了传统离心泵具有的旋转轴密封装置,能做到完全无泄漏。
    屏蔽泵把泵和电动机联在一起,电动机的转子和泵的叶轮固定在同一根轴上,利用屏蔽套将电动机的转子和定子隔开,转子在被输送的介质中运转,其动力通过定子磁场传递给转子。
    屏蔽泵的液力端可以按照一般离心泵通常采用的结构形式和有关的标准、规范设计制造。

二、屏蔽泵的特点

    1、屏蔽泵的优点
    (1)与有密封泵相比,省去了维修和更换密封的麻烦,也省去了联轴器,零件数量少(只有机械密封泵的30%左右),可靠性高。无滚动轴承和电机的风扇,不需要加润滑油,且运转平稳、噪音低[一般为60~65dB(A)]。可配置轴承磨损监视器,检测轴承的磨损情况。
    (2)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对底座和基础的要求低,没有联轴器的对中问题,安装容易且费用低。日常维修工作量少,维修费用低。
    (3)能在真空系统或“真空”与“正压”交替运行的情况下正常运转而无泄漏。可以在高真空度情况下直接从真空槽中把物料送至其它容器中。使用范围广,对于高温、高压、极低温、高熔点等各种工况均能满足要求。
    2、屏蔽泵的缺点
    (1)由于采用滑动轴承,且用被输送的介质润滑,故对润滑性较差的介质就不适宜采用屏蔽泵输送。一般适合于屏蔽泵的介质粘度范围为0.1~20cP。
    (2)屏蔽泵的效率通常低于有密封的离心泵。但在中、小功率的情况下,与双端面密封泵相比,后者由于增加了冷却和冲洗系统的功率消耗,故总效率相差不大。
    (3)离心泵运行时,要求流量应高于最小连续流量。对屏蔽泵这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小流量情况下,泵效率较低且会导致发热,使流体蒸发而造成泵干转,引起滑动轴承的损坏。

网友:
请问屏蔽泵国内哪个厂家产品最好啊?

网友: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吧!
国产的有屏蔽泵最好产地是上海和大连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