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钳工培训试题及答案

楼主(2008-02-18):
高级钳工培训试题及答案
一、填空题:
1、液压泵的主要性能参数有流量、容积效率、压力、功率、机械效率、总效率。
2、液压泵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齿轮泵、叶片泵、柱塞泵、螺杆泵。
3、液压控制阀可分为方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三大类,
4、压力控制阀用来控制、调节液压系统中的工作压力,以实现执行元件所要求的力或力矩。
5、压力控制阀包括溢流阀、减压阀、顺序阀等。
6、流量控制阀是控制、调节油液通过阀口的流量,而使执行机构产生相应的运动速度。
7、流量控制阀有节流阀、调速阀等。
8、单向阀的作用是使油液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
9、方向控制阀的作用是控制液压系统中的油流方向,以改变执行机构的运动方向或工作顺序。
10、换向阀是利用阀芯和阀体的相对运动来变换油液流动的方向,接通或关闭油路。
11、根据阀芯运动方式不同,换向阀可分为滑阀式、转阀式两种。
12、根据蓄能器的结构来分有活塞式、弹簧式、皮囊式等。
13、密封件是用来防止或减少液压装置的内、外泄漏的。
14、常用密封件有:O型密封圈、Y型密封圈、V型密封圈等。
15、标记为Dxd的O型密封圈,D表示密封圈外径,d表示橡胶带断面直径。
16、O型密封圈具有结构简单、密封性能好、磨擦力小、槽沟尺寸小、制造容易等优点,因而广泛用于各种定密封和可动密封中。
17、O型密封圈用于固定密封时,工作压力可达100MPa,用于旋转密封时,压力不宜超过15MPa,圆速度不应超过2 m/s,用于往复直线运动密封时,工作压力可达70MP.
18、型号为CB-B50、YB-32的油泵,名称分别是齿轮泵、叶片泵,额定流量分别是50r/min、32r/min。
19、机械油号数是以其运动粘度来命名的,30号机油在50℃时运动粘度为27~33厘池,40号机油在50℃时运动粘度为37~43厘池。
20、机油粘性越大,流动性能越差、粘性越小,流动性越好,润滑性下降。
21、常用滑动轴承材料有金属、非金属、粉末冶金材料三大类。
22、油性指润滑油的极性分子与磨擦表面吸附而形成边界边膜的能力。若油膜与界面之间吸附力较大,且边界膜不易破裂。
23、磨擦表面的润滑状态有无润滑状态,边界润滑状态、流体润滑、混合润滑状态。
24、润滑技术的内容包括正确选用润滑剂的品种和用量,采用合理的润滑方式,改善润滑剂的性能并保持润滑剂的质量等。
25、润滑油的油性随温度的改变而变化,温度过高,吸附膜分解而破坏。
26、静密封是指密封表面与接合零件间没有相对运动的密封。
27、动密封是指密封表面与接合零件间有相对运动的密封。
28、旋转密封有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
29、毛毡密封和密封环式密封属于接触式密封;缝隙式,用油环式,迷宫式密封属于非接触式密封。
30、半干磨擦和半流体磨擦都属混合磨擦,半干磨擦是指磨擦表面间同时存在着干(无润滑)磨擦和边界磨擦的情况。半流体磨擦是指磨擦表面间同时存在着流体磨擦和边界磨擦,并偶有部分干磨擦。
31、滑动轴承的磨擦表面之间最低限度应维持边界润滑或混合润滑状态。
32、交流接触器是用来接通或切断主回路或控制回路的自动电器。
33、交流接触器通常由电磁和触头两部分组成,容量稍大的接触器还设有灭弧室。
34、灭弧装置是用来尽快熄灭电弧,避免电弧延迟电路断开,烧伤触点、破坏绝缘,引起电器爆炸。
35、目前低压电器灭弧室多采用陶瓷和耐弧塑料制作。
36、行程开关的作用是接通和断开控制电路。
37、热电器是属于保护电器,主要用于对三相异步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
38、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全压起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启动电动大的后果有:①使供电线路电压降增大,本身启动转矩减小。影响同一线路上的电气设备正常工作。②使电机绕组发热,易造成绝缘老化。
39、自动空气开关可供电路过载、短路、失压以及电压降低时,自动切断电路之用。
40、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的三个末端接在一起,三个起端接到外加变阻器上,这类具有绕线式转子的电动机,称绕线式电动机。
41、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回路中接入变阻器来起动,有两个作用:⑴减小定子绕组的起动电流;⑵适当的起动变阻器阻值,可使起动转矩增大。所以比鼠笼式电机有更大的起动转矩。
42、鼠笼式电动机是在电网容量不够大时采用降压起动,电网容量比电动机容量大13-25倍左右时可直接起动。
43、普通异步电动机在降压起动时起动转矩变小。当降压至额定电压的65%时起动(用自耦变压器起动),起动力矩只有额定转矩的63%左右,不利于重负荷起动。
44、绕线型电动机短时起动用频敏度阻器,适用于长期或间断长期工作的绕线型电动机,可达到近恒转矩起动。在满载起动时,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汉的2.5倍,起动转矩为额定转矩的1.4倍。
45、力的三要素是力的大小、方向、作用点。
46、在任何力的作用下保持大小、形状不变的物体称刚体。在工程上机械零件受力发生微小变形(可忽略)时,可作为钢体。
47、受到两个力作用的钢体处于平衡状态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这两个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且作用在同一直线上。
48、机械运动的平衡是指物体相对于参照物处于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
49、约束和反约束的四个基本类型是柔性约束、光滑面约束、圆柱形光滑铰链约束、固定端约束。
50、静磨擦力方向与两物体间相对运动趋势的方向相反。
51、最大静磨擦力的大小与法向反力成正比。即Fmax=fN,其中f称为静滑动磨擦系数。
52、钢与钢的静磨擦系数是0.15(无润滑时),钢与钢的自锁角是Φ=8°31’所以在钢斜面的顷角大于此一角度时,其上自由放置钢件将下滑。
53、在曲柄摇杆机构中,当曲柄以匀速转动时,摇杆作变速往复摆动。摇杆行程在返回过程中运动较快。这一特性称急回性。
54、平面圆柱齿轮传动可分为:直齿、内啮合、齿轮齿条、斜齿轮、人字齿轮转动。
55、斜齿和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比较承载能力高。但会产生直轴向推力。所以螺旋角不能太大。
56、人字齿圆柱齿轮实际上相当于两个螺旋角相等方向相反的斜齿圆柱齿轮组装在一起,轴向力互相抵消,故螺旋角可增大至 25°~40°。
57、青铜蜗轮、钢蜗杆的螺旋升角大于8°31’时,该机构只有蜗杆作主动件,蜗轮不能作主动件,这一特性称蜗轮蜗杆机构的自锁性。
58、所有齿轮几何轴线的位置都固定的轮系称为定轴轮系,至少有一个齿轮的几何轴线绕位置固定的另一齿轮的几何轴线转动的轮系,称周转轮系或动轴轮系。
59、行星齿轮减速器、摆线针轮减速器应用越来越广泛,它们的同属动轴轮传动机构。
60、按照轴的轴线形状不同,可以把轴分为曲轴和直轴两大类。
61、定轴回转构件的重心与回转轴线不重合,这类构件回转时会产生不平衡惯性力。这种力会使构件有效承载能力和寿命降低,甚至会使设备产生振动或损坏。
62、螺纹联接常用的防松方法有摩擦力防松、机械防松、冲边法防松、粘合法防松。
63、液力偶合器实际上是一种联轴器,靠在主动轴上的泵轮打嘛动,从动轴上的涡轮传递力矩。
64、液力偶合器的工作介质是液体,把机械能转换成液体能,然后再变成机械能,能量和扭矩借液体传递。
65、汽车后桥总成中没有一个差速器,它的作用是使左右两轮有可能以不同转速旋转,尽可能使车轮接近纯滚动。差速器属行星轮机构。
66、三角皮带动传动的功率要通过摩擦力传递,所以同规格皮带张紧力越大,传递功率可越大,但过高的张力会引起构件附加力过大,皮带磨损过快。
67、刚性联轴器根据其结构特点可分为固定和可移式。
68、采用光学量仪对工件进行直线度测量,其方法有间接测量法和光线基准法、实物基准法。
69、工时定额由作业时间、准备和终结时间、布置工作时间、休息与基本生活需要时间四个时间因素组成。可分为基本时间、辅助时间两部分。
70、大批量生产与小批量生产相比,可节省大量的准备和终结时间,因而工效比较高。
71、ZQ40-40减速机为两级、斜齿圆柱齿轮减速器,其高速轴与低速轴间为400mm,公称传切比为i=40 ,同一减速器的使用输入功率随输入转速变化而变化,输入转速越低,允许输入功率越大。
72、齿轮减速器采用润滑油润滑,但拆出重装应注入适量钙钠基润滑脂(黄油)。
73、设备安装时,设备底座下安放垫铁,目的是使设备达到要求的标高及安装水平。铁垫起到承受设备重,地脚螺杆预紧力的作用。
74、垫铁的大小,及安放数量要根据设备大小及设备受力状况来决定。垫铁底与水泥地面接触面应达50%以上,同时放置应平稳,垫铁上承受压力以其下部水泥承载能力为准,一般为120~150kg/cm2。
75、设备安装时,找平的目的是:保持设备的稳固和重心平衡,避免设备变形,减少运转中的振动,避免不水平而产生的附加力及不必要的功率消耗。
76、联轴器安装都要求两轴线的同心度在一定的误差范围以内。过大的偏差将使联轴节、轴及轴承产生过大的附加载荷,其结果是引起发热、磨损加速,甚至发生疲劳断裂。
77、衡量联轴器偏差的两个数据是轴线偏移、轴线扭斜。
78、矿山机械的齿轮传动装配要求的两项综合技术条件是齿侧间隙和接触面积。
78、齿侧间隙过大会引起冲击,甚至产生剃齿事故,齿侧间小会引起发热,甚至发生卡死现象。
79、滚动轴承应具有必要的间隙,间隙过小会使油膜无法形成,产生严重摩擦,发热甚至造成事故。
80、不可调间承安装后间隙小是由于其内圈增大,外圈缩小。所以轴或轴承座孔尺寸偏差过大,安装后,将会使轴承装配间隙变得太小,造成轴承转动不灵活,产生发热,甚至造成事故。
81、可调间隙轴承安装时,应保证有一定的轴向间隙,以确保工作中不因轴或轴承受热膨胀时不能正常工作。
82、锡基轴承合金与基体粘合能力强弱的次序是青铜、低碳钢、铸钢、铸铁。
83、锡基轴承合金的浇注步骤是:1、清理底瓦;2、镀锡;3、浇注。
84、锡基轴承合金浇注前镀锡是在底瓦上镀一层锡,使底瓦与合金粘合牢固。大型轴瓦一般用涂擦法,小型轴瓦可用浸锡法。
85、锡基合金轴瓦浇注缺陷主要有:合金与底瓦粘合不好,这一缺陷会造成传热困难,抗压能力不足,易造成合金层过热、剥离;夹碴夹杂。
86、将滚动轴承的一个套圈固定,另一个套圈沿轴向的最大移动量称为轴向游隙。
87、滚动轴承应具有必要的间隙,以弥补制造和装配偏差受热膨胀,使油膜得以形成,运动均匀、灵活,否则可能发生卡住现象。
88、滚动轴承的间隙过大,会使载荷集中,产生冲击和振动,产生严重磨擦、磨损、发热。
89、滚动轴承装配后,轴承内圈将要增大,外圈将要缩小,所以装配间隙要比原始间值小些。
90、圆锥滚子轴承,向心推力轴承、双向推力球轴承等间隙可调型滚动轴承,在安装使用时其间隙必须按规定进行调整。
91、在一定载荷作用下,轴承中任一滚动体或内、外圈的滚道上出现疲劳点蚀前所经历过的总转数,或在一定转速下的工作小时数,称为轴承寿命。
92、两半联轴节的装配,主要要求其两轴线的同心度。同心度偏差有三种情况:两轴中心线径向偏移、扭斜,或两者都兼有。
93、螺纹连接被旋紧后,螺杆将产生轴向伸长。伸长量超过一定数值螺杆将产生塑性变形,甚至发生断裂。
94、机器设备的密封是保证机器设备安全连续运转的重要因素,它主要包括静密封和活动密封。
95、静密封一般有:密合密封,它是通过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密合,漆胶密封,它是用添加漆片或密封胶密封;衬垫密封它是用刚性不大的垫片加入密封面密封。
96、转子质量不平衡是引起机器振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转子静平衡方法是在不平衡质量的一面或其相对的一面减少或增加重量,使转子在任一个位置都能静止。
97、转子的动平衡是通过加重或减重,使转子在工作转速旋转时,振动的振幅在允许范围内。
98、设备维护与修理的任务是:保证机械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保持应有的工作能力,延长其使用寿命和避免不应发生的事故损坏,以充分发挥其效能。
99、齿轮轮齿突然折断的原因主要有过载和冲击。
100、渐开线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两轮的模数和压力角必须分别相等。

楼主:
高级钳工培训试题及答案2

二、选择题,下列选择项中只有一个是正确的,请将正确答案的序号填入括号内。
1、液压传动的动力部分的作用是将机械能转变成液体的( C )
A、热能 B、电能 C、压力势能
2、液压传动的动力部分一般指( B )
A、电动机 B、液压泵 C、储能器
3、液压传动的工作部分的作用是将液压势能转换成( A )
A、机械能 B、原子能 C、光能
4、(B)是用来调定系统压力和防止系统过载的压力控制阀。
A、回转式油缸 B、溢流阀 C、换向阀
5、油泵的及油高度一般应限制在(C)以下,否则易于将油中空气分离出来,引起气蚀。
A、1000mm B、6000mm C、500mm
6、液压系统的油箱中油的温度一般在(B)范围内比较合适。
A、40~50℃         B、55~65℃ C、65~75℃
8、液压系统的蓄能器是储存和释放(A)的装置。
A、液体压力能 B、液体热能 C、电能
9、流量控制阀是靠改变(C)来控制、调节油液通过阀口的流量,而使执行机构产生相应的运动速度。
A、液体压力大小 B、液体流速大小 C、通道开口的大小
10、开关、按钮、接触器属于(A)
A、控制电器 B、保护电器
11、熔断器、热继电器属于(B)
A、控制电器 B、保
12、(C)是用以反映工作行程位置,自动发出命令以控制运动方向和行程大小的一种电器。
A、按钮 B、组合开关 C、行程开关
13、将电动机与具有额定电压的电网接通,使电动机起动以致运转,称为(B)
A、降压起动 B、直接起动
14、电动机减压起动的方法有多种,但实质都是为了(B)电动机的启动电流。
A、增大 B、减小 C、不变
15、减压起动时电动机的起动转矩(B)
A、增大 B、减小 C
16、一般空气自动开关(空气开关)具有(A)保护能力。
A、过载和短路 B、防雷防爆
17、电路中电流电压及电动势的大小、方向都随时间按正弦函数规律变化的电流,称为(C)
A、自感电流 B、直流电 C、交变电流
18、我国电网的频率是(B),习惯称“工频”。
A、f=60Hz B、f=50Hz C、f=100Hz
19、交流电的电压、电流通常是指其(B)
A、最大值 B、有效值 C、平均值
20、在任何力的作用下,保持大小和形状不变的物体称为(B)
A、固体 B、刚体 C、钢件
21、在空间受到其它物体限制,因而不能沿某些方向运动的物体,称为(B)
A、自由体 B、非自由体
22、能使物体运动或产生运动趋势的力,称(B)
A、约反力 B、主动力
23、滚动轴承的温升不得超过( A   ),湿度过高时应检查原因并采取正确措施调整。
A、60~65℃ B、40~50℃ C、25~30℃
24、将滚动轴承的一个套圈固定,另一套沿径向的最大移动量称为( B   )
A、径向位移 B、径向游隙 C、轴向游隙
25、轴承在使用中滚子及滚道会磨损,当磨损达到一定程度,滚动轴承将(C)而报废。
A、过热 B、卡死 C、滚动不平稳
26、圆锥齿轮装配后,无负荷检验接触点时,斑点位置应在齿的(A),以免重负荷时,大端区应力集中造成很快磨损。
A、中部稍偏小端 B、中部 C、中部稍偏大端
27、圆锥齿轮安装后两齿轮中心线重合才能达到最佳安装位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般通过(B)方法调整。
A、改变齿轮轴线位置 B、改变齿轮轴向位置
28、对单向工作的蜗杆蜗轮传动的蜗轮受力后会向轴的一端窜动,故蜗轮齿面接触班点位置应在(A)
A、中部稍偏蜗杆旋出的方向 B、中部
29、机器机器设备的革新和改造属于(B)范畴。
A、机器设计 B、积极的使用及维修
30、润滑油的粘度标志着流动性能,稀稠程度,粘度大的润滑油能承受大的载荷(A)
A、流动性能低 B、流动性能好
31、运动副承受载荷愈大,选用润滑油的粘度(A),并要求油性好。
A、愈高 B、愈低
32、材料单位长度温度升高或降低1℃在长度上膨胀或收缩的量,称该材料的(B)
A、弹性模量 B、线膨胀系数
33、齿轮伟动是由两轮轮齿依次啮合来实现的,要使齿轮传动连续平稳,必须要求在重选系数(B),即保证前一对轮齿尚未脱离啮合时,后一对轮齿即已进入啮合。
A、大于0.9 B、大于1 C、小于1
34、重选系数是衡量齿轮传动的重要质量指标之一,其值愈大,则同时啮合的轮齿对数(A),传动愈平稳。
A、越多 B、越少
35、实践表明,斜齿圆柱齿轮传动较直齿圆柱齿轮传动平稳承载能力大,主要是原因是斜齿轮的(C),并且同时啮合的齿数多。
A、材料强度大 B、重选系数比直齿轮小
C、重选系数比直齿轮大
36、键连接主要用于连接轴也轴上零件,实现周向固定并(B)
A、定位 B、传递转矩 C、连为一体
37、大型机床V型导轨面刮削前应调整床身的水平到最小误差,在(B)状态下,对床身进行粗刮和精刮。
A、紧固完成的 B、自由 C、只将立柱压紧
38、在加工某一工件前,对图样及工艺进行了解和分析所占的时间应属于(C)
A、基本时间 B、辅助时间 C、准备时间
39、同一个产品所采用加工工艺及使用设备不同,时间定额应该(B)
A、一样 B、不一样
40、固定铰链支座的用圆柱销连接的两构件中有一个是固定件称为(B)
A、支架 B、支座 C、支承体
41、水泵的及水高度是指通过泵轴线的水平面与(   )的高差。当水平下降致超过最大吸水高度时,水泵将不能吸水。
A、水泵排口 B、水泵泵体出口 C、吸水平面
42、当水泵叶片入口附近压强降至该处水开始(A),水泵将产生汽蚀现象,使水泵不能正常工作。
A、汽化成汽泡 B、凝结成冰
43、水泵运转中,由于叶轮前、后底盘外表面不平衡压力和叶轮内表面水动压力的轴向分力,会造成指向(B)方向的轴向力。
A、吸水口 B、吸水口方向
44、往复式空压机中的压缩空气是依靠在气缸内做(C)的活塞来进行的。
A、圆周运动 B、振动 C、往复运动
45、空压机排气量是指在空压机最末一排气端测出单位时间内排出的气体容积后,再把它换算成(A)的空气容积量。
A、空压机吸气条件下 B、标准气体状态下
C、最末一级排气压力状态下
46、利用轴颈本身回转的泵油作用,把油带入磨擦面间,建立压力油膜使磨擦表面分隔开,用这种方法来实现液体磨擦的滑动轴承称(B)
A、液体静压轴承 B、液体动压轴承
47、在滑动表面间用足以平衡外载荷的压力输入润滑油,使磨擦表面分隔开,用这种方法来实现液体磨擦的滑动轴承称(A)
A、液体静压轴承 B、液体动压轴承
48、获得液体动压润滑的两滑动表面必须(A),否则不能获得液体的动压润滑。
A、能互相倾斜而使其间油膜呈收敛楔形 B、互相平行
C、能互相倾斜而使其间油膜呈开放楔形
49、油泵的吸油高度比水泵小得多的原因主要是(C)
A、油泵的结构使其吸力比水泵小   B、油液比重比水大得多
C、油液比水更易于汽化而产生汽蚀
50、储存和释放液体压力能的装置是(C)
A、油箱 B、油缸 C、蓄能器
51、机件由于设计、制造的缺陷,以及使用、操作、维护、修理不正确等因素,而造成过早磨损,属于(A)
A、事故磨损 B、自然磨损
52、蜗轮蜗杆传动的效率较低,一般n=0.7~0.9,有自锁能力的更低n(C)
A、n=0.6 B、n=0.5 C、n<0.5
53、摆线针轮机构属于(B)
A、定轴轮系 B、周转轮系
54、润滑油的极性分子与磨擦表面而形成边界油膜的能力,称为(B)
A、粘度 B、油性
55、金属材料在载荷作用下抵抗破坏的性能称为(A)
A、机械性能 B、强度 C、硬充
56、承受交变应力或重复应力的零件,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在工作应力低于其屈服强度的情况下,仍会断裂,这种现象称(C)
A、冲击断裂 B、过载断裂 C、疲劳断裂
57、渐开线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C)
A、两轮棋数相等 B、两轮压力角相等
C、两轮模数和压力必须分别相等
58、除了利用磨擦的场合之外,机器的磨擦表面之间最低限度应维持(B)润滑状态。
A、无油 B、混合 C、液体
59、曲面刮削主要是滑动轴承内孔的刮削,用轴和轴承对研后(A)来判定它的接触精度。
A、单位面积上的研点
B、单位面积上研点合计面积的百分比 C、研点数
60、三角带传动是靠(C)的磨擦力传递动力和运动的。
A、三角带的底面、侧面与轮槽侧面、底面
B、三角带的底面与轮槽底面
C、三角带的侧面与轮槽侧面
61、水泵的标定扬程为150m,当实际扬程达到160m时该水泵将(B)
A、不能把水扬送不能到位
B、能把水扬位,但流量、效率将会发生变化
62、在进行过盈连接的热装法安装出现装入故障时(指装入力急剧上升或无法装入),应(B)然后排除原因再重装。
A、先查清原因,找出处理方法,然后将机件退出
B、先在机件末冷前尽快退出,然后查清原因,找出处理方法
63、手工铰孔进给完毕后,铰刀要(B)退出。
A、按进刀时的顺时针方向倒转,即逆时针
B、按进刀时的顺时针方向,即顺时针方向
64、(B)能把转动运动转换成往复直线运动,也可以把往复直线运动转换成转动运动。
A、曲柄摆杆机构 B、曲柄滑板机构 C、摆动导杆机构
65、中等中心距的三角带张紧程度,是以拇指按下(B)左右为合适。
A、5mm B、15mm C、30mm
66、对于标准直齿圆锥齿轮,只计算(A)的几何尺寸,并规定该端的几何参数是标准值。
A、大端 B、小端
67、实践证明,齿面抗点蚀的能力主要和齿面的(C)有关系。
A、精度 B、表面粗糙度 C、硬度
68、防止轮齿折断的方法是选择适当的(C),并采用合适的材料及热处理方法。
A、压力角和模数 B、模数和传动比     C、模数和齿宽
D、齿宽和压力角
69、蜗轮的径向分力和蜗杆的(C)分力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A、轴向 B、周向 C、径向
70、平键截面尺寸b×h的确定方法是(A)
A、只按轴的直径,由标准中选定
B、按传动转矩计算而确定
C、按轴的直径选定后,再经校核确定
71、键的长度尺寸确定的方法是(C)
A、按轮毂长度确定 B、按轮毂长度和标准系列确定
C、经强度校核后再按标准系列确定
72、标准中规定的平键联接在轴槽工作图中轴槽深度必须按(C)的形式在图中标注,其中t为轴槽深度尺寸。
A、t B、(d+t) C、(d-t)
73、当键的截面尺寸和长度尺寸都一定时,挤压面积最大的是(B)
A、圆头平键 B、平头平键 C、单圆头平键
74、支承单头蜗杆轴工作的应选用(B)
A、向心滚动轴承 B、向心推力轴承 C、推力滚动轴承
75、在高速转动时,既能补偿两轴的偏移,又不会产生附加载荷的联轴器是(C)。
A、凸缘式联轴器 B、十字滑块联轴器   C、齿式联轴器
76、液压传动系统中,压力的大小取决于(A)
A、负载 B、流量 C、流速 D、油泵
77、在静止的液体内部某一深度的一个点,它所受到的压力是(C)
A、向上的压力大于向下的压力
B、向下的压力大于向上的压力
C、各个方向的压力都相等
78、当液压缸活塞所受的外力一定时,活塞的截面积越大,其所受的压力越(B),反之,所受压力就(A)
A、越大 B、越小 C、不变
79、在管道中流动的油液,其流量是(A)
A、流速乘截面积 B、压力乘作用力 C、功率
80、水压机的大活塞上所受的力是小活塞受力的50倍,则大活塞截面积是小活塞截面积的(A)倍,小活塞对水的压力与通过水传给大活塞的压力(指压强)比是(E)
A、50 B、100 C、200
D、50:1 E、1:1 F、25:1
81、将单出杆活塞式液压缸的左右两腔控通,同时引入压力油可使活塞获得(B)
A、快速移动 B、慢移动 C、停止不动
82、缸体固定的液压缸,活塞的移动速度与(C)成正比。
A、活塞直径   B、负载的大小   C、进入缸内油液的流量
83、为了实现液压缸的差动连接,需采用(B)。
A、单出杆活塞液压缸 B、双出杆活塞液压缸
C、摆式式液压缸
84、凸轮压力角是指凸轮轮廓曲线上基点(C)
A、切线与从动杆速度方向之间的夹角
B、速度方向号从动杆速度方向之间的夹角
C、该线方向与从动杆速度方向之间的夹角
85、压力容器端盖上均布的螺杆是(A)的联接螺纹。
A、受轴向载荷 B、受横向载荷
86、键联接、销联接和螺纹联接都属于(A)
A、可拆联接 B、不可拆联接
87、楔键联接对轴上零件能作周向固定,且(A)
A、只能承受单向轴向力 B、不能承受轴向力
88、当发现键联接的强度校核的挤压强度不够时,可以采用适当增加(C)的措施提高挤压强度。
A、键的长度 B、轮毂长度 C、键与轮毂长度
89、因为圆锥销有(C),具有可行的自锁性,可以在同一销孔中多次装拆而不影响被联接零件的相互位置精度。
A、1:50的斜度 B、1:100的斜度 C、1:50的锥度
D、1:100的锥度

楼主:
高级钳工培训试题及答案3

90、滑移齿轮块与轴之间的联接,应选用(C)
A、较紧键联接 B、一般键联接 C、较松键联接
91、紧键联接和较紧键联接,键的结构形式和受力情况(B)
A、都相同 B、不相同
92、对于盲孔的联接,若想装拆方便,应使用(B)
A、圆锥定位销 B、内螺纹圆锥定位销
93、在阶梯轴中间部位上,装有一个轮毂,工作中随较大的双向轴力,对该轮毂应采用(C)方法进行轴向固定。
A、弹簧挡圈 B、轴肩与轴套 C、轴肩与圆螺母
94、有一齿轮装在轴端,轴的结构情况是,有轴肩,工作时受较大轴向力,用(B)方法固定较合适。
A、用带有锁紧装置的轴端挡圈 B、圆螺母
C、锥形轴端定位,再用轴端挡圈
95、(C)可以使在同一轴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转速。
A、侧齿离合器 B、磨擦离合器 C、超越离合器
96、(C   )联轴器工作时应当成对使用。
A、齿式 B、十字滑块式 C、万向
97、两轴的轴心线相交成40°角,应当选用(C)给予联接。
A、齿式 B、十字滑块联轴器 C、万向联轴器
98、内啮合圆柱齿轮中心距计算式为(B)
A、a=(m/2)(Z1+Z2) B、a=(m/2)(Z1-Z2)
99、当蜗杆的头数Z1确定后,直径系数q越小,则螺旋升角(A),效率(C
A、越大 B、越小 C、越小 D、越低
100、齿条可以看作(B)齿轮
A、不是 B、直径无限大的
三、判断题,下列判断题中正确的打“√”,错误的打“×”。
1、溢流阀属于流量控制阀。(×)
2、油缸属于液压系统的动力部分。(×)
3、液压传动能在较大范围内较方便地实现无级调速。(√)
4、油泵的吸油高度比水泵及水高度小得多的原因是油液比水更易于汽化形成汽蚀。(√)
5、目前液压系统压力不能选择使用太高压力,主要原因是密封技术达不到要求。(√)
6、油泵及气口有空气被吸入会引起泵噪声大,工作机构爬行,压力波动较大,产生冲击等一系列故障。(√)
7、蓄能器的主要功能有:保证短期内大量供油,维持系统压力,吸收冲击压力或脉动压力等。(√)
8、O型密封圈用于旋转密封时,密封能力比用静密封时更大。(×)
9、机械自然磨损是机件在正常的工作条件下,金属表面逐渐增长的磨损。(√)
10、顺序阀是用来使出口压力小于进口压力的压力调节阀。(×)
11、压力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利用液体压力控制电气触头,从而将液压信号转换为电气信号,使电器元件动作以实现程序控制和安全保护作用。(√)
12、液动机随负载变化引起运动速度时快时慢(甚至时走时停)的现象,称为爬行运动。(√)
13、液压系统存在有空气,液动机可能出现爬行现象。(√)
14、电动机刚启动时,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它不会对供电线路和电动机本身产生不良影响。(×)
15、在电网容量不够大时,鼠笼式电动机常采用降压起动。降压起动时,电动机起动性能与全压起动相同。(×)
16、绕线式异动电动机的转子绕组串入频敏电阻得当时,能使其在有限的起动电流下,获得足够大的起动转矩,使拖动系统易于起动。(√)
17、三相电动机在运转中,有一相断路,造成缺相运行。缺相时,电动机不能起动,但运行中缺相对电动机是无危害的。(×)
18、低压电器灭弧室作用是熄灭触点电弧,防止烧伤触点及引起电器爆炸。(√)
19、隔离开关的作用是断开无负荷电流的电路,没有专门的灭弧装置,但也能切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
20、运转的机器部件,如果材料质量好,加工安装精度高、润滑、使用得当,可以避免产生摩损。(×)
21、油膜与界面之间的吸附力较大,边界膜不易破裂,则润滑油或油性较差。(×)
22、在摩擦表面间形成足够厚度和强度的润滑油膜,使摩擦表面完全分离,这种性质的润滑称为半液体摩擦。(×)
23、粘度是润滑油选择的一项主要性能依据,粘度大的润滑油流动性差,能承受的载荷也小,油膜也难以形成。(×)
24、滑动轴承的两个相对滑动表面粗糙度越小,加工精度越高,越容易形成液体摩擦。(×)
25、滑动轴承能正常工作时摩擦表面之间最低限度应维持液体润滑状态。(×)
26、材料在受到外力作用时抵抗破坏(过量塑性变形或断裂)的能力,称为强度。(√)
27、材料承受载荷P除以其原始横截面积F,所得数值称为该材料的所受的应力δ。(√)
28、弹性模量E是指金属材料在弹性状态下的应力与应变的比值。它表示金属材料抵抗弹性变形的能力。(√)
29、当弹簧高度与直径比值较大时,若承受压缩力超过一定限度弹簧将发生较大的侧向弯曲,从而失去稳定性。(√)
30、弹簧的导杆、导套不能改变弹簧的稳定性。(×)
31、普通平键和楔键的工作面都是键的侧面,工作时靠键与键槽侧面的挤压作用来传递运动和转矩。(×)
32、标准三角形螺纹的升角λ=1.5~3.5°,一般都具有自锁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动松脱。(×)
33、齿轮在高速重载下,局部接触区发生高温软化或熔化,互相粘接,软化齿面被撕下形成胶合沟纹,在重负载的齿轮传动中,齿面压力很大,油膜不易形成,或者缺油,也会产生胶合现象。(√)
34、渐开线齿轮传动的重迭系数是表示齿轮传动连续性特征的数据,当重选迭系数小于1时才能实现连继续平稳的传动。(×)
35、齿轮传动装配时应具有一定的侧间隙,这是补偿齿轮制造和装配偏差,热膨胀和保证形成油膜所必要的,因此,侧隙超过标准值的2倍对传动影响也不大。(×)
36、人字齿轮实际上是相当于两个螺旋角相等,方向相反的斜齿圆柱齿轮组装而成。此运转时也将产生较大的轴向分力,在结构上必须增加止推机构。(×)
37、一台圆柱减速机器ZQ40的承载能力是随它的输入轴转速不同而有变化的。一般来说是输入转速越高,许用轴入功率也相应增加。(√)
38、滚动轴承的受命是指在一定工作载荷下可正常运转的时间。或者正常运转的转数。(√)
39、油泵进油管路堵塞将使油泵温度升高。(√)
40、装在油缸活塞上的密封件发生损坏,将直接影响油缸的推进。(×)
41、减压阀多装在油泵附近,用以调整油泵出口压力。(×)
42、花键一般用来传递较小的力矩。(×)
43、半圆键可以在轴槽中沿槽底圆弧摆动,多用于锥形轴与轮毂的连接和轻载的轴连接。(√)
43、离合器无论在转动时或停止时,都可以进行离合操作。(√)
44、用自准直线仪分段测量某一物体直线度,移动反射镜底座时,被测物体后一测量段的前支承要与前一测量段的后支承重合,以保证步步相连,否则可能导致很大误差。(√)
45、高速旋转机构中,椭园形轴承比圆柱形轴承运转平稳性好。(√)
46、高速机床处处都应按高精度的性能要求。(×)
47、高速旋转机构要求刚性好、润滑好,装配精度只要求一般即可。(×)
48、高速旋转机构的轴承外壳与孔间间隙过大,运转时将可能产生过大的附加力,引起振动,配合面严重磨损。(√)
49、润滑油中的活性分子与摩擦表面形成耐高压化学反应膜的性能称为极压性。极压性越好,抵抗高压力破坏油膜的能力越强。(√)
50、电器保护环节中多采用短路保护、失压保护、过载保护、过流保护、继电联锁保护。此外,还有行程保护、限位保护、压力保护、手柄零位保护等。(√)
51、有一锡基轴承合金的轴承座使用30#机润滑,由于锡基轴承合金的使用温度应小于110℃,所以这一轴承可能在温度100℃时正常使用。(×)
52、平面刮削一般要经过粗刮、细刮、精刮三个步骤。(√)
53、三角带传动是依靠三角带与轮槽间的摩擦力来传递运动和动力的,因此,只要保证不超过三角带的许用拉力,张紧力越大越有利。(×)
54、三角带的包角不应小于120°,否则易出现打滑现象。(√)
55、单吸水泵工作时不可避免地产生轴向推力,推力方向与进水方向相同,由进水口指向叶轮。(×)
56、动平衡时满足静平衡条件,所以经过动平衡的回转件一定是静平衡的;同时静平衡的回转件一定是动平衡的(×)
57、质量分布不均匀的构件在回转中,都要产生惯性力和惯性力矩,会引起附加力。附加力对高速、重型和精密机构影响十分严重。(√)
58、过盈连接是依靠包容件和被包容件之间的摩擦力和磨摩擦力矩来传递力和扭矩的。(√)
59、铰孔是为了得到尺寸精度较高,粗糙度较小的孔的方法,铰孔时,要求手法有特殊要求,其中,手铰时,两手应用力均匀,按正反两个方向反复倒顺扳转。(×)
60、当曲柄摇杆机构把往复摆运动转变成转动运动时,曲柄与连杆共线的位置,就是曲柄的“死点”位置。(√)
61、当曲柄摇杆机构把旋转运动转变成往复摆时,曲柄与连杆共线的位置,就是曲柄的“死点”位置。(×)
62、曲柄在“死点”位置的运动方向与原先的运动方向相同。(×)
63、滚子从动杆凸轮机构中,凸轮的实际轮廓曲线和理论轮廓曲线是同一条曲线。(×)
64、当凸轮的压力角增大到临界值时,不论从动杆是什么形式的运动都会出现自锁。(√)
65、在确定凸轮基圆半径的尺寸时,首先应考虑凸轮的外形尺寸不能过大,而后再考虑对压力角的影响。(×)
66、间歇运动机构能将主动件的连续运动转换成从动件的任意停止和动作的间歇运动。(×)
67、三角带的型号的确定,是根据计算功率Pc和主动轮的转速来选定。(√)
68、三角带传动的选用,主要是确定三角带的型号、长度、根数和确定两带轮的直径及中心距。(√)
69、为了保证三角带的工作面与带轮轮槽工作面之间的紧密贴合,轮槽的夹角应略小于带的夹角。(√)
70、螺旋传动通常是将直线运动平稳地变成旋转运动。(×)
71、T36×12/2-3左-表示意义为:梯形螺纹、螺纹外径为36mm,导程为12mm,螺纹线数为双线,3级精度,左旋螺纹。(√)
72、斜齿轮传动的平稳性和同时参加啮合的齿数,都比直齿轮高,所以斜齿轮多用于高速、重负荷传动。(√)
73、标准斜齿圆柱齿轮的正确啮合条件是:两啮合齿轮的端ˇ面模数和压力角相等,螺旋角相等,螺方向相反。(×)
74、斜齿圆柱齿轮在传动中产生的轴向和圆周分力的大小,与轮齿的螺旋角大小有关,与压力角无关。(√)             外
75、蜗杆传动的效率和蜗轮的齿数有关。(×)
76、对中性差的紧键联接,只能适用于低速传动。(√)
77。蜗杆传动的效6和蜗的升角有很大的关系。(   )
78、圆锥齿轮传动中,因为有单向轴向力产生,所以圆锥齿轮与轴的联接中应选用楔形键联接。(×)
79、圆锥销和圆柱销都是靠过盈配合定位的。(×)
80、在确定轴的直径尺寸时,先按强度条件定出最大的轴径,然后根据轴的结构要求,再进一步确定其它各段的直径。(×)

楼主:
高级钳工培训试题及答案4

80、在确定轴的直径尺寸时,先按强度条件定出最大的轴径,然后根据轴的结构要求,再进一步确定其它各段的直径。(×)
81、轴心线与水平成垂直方式安装的轴,在该轴的下端必须安装推力轴承。(√)
82、滚动轴承在安装时,对内外圈除作轴向固定外,还要对外圈作较松的周向固定,对内圈作较紧的周向固定。(√)
83、因为蜗杆实际上是一个螺杆,所以蜗杆传动平稳。(×)
84、蜗杆传动都具有自锁作用,不仅传动效率低而且蜗轮永远是从动件。(×)
85、轴套定位的优点,可以减少轴的直径变化,在轴上不需要开槽,钻孔和切制螺纹,使结构简化,避免削弱轴的强度。(√)
86、采用圆螺母固定轴上零件的优点是:对轴上零件的拆装方便,固定可靠,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87、十字滑块联轴器的缺点是:当转速高时,由于中间盘的偏心,而产生较大的偏心惯性力,给轴和辆承带来附加载荷。(√)
88、为了使制动器的结构尺寸减小,往往把它设计安装在系统的低速轴上。(×)
89、油压千斤顶实际上是利用油液作为工作介质的一种能量转换装置。(√)
90、帕斯卡原理是:在密封容器中的静止液体,当一处受到压力作用时,这个压力将通过液体传到连通器的任意点上,而且其压力值处处不相等。(×)
91、当管道的截面积一定时,油液的流量越大,则其流速越小,反之,油液流量越小,则其流速越大。(×)
92、由于油液在管道中流动时有压力损失和泄漏,所以液压泵输出功率要大于输送到液压缸的功率。(√)
93、下图所示的充满机油的固定密封装置中,甲、乙两方大小相等分别从两端去推原来静止的光滑活塞。那么,两活塞向右运动。(×)
94、液压传动系统中,若将油箱完全密封起来,不仅可防尘、防潮、液压泵同样能把油液吸出来。(×)
95、液压控制阀是通过改变通流面积或通流方向来达到挖制目的,所以在系统中不作功,只对抛执行元件起控制作用。(√)
96、水压机的大小活塞直径之比是10:1,那么大活塞所受的力是小活塞所受力的10倍,如果大活塞上升2mm,则小活塞被压下的距离是20mm。(×)
97、液压传动系统中的功率等于压力与流量的乘积。(√)
98、三角带在轮槽中的正确位置,应使三角带底面与两侧面同时与轮槽接触。(×)
99、在圆柱斜齿轮传动中,如果两斜齿轮作内啮合传动,则两轮的轮齿螺旋方向应相同。(√)
100、把直线运动转变成回转运动,可以采用齿轮齿条传动(√)。也可以采用螺旋传动。(×)还可以利用曲柄滑块机构(√)来实现。
四、问答题、计算题及论述题
1、常用液压泵是怎样分类的?
答:液压泵的种类很多,按结构不同可分为柱塞泵、齿轮泵、叶片泵、螺杆泵、转子泵等;按输出油方向能否改变可分为单向泵、双向泵;按输出的流量能否调节可分为定量和变量泵;按额定压力的高低可分为低压泵、中压泵、高压泵。
2、简述液压控制阀的分类及作用。
答:液压控制阀是液压控制系统的控制元件,用以控制液流方向,调节压力和流量,从而控制执行元件的运动方向、运动速度、动作顺序、输出力或力矩。控制阀根据用途和工作特点可分为:方向控制阀、压力控制阀、流量控制阀三大类。
3、简述蓄能器的作用。
答:蓄能器的作用主要有:在短时间内借供应大量的压力油;保持系统的压力;当油泵发生故障时,短时间继续供油;吸收液压系统的冲击压力和脉动压力。
4、简述外啮合齿轮泵的特点及应用。
答:外啮合齿轮油泵的优点有结构简单、制造方便、价格低廉、工作可靠、自吸能力强,对油液污染不敏感。缺点是:噪音较大,输出油量不均,由于油腔压力在于吸油腔压力,使齿轮和轴承受力不均,因此磨损快,泄漏大。这种齿轮泵一般多用于低压液压系统,也有的用于中层液压系统。
5、油泵不上油的原因一般有哪几类?
答:油泵不上油一般有以下几点原因:①原动机与泵间连接失效,泵不工作;②油泵转向不对;③有污物阻塞;④连接在管道上的阀有损坏,使管道堵塞;⑤泵的内部泄漏过大;⑥管道泄流过大。
6、液压传动使用的密封材料应具备哪些性能?
答:液压传动使用的密封材料应具备以下性能:在一定温度使用范围内,有较好的稳定性,在油液中不溶解,体积变化小,不软化或硬化,弹性好,永久变形小,有适当的机械强度,耐磨性好,磨擦系数小,与金属接触不相互起反应,易于压制,价格低廉。
7、JR137-8电动机及Y160L-6电动机的型号含义分别是什么?
答:JR137-8的含义:J代表交流“异”步,R代表转子绕线式,137代表电机座型号,8代表8极。Y160L-6的含义是:Y代表异步电动机,160含义是中心高为160mm,L含义为:长机座,6代表6极。
8、电气控制系统在电动机拖动中有什么作用?
答:电气控制系统在电动机拖动中的作用有:
①能控制电动机的起动、制动、反向和调速;
②当系统过载或有其它事故时,能进行自动保护并发出必要的信号;
③能对多台设备远距离集中控制或其它方式的控制。
9、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中串入频敏电阻有什么作用?
答: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一般用于重负荷起动的场合,转子中串入频敏电阻可使电动机在有限的起动电流下,取得足够大的起动力矩,使设备易于起动。它的串入,降低了起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同时改善了电动机起动性能。
10、低压电力系统一般有哪些最危险的异常运转方式?
答:低压电力系统最危险的异常运转方式有:
①电气设备过负荷。指通过设备的电流大于设备的额定电流。过负荷时间长,温升增高,绝缘加速老化损坏,甚至烧毁设备。
②电力系统频率降低,导致电机转速下降。
③电压超过允许值,加于设备的电压太高时,绝缘受到损害,造成短路,甚至损坏设备。
11、什么是时间定额?它的作用是什么?
答:时间定额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规定生产一件产品或完成一道工序所需耗用的时间。作用有:作为合理组织生产,计划管理、按劳分配的重要依据;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有力手段,是推广先进经验的有力工具,是实行经济核算和管理成本的重要基础。
12、试述凸轮机构的作用及种类。
答:凸轮机构据结构及用途可分为圆凸轮、圆柱凸轮、圆锥凸轮和滑板凸轮等四种。
凸轮机构可实现各种各样的复杂运动(如摆动等速运动、变速运动等),它广泛的用于自动机械中。其实际应用最常见的如:发动机气门开闭,自动行程开关、凸轮类紧固等等。
13、凸轮与从动杆的接触形式分为哪几种?各有什么特点?应用在什么场合?
答:凸轮与从动杆的接触形式有三种:平面接触、尖端接触、滚子接触。
尖端接触结构简单,能准确地反映从动杆运动规律,但接触应力大,磨损快,故广泛用于传力小,速度慢、传动灵敏的场合。
平面接触的接触面积较大,润滑性好,磨损小,常用于高速凸轮机构,但不能用于具有内凹曲线的凸轮。
滚子接触磨擦阻力小,磨损小,但从动杆结构复杂,滚子直径受凸轮曲线形状限制,常用于传力较大的场合。
14、简述高速机构安装的特点。
答:高速机构的主要特征在于高速旋转时易引起振动,因此其装配或修理工作的特点,主要保证工作时的振动要求。同时磨擦面磨损较严重,为保证良好润滑、较小振动、合适温度,以获得较长使用寿命,对高速机构的某些部位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精度和严格的装配修理。
15、简述液体动压润滑的工作原理。
答:轴在静止时,由于轴的自重而处在轴承的最低位置,轴颈与轴承孔之间形成楔形油隙。当轴旋转时,依靠油的粘性轴带着油层一起旋转,油在楔形油隙产生挤压而提高了压力,产生动压。当转速不高、动压不足以使轴顶起来时,轴与轴承处于接触磨擦状态,当轴的转速足够高时,动压升高到足以平衡轴的载荷使轴在轴承中浮起,形成动压润滑。
16、形成液体润滑必须具备哪些条件?
答:形成液体润滑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⑴润滑油粘度合适。
⑵轴承应有适当的间隙。
⑶转子应有足够高的转速。
⑷轴颈和轴承座有精确的几何形状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
⑸多支承的轴承应有较高的同心度。
17、高速旋转机构对润滑方面有何要求?在装配时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答:高速旋转机构的轴承润滑是关键环节之一,油质不清洁或短时间断油都可能造成轴承损坏。
为保证运转不断油,一般高速机械都配有两套润滑装置或一个高位油箱,在原润滑系统出现故障后另一辅助润滑装置可立即投入使用。
为确保润滑油系统油质的清洁度,除要求安装过程中文明清洁操作外,还要求系统连接后应预先进行油循环,将整个系统进行循环过滤,在循环的初期最好不要使油通过轴承。
18、与滚动轴承相比,滑动轴承有何特点?
答:滑动轴承具有较大的承载能力,抗振性好,寿命长、噪声小。特别是液体润滑轴承呵在很高转速下运转,吸振性更好,平稳性、旋转精度更高,摩擦阻力小,因此在高精度、高速重载、重脉冲的场合往往最能显示其特长。
19、与齿轮传动相比,蜗杆传为有何特点?
答:与齿轮传动相比,蜗杆传动有以下特点:传动比大;工作平稳;可以实现自锁;机械效率低;仅是模数相同的蜗轮、蜗杆不能任意互换。
20、刮削的特点是什么?
答:刮削的特点是:切削量微小,能获得很高尺寸精度,形位精度、接触精度和较好的表面粗糙度。
削后的工件表面形成了比较均匀的微浅凹坑,创造了良好的存油条件,改善了相对运动的零件之间的润滑情况。
21、向心推力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安装时应注意些什么?
答:向心推力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常是成对安装,安装时应注意调整轴向游隙。游隙大小直接影响机械装配精度和轴承使用寿命,轴向游隙可用千分表、深度游标卡尺来检查,轴向游隙的大小由轴承布置方式,轴承间距离,轴和壳体材料、工作时温升影响等来决定。
22、刮研滑动轴承的作用是什么?
答:刮研的作用主要有:①补偿零件加工、装配和安装偏差,包括尺寸、几何形状和相对位置偏差等;②接触点使工件表面形成微浅凹坑,还可形成油楔作用,以利于形成液体动压润滑。
23、故障和失效有何不同?
答:机器失去正常工作能力称故障。机器零件失去正常工作能力称失效。机器故障和零件失效是分不开的,机器常因零件失效而发生故障。因此,对重要零件应注意检查,当发现零件失效,或即将失效,应及时采取措施,以免造成事故。
24、零件失效形式常有哪几种?
答:零件换效形式常有下列几种:
①磨损:有相对运动的表面尺寸、形状、表面质量发生变化的现象,称磨损。磨损严重时,运转机构将产生运转状态恶化,甚至造成事故。
②变形:变形后的零件失去应有精度,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③断裂:零件断裂往往会发生重大设备事故。
④蚀损:有疲劳点蚀、腐蚀、穴蚀三种形式。
25、机件磨损失效的修复或更换标准是什么?
答:在什么情况下磨损的零件可继续使用,或必须更换主要取决于对零件的磨损程度及其设备精度性能的影响。
①若零件磨损到不能满足设备使用中的精度要求时,应考虑进行修复或更换。
②磨损后的零件不能保证完成预定作用时,应修复或更换。
③磨损后的零件使设备效率下降,不能平稳工作,不能正常操作时应修复或更换。
④零件磨损后,使设备生产率明显下降,应修复或更换。
⑤主要零件发现有裂纹或其它会引起断裂等重大事故的应更换。
⑥零件继续使用,会加剧本身及其它部分磨损,可能出现发热严重、卡死、甚至断裂事故,应修复或更换。

楼主:
高级钳工培训试题及答案5

26、机器零件失效后,可采用哪些方法修复?
答:机器零件失效后,可采用下列方法修复:
⑴机械修复法:即利用机加工、机械联接、机械变形等机械方法,使失效的机器零件得以修复的方法。又可分为修理尺寸、镶加零件法和局部修换法。
⑵电镀修复法。
⑶焊修法。
⑷喷涂修复法。
⑸胶接与胶补、填补法。
27、旋转体不平衡时,偏心或偏重所产生的离心力怎样计算?
答:由偏重引起不平衡离心力与平衡量、偏心距、转速的关系如下:c=m e 2       (N)
式中:C-不平衡离心力( N );
      m-转子的质量(kg)
      e-转子重心对旋转轴线偏移,即偏心距(mm
        n-转子转速(r/m in)
28、铰孔时,铰出的孔呈多角形的原因有哪些?
答:铰孔是取得较高精度的孔尺寸和粗糙度的方法,铰出的孔呈多角形的原因有:
①铰前底孔不圆,铰孔时铰刀发生弹跳。
②铰削余量太大和铰刀刃口不锋利、铰削时产生振动。
29、摆线针轮行星传动以其独特的优点,在现代传动机构中正日益得到广泛应用,试述其主要优点。
答:摆线针轮行星传动的主要优点是:⑴结构紧,体积小,重量轻。与同功率同传动比的渐开线齿轮传动相比,体积和重量可减小30~50%。⑵传动比大且范围宽。⑶运转平稳,无噪音。⑷具有较大的过载能力和较高的耐冲击性能。⑸机械效率高,单级传动效率可达0.9~0.97。⑹使用寿命长。
30、有一蜗杆传动机构,已知其蜗轮齿数为58,蜗杆头数为2,求其传动比是多少?
解:i===29
答:传动比是29。
31、如31题图所示,已知主动轮1转速为1474r/min,各齿轮齿数分别是Z1=20,Z 2=31,Z3=23,Z4=39,Z5=20,Z6=51,求齿轮6的转速及旋向。
解:i1~6==≈6.7
    n6===220r/min
1~2、3~4为外啮合齿轮,经两级传动后1与4转向相同,5~6为内啮合齿轮,转向相同,所以1与6同向转动。
答:齿轮6的转速是220r/min,其旋向与齿轮1相同。
32、已知某传动轴的抗扭截面模量为60000mm3,问当它传递1000N-m转矩时,抗扭强度是否符合要求?(许用扭转应力=20MPa)
解:JT===16.67MPa<[J]=20MPa
答:强度符合要求。
33、起重吊车吊钩的螺纹,工作载荷Q=5t,吊钩材料为45#,求联接的螺杆选用M33×2时其安全系数为多少?(δ拉)=107MPa,M33×2的小径为:d1=30.835。
解:螺杆所受最大轴向拉力5t时,其强度为:
δ===67MPa
安全系数:S===1.6
答:安全系数为1.6。
34、一对直齿圆柱齿轮传动,大齿轮损坏,要求配制新齿轮,测定的结果是:齿顶圆直径d=97.45mm,齿数Z2=37和它相配的小齿轮的齿数Z1=17,齿轮中心距a=67.54mm,试定大齿轮的主要尺寸。
解:①模数 m
        由于da1= 2m + Z 2 •m
    所以 m===2.4987≈2.5
②分度圆d2=Z2m=92.5。
答:大齿轮齿顶圆直径da2=97.45,分度圆为d2=92.5,模数为m=2.5。
35、已知一对标准直齿圆柱齿轮传动,其传动比i12=2,主动轮转速n1=400r/min,中心距a=128mm,模数m=4mm,试求从动轮转速n2=,齿轮Z1和Z2各是多少?
解:
由于
所以
答:
36、某一齿条传动机构中,与齿条啮合的齿轮齿数Z=40,模数M=2mm,试当齿轮转2转时,齿条的移动距离是多少?
解:∵周节
    ∴
答:移动距离L=502.4mm。
37、有一台功率为75KW,转速为1000r/m in的水泵,水泵有一定的冲击负荷,试估算其输入轴的最小直径。(轴材料为45#钢)。
解:
考虑到轴上有键槽,将轴径增大5%,再考虑冲击负荷的影响,再次增大轴颈5~10%,取10%,即:
46.4×1.05×1.1=53.6,取d=5mm的标准值。
答:输入轴最小直径应选d=55mm。
38、液压千斤顶的大活塞直径为0.06m,小活塞直径为0.02m,手柄长0.4m,小活塞到支点的距离是0.1m,如在手柄上加300N的力,问大活塞能顶起多重的物体。
解:
当手柄加力300N时,小活塞受力是:
大活塞受力是:
答:10800N。
40、旋转体不平衡的形式有哪几种?如何区分?
答:旋转体不平衡形式有两种:
⑴静不平衡,旋转零件,部件上的不平衡量分布在单一径向平面上的不平衡,称i。
⑵动不平衡,旋转零件、部件上的不平衡量分布在多个径向平面上的不平衡,称之。
41、在什么情况下,回转零件选择较对静平衡?
答:对于轴向尺寸和直径之比小于0.2(b/d>0.2)的盘状零件如有若干不平衡量存在,可以近似地认为这些不平衡部位于同一回转平面内,一般只需进行静平衡即可满足要求。如齿轮、飞轮、带轮。
42、在什么情况下回转零件选择校对动平衡?
答:对于轴向尺寸和直径之比大于0.2(b/d<0.2)的盘状零件或圆柱转子,经静平衡,但由于离心力偶的作用,高速回转时,仍然产生附加压力,故必须进行动平衡试验加以较对。
43、有一离心鼓风机转子重量500N,工作转速2900r/min,若转子重量对称分布,平衡校正面为两个,试求转子允许偏心距和每个校正面上允许的剩余平衡力矩?(平衡精度为G3.3,A=6.3mm/s)
答: w =       =           = 303.69
    ∵ A =           ∴ e =     =             =20.74
      m = m.e =500*20.74 = 10.37
因转子允许偏心距为20.74μm,每个校正面上的允许剩余不平衡力矩m=5.185N•mm。
44、两轴承间的长度为650mm,运转时温度为60℃,装配时环境温度为15℃,,求轴的热膨胀伸长量?(钢的线膨胀系数a=11×10-6mm/度•mm)。
答:△l=δ(t0-t1)l
        =11×10-6mm×(60-15)×650
        =0.3217mm
所以,装配时一端轴承应留有轴向热膨胀间隙,并应大于0.3217mm,(在不考虑机体热膨胀时)
45、滑动轴承是如何分类的?
答:滑动轴承按其受力方向可分为向心轴承,推力轴承两类,按其结构分,可分为整体和切分轴承,单瓦和多瓦轴承、全周或部分(180°、120°)包角轴承;按其油膜压强建立方式分,可分为动压轴承和静压轴承两类。
46、什么叫完全互换装配法?
答:完全互换装配法是指在同类零件中,任取一个装配零件不经任何选择和修配就能部件(或机器)中,并能达到规定的精度要求,这样的装配方法称完全互换法。
47、轴承衬的材料有哪些?各适用于什么场合?
答:⑴灰铸铁适用于低速、轻载、无冲击的场合。
    ⑵铜基轴承合金:减摩性好、强度高、适用于中速、重载、高温、有冲击载荷的场合。
    ⑶含油轴承,适用于低速、中速、轻载,不便润滑的场合。
⑷尼龙:适用于要保护轴、腐蚀,但不发热的场合。
⑸轴承合金(锡基轴承合金,或铅基轴承合金)适用于重载,高速和湿度低于110℃的重要轴承。
⑹复合新型材料。用于特殊场合。
48、什么叫磨摩擦和磨损?对机器有何危害?
答:相接触的物体相互移动时发生阻力的现场称摩擦,相对运动零件的摩擦表面发生尺寸、形状和表面质量变化的现象称磨损。
摩擦和磨损相伴相生,严重时造成机器零件失效,机器失去正常工作能力或工作精度。机修中需修理更换的零件90%以上是由磨损造成的。
49、什么是变压器?它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变压器是一种变换电压的电气设备,它可以改变交流电的电压。
工作原理是电磁感应。原线圈的电流电压通过铁芯感应传递给付线圈,使付线圈得到一个输出电流和电压。原线圈匝数为W1,电压为U1,电流为I 1时,付线圈匝数为W,电压为U,电相互关系

50、链传动的种类有哪些?链传动的性质是什么?
答:链传动的主要是由链轮和装在链轮上的链条所组成。链传动是通过链条和链轮牙齿之间啮合来传递动力的,因此链传动的实质为啮合传动。
链传动的种类常用的有滚子链和齿状链两种。

网友:
单位要考试正好用的着

网友(2008-07-13):
为了方便下载,打包了

网友(2008-09-18):
顶可我才初级钳工

顶可我才初级钳工

网友:
不明白,看看吧

网友:
钳工的天空 写的。 我看过

网友(2008-10-18):
呵呵

开了眼界了!!我是中级哦,高级果不一般

网友:
不管拿来的还是自己的,谢谢了!

网友(2010-03-31):
估计好多钳工都及不了格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继续努力

网友(2010-06-06):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啊Z!!!

网友(2011-06-07):
啥玩意啊,怎么下了后打开只看到一些图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