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尺寸的公差---请教

楼主(2008-02-18):
请教各位:空的理论尺寸在测量时的理论尺寸如何给呀?

网友:
根据零件实际安装的要求;
加工时实际能控制的公差;
以上两方面结合考虑喽。
如达不到客户要求,必须与客户沟通,要不去买精度高的加工设备了。

楼主:
好像说理论尺寸23的公差和孔的位置度是有一个比列关系

网友:
理论尺寸(带方框)的公差应该是相关连的基准尺寸(位置公差)公差的一半,比如23尺寸与之关联的是位置公差是0.5的位置度,取其一半为±0.25。供你参考!

网友:
可以根据形位公差为尺寸公差的三分之一计数

网友:
理论尺寸没有公差
这个孔的位置由位置度公差控制,而不是由理论尺寸控制.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
另存在一种特殊情况:
定义加工或测量基准时,用来指定目标点的尺寸也是用的理论尺寸,其公差按公差图纸指定或者与夹具公差一致,一般为零件一般公差的1/10。

网友(2008-09-13):
缺少理论上的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6#的.                 .

网友:
通过控制位置度来控制理论尺寸,也就是就位置度合格的话,理论尺寸是合格的

网友:
一种理论值是由形位公差来定的。
还有一种理论值是给测量制具定基准用的。

网友:
要是有权威性机构的明确规定就好了,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了。

网友:
可参考  Geometric Dimensioning and Tolerancing

       几何尺寸和公差的规定

网友B:
理论尺寸没有公差!!!
理论尺寸是理想状态下的尺寸,也就是公差为零的尺寸。
但实际生产中永远加工不出公差为零的尺寸/产品,因此零件上标注理论尺寸的特征由位置度来控制!

网友C(2008-11-02):
引用 网友B:
理论尺寸没有公差!!!
理论尺寸是理想状态下的尺寸,也就是公差为零的尺寸。
但实际生产中永远加工不出公差为零的尺寸/产品,因此零件上标注理论尺寸的特征由位置度来控制!

同意................
完整的标准参考 ASME Y14.5M-199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
完整的标准参考 ASME Y14.5M-1994. [/quote

是这样,楼主的意思大慨是想给理论尺寸一个控制公差来保证位置度公差,这个是可行的,要看与各基准的尺寸关系来确定。这个图看不到基准B和D,所以不好说。

网友(2008-12-10):
还是这里好,谢谢楼主

网友(2009-01-15):
我觉得应该是用位置度公差控制理论尺寸的公差,也就是说理论尺寸的公差应该是位置度的1/2,这里应该是0.25,我碰到同样的问题时老外就是这样解释的,当然也要考虑基准。

网友:
学习了,理论尺寸不是控制尺寸,可以作为测量参考尺寸:)

网友(2010-01-07):
加框的就是理论尺寸,公差大小要看与其关联的要素的形位

公差的要求。一般配对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