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哑光处理是否指喷砂处理?

楼主(2008-02-18):
说的金属表面哑光处理一般是不是指喷砂处理?半哑光处理就是喷射的力度要小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金属表面哑光处理一般是不是指喷砂处理?半哑光处理就是喷射的力度要小一点?

不对。根据资料介绍,美国、日本及欧洲分别有相关的标准,对不锈钢板的表面加工有所规定,我谨摘录几页,供您参考。

网友:
不是,哑光可能是一个人对表面处理效果后的特称,你需要去问他说的哑光是只哪种表面处理,而表面处理所要求的表面效果又是怎样
至于喷砂的表面效果不同,不是力度造成,而是粒度造成,粗砂和细砂的效果都不一样

网友:
不是!哑光跟喷砂是两回事啊!

网友(2010-08-12):
喷砂的话,用粗砂和细砂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1-04-02):
标准也不明确,谁敢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