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如何在空间画线?

楼主(2008-02-18):
请问PRO/E中如何在空间画线?谢谢。

网友:
呵呵,PRO/E里面所有的操作都是基于参考的
所以你要在空间里面划线,首先要在空间里面建立坐标平面
只有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操作
坐标平面的建立不用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空间曲线呢?不能用平面做参考吧?

网友:
手艺生疏了
记得原来可以通过两条投影线来构造的
有时间我再玩玩~~~~
楼主有什么好方法不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