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如何把线宽改为3mm---求助

楼主(2008-02-18):
请问一下acad里面如何把线宽改为3mm啊,系统默认最大的只有2.11mm,现在老板要求用3mm的线条画图,请问各位前辈怎么办啊?

网友:
用多义线画是可以的啊

网友:
用多段线画,他会要求输入起点与终点的宽度的,想要多少设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命令:pline
多段线
按命令行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
可以用CAD插件工具内功能,很方便

网友:
多段线可以解决。(顺便说下你们老板很会出问题啊)

网友(2008-03-24):
用多段线就可以方便地画出

网友:
你们老板够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