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钳工应知试题

楼主(2008-02-18):
中级钳工应知试题
一、填空题
1、目前切削刀具常用的硬质合金有         硬质合金、           硬质合金等。
2、磨削所用的砂轮的特性包括:磨料的         、       、         、         、         等。
3、工艺系统的几何误差是指         、         、         以及           所具有的原始制造误差。
4、理论误差是由于采用了           加工运动或             刀具轮廓而产生的。
5、某液压千斤顶,小活塞面积为1cm2,大活塞面积为100cm2。当城小活塞上加10N力时,如果不计磨擦阻力等,大活塞可产生             N的力。
6、液压油的物理性质主要有           和           。
7、对特大型工件划线,为减少翻转次数或不翻转工件,常采用               法进行划线。
8、在切削过程中,工件上形成               、             、             三个表面。
9、在切削过程中,刀具的辅助平面有         、         、           。
10、刀具磨损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刃磨或更新刀,因此对磨损程度规定一个合理的程度,即称刀具的             。
11、磨钝标准有         磨钝标准和         磨钝标准。
12、零件加工后实际几何参数与理论几何的差别称       。
13、工件材料越硬,导热性越低,切削的刀具磨损       。
14、螺旋测微量具按用途可分为       、         、       ,其中         应用最普遍。
15、内径千分尺测量范围很有限,为扩大范围可采用             的方法。
16、水平仪的读数方法有         读数法和         读数法。
17、新产品开发方面的专业技术管理主要包括           、           、         、         、         方面的工作。
18、工艺基准按其作用可分为         基准、         基准、         基准、         基准、         基准。
19、         、         、         、         ,在加工时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称为工艺系统。
20、测量方法的总误差包括         误差和         误差。
21、泵的种类很多,归纳起来可分为         、           、           三大类。
22、压缩机按其原理可分为       压缩机、       压缩机、         压缩机、         压缩机四大类。
23、车床装配后进行精车端面的平面度试验,其目的是检查溜板移动方向对主轴轴线的           精度及溜板移动时本身的           精度。
24、装配的组织形式有         装配和         装配。
25、装配方法有       法、       法、       法、       法四种。
26、表示装配单元的划分及其装配先后顺序的图称         图,这种图能简明直观地反映出产品的               。
27、引起机床振动的振源有         振源和         振源。
28、机外振源来自机床外部。它是通过         将振动传给机床。
29、当形位公差要求遵守最大实体原则时,应按规定注出符号                               。
30、据平面几何可知,园与直线相切时其切点就是由被连接园弧的圆心向被连接直线所作             。
31、假想将机件的倾斜部分旋转到与某一选定的基本投影平面平行后,再向该投影面投影所得的视图称             。
32、刀具切削部分的材料应具备以下性能:高的硬度、较好的导热性、足够的           和             、高的           、高的           、良好的                 。
33、影响切削力的因素有                 。
34、刀具磨损的原因主要有               、               。
35、滚动轴承实现预紧的方法有         预紧和轴向预紧两种。
36、等于           毫米。
37、机械制图常见的三种剖视是             、             、               。
38、划线作业可分两种即             、             。
39、锉刀的齿纹有             和           两种。
40、锉刀分           、           、           三类。
41、通过锉削,使一个零件能放入另一个零件的孔或槽内,且松紧合乎要求,这项操作叫             。
42、钻孔时,工件固定不动,钻头要同时完成两个运动               、             。
43、麻花钻头主要由几部分构成       、       、       。
44、用丝锥加工内螺纹称为           ;用板牙套制外螺纹称为                 。
45、螺纹要素有     、     、     、     、       和     。
46、螺纹的主要尺寸有           、           、           、         、         、             、             。
47、装配时按联接松紧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           、             。
48、装配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         、         。
49、平键在装配时,它与轴上键槽的两侧面必须                           ,而键顶面和轮毂间必须                     。
50、滚动轴承通常由         、         、         、         组成。
51、滚动轴承的装配,主要是指         、           配合。
52、轴承与轴的配合按         与轴承座的配合按         。
53、蜗轮蜗杆用于传递空间             的运动,两轴线通常在空间的交角为             。
54、加工零件中,允许尺寸变化的两个界限值,称       。
55、铸铁通常可分为         、         、         及         。
56、各种热处理工艺过程都是由       、       、       三个阶段组成。
57、将钢件加热到临界点以上,保温一定时间,然后在水、盐水或油中(个别材料在空气中),急速冷却的过程叫     。
58、在已加工工件表面上,用刮刀刮去一层很薄的金属,这种操作叫做                 。
59、要想使两个皮带轮的旋转方向相同,就采用         ;要想使两轮旋转方向相反,就采用                 。
60、定位销有         、         、         三种类型。
61、冷却润滑液有四个方面的作用         、         、             、             。
62、我厂内常用的起重设备有以下几种         、         、         。
63、在零件图上总有一个或几个起始标注线来确定其他点线面的位置,称为             。
64、凿削使用的工具是             和             。
65、凿子切削部分的材料应比工件的材料         ,且切削部分必须呈             。
66、千斤顶按其结构可分为三大类       、       、       。
67、机械零部件的修理修复方法主要有         、         、         、         和         。
68、锯割硬材料、管子或薄板零件时,宜选用       锯条。
69、钻孔时材料的强度、硬度高,钻头直径大时,宜用较         的切削速度,进给量也应           。
70、液压传动分           传动和           传动。
71、丝锥分有           和           两类。
72、在成套丝锥中,对每支丝锥的切削量分配有两种方式,即             和             。
73、弯曲分为             和热             两种。
74、矩形花键的定心方法有       、       、       。
75、装拆过盈连接的方法大致有三种:         、         、         。
76、游标卡尺的尺身每一格为1mm,游标共有50格,当两量爪并拢时,游标的50格正好与尺身的49格对齐,则该游标卡尺的读数精度为           mm。
77、在划线工序中,找正和         两个过程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78、锯条的切削角度前角为           ,后角为         。
79、锉削精度可达           mm。
80、机床分为若干种,其中C表示         ,Z表示         ,X表示         ,M表示         。
81、根据平面几何可知,圆与直线相切时其切点就是由被连接圆弧的圆心向被连接直线所作               。
82、向心球轴承适用于承受               载荷。
83、推力轴承适用于承受               载荷。
84、311轴承的类型是             ,其内径是           。
85、齿轮传动应满足两项基本要求         和         。
86、表示泵的工作性能的主要参数有     、     、     。
87、液压泵的流量分为           流量           流量两种。
88、台虎钳按其结构可分为           和         两种。
89、刮刀分为           刮刀和           刮刀两类。
90、平锉刀的规格一般用               部分的长度来表示。
91、液压系统中单向阀的作用是                           。
92、钢按质量可分为           、           和         三类。
93、在划好的线条上打冲眼,其冲眼的距离可根据线条的         、         来决定,而在线条的         等处必须冲眼。
94、液压系统由         、         、         、         四部分组成。
95、选择铰削余量时,应考虑孔的尺寸精度、           、           、           和铰刀的类型等。
96、1英尺等于         英寸。
97、滚动轴承是标准件,其内圈与轴的配合应为       制,外圈与轴承孔的配合为       制。
98、轴承是一种       磨擦轴承按其磨擦状态可分为       磨擦 轴承和         磨擦轴承。
99、润滑脂的装填量一般不超过轴承空间的         ,装脂过多,易引起           ,影响轴承的正常工作。
100、滑动轴承的轴瓦主要失效形式是               。

楼主:
中级钳工应知试题2

二、选择题
1、下列刀具材料中红硬性最好的是(     )
A、碳素工具钢 B、高速钢 C、硬质合金
2、当磨钝标准相同时,刀具耐用度愈大表示刀具磨损(     )
A、愈快 B、愈慢 C、不变
3、刀具表面涂层硬质合金,目的是为了(     )
A、美观 B、防锈 C、提高耐用度
4、磨削的工件硬度高时,应选择(     )的砂轮。
A、较钦 B、较硬 C、任意硬度
5、在夹具中,用来确定刀具对工件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进给方向,以减少加工中位置误差的元件和机构统称(     )
A、刀具导向装置 B、定心装置 C、对刀快
6、夹具中布置六个支承点,限制了六个自由度,这种定位称(     )
A、完全定位 B、过定位 C、欠定位
7、在安装过盈量较大的中大型轴承时,宜用(     )
A、热装 B、锤击 C、热装
8、当空间平面平行投影面时,其投影与原平面形状大小(     )
A、相等 B、不相等 C、相比不确定
9、车削时,传递切削热量最多的是(     )
A、刀具 B、工件 C、切屑
10、测量误差对加工(     )
A、有影响 B、无影响
11、离心泵在单位时间所排出的液体量称(     )
A、流量 B、体积 C、容量
12、切削加工时,工件材料抵抗刀具切削所产生的阻力称(     )
A、切削力 B作用力 C、削抗力
13、一个Φ200 mm的钢筒在镗床上镗后经研磨机磨成,我们称这个孔经过了(     )
A、两个工身 B、两个工步 C、两次进给
14、一个Φ 30 mm的孔在同一个钻床中经削、扩削和铰削(     )加工而成。
A、三个工序 B、三个工步 C、三次进给
15、制造各种结构复杂的刀具的常用材料是(     )
A、碳素工具   B、高速钢 C、硬质合金
16、单位时间内通过某断面的液压流体的体积,称为(     )
A、流量 B、排量 C、容量
17、液压泵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     )
A、相同 B、不同
18、液体单位体积具有的(     )称为液体的密度。
A、质量 B、重量
19、在要求不高的液压系统可使用(     )
A、普通润滑油     B、乳化油 C、柴油
D、水、润滑油、柴油均可
20、表示装配单元先后顺序的图称为(     )
A、总装图 B、工艺流程卡 C、装配单元系统图
21、在铝、铜等有色金属光坯上划线,一般涂(     )
A、石灰水 B、锌钡白     C、品紫       D、无水涂料
22、机床设备的电气装置发生故障应由(     )来排除。
A、操作者 B、钳工 C、电工
23、钢板下料应采用(     )
A、剪板机 B、带锯 C、弓锯
24、装拆内角螺钉时,使用的工具是(     )
A、套筒扳手 B、内六方扳手 C、锁紧扳手
25、攻丝前的底孔直径应(     )螺纹小径
A、略大于 B、略小于 C、等于
26、切削铸铁一般不用加切削液,但精加工时为了提高表面粗糙度使表面光整而采用(     )作切削液。
A、乳化液 B、煤油 C、机油
27、车间内的各种起重机、电瓶车、平板车属于(     )
A、生产设备 B、辅助设备 C、起重运输设备
28、在尺寸链中被间接控制的,在其他尺寸确定后自然形成的尺寸,称为(     )
A、增环 B、减环 C、封闭环
29、Φ60 mm的孔轴配合是(     )配合。
A、间隙 B、过渡 C、过盈
30、国家标准规定,机械图样中的尺寸以(     )为单位。
A、毫米 B、厘米 C、丝米 D、英寸
31、加工一个孔Φ50 mm,它公差为(     )mm
A、Φ50     B、Φ50 C、0.04 D、0.01
32、轴Φ50 mm与孔Φ50mm的配合是(     )
A、间隙配合 B、过渡配合 C、过盈配合
33、Φ         mm的孔与Φ         mm的轴相配合是(     )
A、基轴过渡配合 B、基孔制过盈配合
C、基孔制过渡配合
34、平键与键槽的配合一般采用(     )
A、间隙配合 B、过渡配合 C、过盈配合
35、轴承7518型的内孔尺寸为(     )
A、90 B、60 C、100 D、40
36、位置公差中,平行度表示为(     )
A、 B、 C、 D、
37、位置公差中,“ ”表示(     )
A、圆住度 B、同轴度 C、位置度
38、形状公差中,“ ”表示(     )
A、平行度   B、平面度       C、直线度
39、钳工常用的锯条长度是(     )mm。
A、500 B、400 C、300 D、200
40、2英寸等于(     )mm。
A、50.8 B、49 C、67.4
41、两带轮的传动比i>1,是(     )传动
A、增速 B、减速 C、变速
42、在大批量生产中应尽量采用高效的(     )夹具。
A、专用 B、通用 C、组合
43、201轴承的内径是(     )
A10 B、12 C、15 D、20
44、某液压千斤顶,小活塞面积为1cm2,大活塞为100cm2,当在小活塞上加5N力时,如果不计磨擦阻力等,大活塞可产生(     )N的力。
A、100 B、1000 C、500 D、50
45、有一直齿园住齿轮,m=4,Z=36,它的分度园直径为(     )
A、152 B、134 C、144 D、140
46、有一直齿园柱齿轮,m=4,Z=36,它的齿高为(     )
A、4 B、9 C、5 D、10
47、在铸铁工件上攻制M10的螺纹,底孔应选择钻头直径为(     )
A、Φ10 B、Φ9 C、Φ8.4
48、锯条的切削角度前角是(     )
A、30° B、0° C、60° D、40°
49、2英寸等于(     )英分。
A、8 B、16 C、20
50、向心球轴承适用于承受(     )载荷。
A、轴向 B、径向 C、双向
51、推力轴承适用于承受(     )载荷。
A、轴向 B、径向 C、轴向与径向
52、7318轴承的内径是(     )
A、40 B、50 C、100 D、90
53、滑动轴承的轴瓦主要失效形式是(     )
A、折断 B、塑性变形 C、磨损
54、机床分为若干种,磨床用字母(     )表示。
A、“C” B、“X” C、“M” D、“X”
55、两带轮传动,其传动比i=0.5,则它传动是(     )传动
A、减速 B、增速 C、等速
56、两带轮传动,其传动比i=0.2,则传动属于(     )传动
A、减速 B、增速 C、等速
57、用定位销连接经常拆的地方宜选用(     )
A、圆柱销 B、圆锥销   C、槽销
58、用定位销连接承受振动和有变向载荷的地方宜选用(     )
A、圆柱销 B、圆锥销   C、槽销
59、在拆卸困难的场合宜用(     )
A、螺尾圆锥销 B、圆柱销 C、开尾圆锥销
60、在两轴轴线相交的情况下,可采用(     )
A、带轮传动 B、链轮传动 C、圆锥齿轮传动
61、滑动轴承一般用在转速(     )的场合。
A、较低 B、很高
62、已知一圆锥体,D=60mm,d=50mm,l=100mm,它的锥度是(     )
A、1:5 B、1:10   C、1:20       D、1:7
63、轴承在高速旋转时宜用(     )
A、脂润滑 B、油润滑
64、丝杆和螺母之间的相对运动属于(     )
A、螺旋传动 B、啮合传动 C、磨擦传动
65、基准孔的下偏差为(     )
A、负值 B、正值 C、零
66、锯割薄板零件宜选用(     )锯条。
A、细齿 B、粗齿
67、当材料强度、硬度低,钻头直径小时宜选用(     )转速
A、较低 B、较高
68、扩孔时的切削速度比钻孔的切削速度(     )
A、高 B、低
69、当钻孔用直径很大的钻头时转速宜放(     )
A、低 B、高
70、弯曲一块S=3mm的铁板,宜选用(     )
A、冷弯法 B、热弯法
71、用S=14mm的铁板卷成直径是Φ200的水管,宜选用(     )
A、冷弯法 B、热弯法
72、锉销精度可达到(     )
A、1mm B、0.01mm C、0.1mm
73、滚动轴承外圈与轴承孔配合宜选用(     )
A、基孔制 B、基轴制
74、301轴承内径是(     )
A、10 B、5 C、12 D、17
75、对于传动效率较高,受力较大的机械上宜用(     )
A、管螺纹 B、梯形螺纹 C、普通螺纹
76、钻头直径为10mm,以960N/min的转速钻孔时切削速度是(     )
A、100米/分   B、20米/分 C、50米/分   D、30米/分
77、一直齿圆柱齿轮,它的分度圆直径是60mm,齿数是20,则它的模数是(     )
A、2.5 B、3.5 C、3
78、精刮削的表面要求在25毫米见方出现(     )点。
A、2~3 B、20~25 C、12~15
79、细刮削要求在25毫米见方内出现(     )点。
A、2~3 B、12~15 C、20~25
80、两轴的中心距较大时宜选用(     )传动。
A、齿轮 B、蜗轮蜗杆 C、带轮
81、交叉式带传动其最大传动比不宜超过(     )
A、i=3 B、i=10 C、i=6
82、开口式带传动其最大传动比不宜超过(     )
A、i=3 B、i=5 C、i=6 D、i=10
83、开口式带传动带的速度一般为(     )
A、5~25米/秒 B、3~5米/秒 C、50~100米/秒
84、C型带轮的槽口宽为(     )
A、23 B、17 C、14
85、B型带轮的槽口宽为(     )
A、23 B、17 C、14
86、带轮槽的夹角一般在(     )范围内。
A、34°~40° B、50°~100° C、40°~60°
87、传递功率是1~2.5KW,宜选用(     )
A、“C”型胶带 B、“A”型胶带 C、“B”型胶带
88、两传动带轮的对应槽必须在同一平面内,其倾斜角不超过(     )
A、10° B、5° C、1° D、15°
89、在重型机械中传递大功率一般选用(     )传动。
A、直击圆柱齿轮 B、中齿轮   C、人字齿轮
90、用镀铬的方法修复主轴,其镀层应保证具有(     )mm的磨削余量。
A、0.01 B、1 C、0.03~0.1   D、10
91、堆焊方法修复主轴,其堆焊的厚度通常为(     )mm。
A、5~10 B、5~8 C、1.5~5
92、有一铸造件,为了降低硬度,便于切削加工,应进行(     )处理。
A、淬火 B、退火 C、高温回火
93、一件齿轮轴制作材料为中碳钢,为了提高耐用度,应进行(     )处理。
A、淬火 B、退火 C、调质
94、制造轴承座、减速箱一般使用(     )铸铁。
A、灰口 B、可锻 C、球墨
95、制造刀具和工具一般选用(     )
A、普通碳素钢 B、碳素工具钢 C、结构钢
96、制造农具、汽车零件宜选用(     )
A、球墨铸铁 B、可锻铸铁 C、耐热铸铁
97、制造各种弹簧宜选用(     )
A、可锻铸铁 B、高速钢 C、弹簧钢
98、在下列制图比例中缩小的比例是(     )
A、2:1 B、5:1 C、1:3 D、1:1
99、两线间电压超过(     )时称为高压。
A、360V B、220V C、250V D、180V
100、机床上的照明设备和常移动的手持电器都采用(     )以下电压,即安全电压。
A、18V B、220V C、36V D、12V

楼主:
中级钳工应知试题3

三、判断题
1、碳素工具钢最适合作高速切削刀具用。(     )
2、车刀在刀架上安装位置的高低对切削工作角度无影响。(     )
3、在车削过程中产生积屑瘤,易影响工件的加工精度。(     )
4、工件残余应力引起的误差和变形都很小,不会对机器构成影响。(     )
5、各种液压油性能都差不多,因此可任意混合使用。(     )
6、钻削精密孔的关键是钻床精度高且转速及进给量合适,而与钻头无关。(     )
7、提高切削速度是提高切削效率的最有效途径。(     )
8、提高切削速度是提高刀具寿命的最有效途径。(     )
9、零件的机械加工质量包括加工精度和表面质量两个部份。(     )
10、加工精度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机床的好坏。(     )
11、容积泵是依靠工作室容积的间歇改变来输送液体。(     )
12、离心泵流量的单位一般用m3表示。(     )
13、离心泵扬程的单位是MPa。(     )
14、离心泵在启动前应灌满液体并将出口管路上的阀门关闭。(     )
15、离心泵一般属于高压泵。(     )
16、在工业企业中,设备管理是指对设备的物质运动形态的技术管理。
17、生产技术准备周期是从生产技术工作开始到结束为止的经历的总时间。(     )
18、一般刀具材料的高温硬度越高,耐磨性越好,刀具寿命也越长。(     )
19、用硬质合金车削硬钢时,切削速度越慢刀具寿命越长。(     )
20、刀具刃磨后,刀面越平整,表面粗糙度越小,刀具寿命越长。(     )
21、刀具刃磨后,刀刃的直线度和完整程度越好,加工出的工件表面质量越好。(     )
22、加工精度的高与低是通过加工误差的大和小来表示的。(     )
23、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机床、夹具、刀具逐渐磨损,则工艺系统的几何误差进一步扩大,因此工件表面精度也相应降低。(     )
24、测量误差主要是人的失误造成,和量具、环境无关。(     )
25、单件小批生产中应尽量多用专用夹具。(     )
26、单件小批生产由于数量少,因此对工人技术水平要求比大批量生产方式要低。(     )
27、单件小批生产中应多用专用机床以提高效率。(     )
28、表面粗糙度代号应注在可见轮廓线、尺寸线、尺寸界线和它们的延长线上 。(     )
29、机件上的每一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反映该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     )
30、滚动轴承实现轴向预紧,就是要采取各种方法使其内外圈产生相对位移,以消除游隙。(     )
31、圆锥销定位用于经常拆卸的地方。(     )
32、圆柱销定位用于不常拆卸的地方。(     )
33、槽销定位用于承受振动和有变向载荷的地方。(     )
34、链传动是通过链条和链轮牙齿之间的啮合来传递力和运动的,因此属于啮合传动。(     )
35、当两轴轴线相交时,可采用蜗轮蜗杆传动。(     )
36、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比斜齿圆柱齿轮平稳。(     )
37、在两轴轴线相交的情况下,可采用圆锥齿轮传动。(     )
38、滑动轴承一般用在转速不太高的地方。(     )
39、滚动轴承的精度等级C级最低而G级最高。(     )
40、加工铸铁时,一般不用冷却润滑液,因铸铁内的石墨也起一定的润滑作用。(     )
41、被加工零件的精度等级越低,数字越小。(     )
42、被加工零件的精度等级数字越大,精度越低,公差也越大。(     )
43、零件的公差等同于偏差。(     )
44、加工零件的偏差是极限尺寸与公称尺寸之差。(     )
45、锥度等同于斜度。(     )
46、轴承在低速旋转时一般采用脂润滑,高速旋转时宜用油润滑。(     )
47、某尺寸莲共有几个组成环,除1个封闭环外,共有n-1个组成环。(     )
48、液压传动容易获得很大的力、低速、大扭矩的传动,并能自动控制扭矩输出。(     )
49、液压传动效率高,总效率可达100%。(     )
50、螺纹的作用是用于连接,没有传动作用。(     )
51、丝杆和螺母之间的相对运动,是把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     )
52、退火的目的是使钢件硬度变高。(     )
53、Φ50 的最大极限尺寸是Φ 49.985。(     )
54、上偏差的数值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或者为零。(     )
55、实际偏差若在极限偏差范围之内,则这个零件合格。(     )
56、实际偏差的数值一定为正值。(     )
57、基准孔的最小极限尺寸等于基本尺寸,故基准孔的上偏差为零。(     )
58、基准轴的最大极限尺寸等于基本尺寸,故基准轴的下偏差为零。(     )
59、尺寸精度越高,粗糙度越低。(     )
60、精密量具也可以用来测量粗糙的毛坯。(     )
61、20r合金钢表示含碳量为0.2%。(     )
62、当两轴间距离过远时,适宜采用齿轮传动。(     )
63、齿轮齿条传动是把直线运动变为旋转运动。(     )
64、链传动适宜用于交错轴之间的传动。(     )
65、采用交叉皮带传动能使两带轮转向相同。(     )
66、液压千斤顶是依靠液体作为介质来传递能量的。(     )
67、液压传动系统不需另加润滑装置,零件使用寿命长。(     )
68、液压传动分动力式液压传动和静力式液压传动。(     )
69、液压千斤顶是属于静力式液压传动。(     )
70、锯割软材料或锯缝较长的工件时,宜选用细齿锯条。(     )
71、锯割硬材料、管子或薄板零件时,宜选用粗齿锯条。(     )
72、钻孔时,钻头是按照螺旋运动来钻孔的。(     )
73、钻孔时,材料的强度、硬度高,钻头直径大时,宜用较高的切削速度,进给量也要大些。(     )
74、当材料的强度、硬度低,或钻头直径小时,宜用较高的转速,走刀量也可适当增加。(     )
75、当钻头直径小于5毫米时,应选用很低的转速。(     )
76、扩孔时的切削速度一般为钻孔的,进给量为钻孔时的1.5~2倍。(     )
77、攻丝前的底孔直径应大于螺纹标准中规定的螺纹内径。(     )
78、套丝过程中,圆杆直径应比螺纹外径大一些。(     )
79、一般材料厚度在5毫米以下时,采用热弯法。(     )
80、刮削是一种粗加工方法。(     )
81、平键连接对中性良好,但不能传递轴向力。(     )
82、花键连接的特点是轴上零件对中性好,能传递较大的转矩。(     )
83、矩形花键采用齿侧定心,其定心精度最高。(     )
84、内螺纹圆锥销多用于盲孔。(     )
85、锉削精度可达1个丝。(     )
86、1英尺等于10英寸。(     )
87、1英寸等于8英分。(     )
88、滚动轴承内圈与轴的配合是基孔制。(     )
89、滚动轴承外圈与轴承孔的配合是基轴制。(     )
90、向心球轴承不能承受径向载荷。(     )
91、推力轴承适用于承受径向载荷。(     )
92、201轴承内径是10。(     )
93、7518轴承既能承受轴向载荷也能承受径向载荷。(     )
94、一圆锥体D=24mm,d=22mm,l=32,则它的锥度是1:8。
95、两带轮传动,n1=1450r/min,n2=725r/min,D2=260mm,则可求得D1=520mm。(     )
96、两带轮传动,若要使两带轮获得相反的运动方向,则必须采用开口式皮带传动方式。(     )
97、车削时传递切削热量最多的是工件。(     )
98、液压泵的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相同。(     )
99、磨钝标准相同的刀具,其耐用度愈大表示表示磨损愈快。(     )
100、拆内大角螺钉时,使用套筒扳手。(     )

楼主:
中级钳工应知试题4

四、简答题。
1、绘图时选择主视图的原则是什么?
2、零件图上的技术要求包括哪些内容?
3、简述切削液的种类及作用?
4、刀具磨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刀具磨损的形式有几种?
6、什么叫加工精度?
7、简述机床夹具的作用?
8、车床装配调试完毕,进行满负荷强度试验的目的是什么?
9、机床在工作时发生振动有何危害?
10、技术管理的作用是什么?
11、什么是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12、什么是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13、三相异步电动机怎样改变其旋转方向?
14、简述选用液压油的方法?
15、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是哪种电动机?这种电动机由哪些主要部件组成?
16、常见的齿轮有哪些种类?
17、零件工作图包括哪些内容?
18、弹簧的种类有哪些?
19、装配图的内容包括哪些内容?
20、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哪些?
21、水平仪的种类有哪些?
22、水平仪有什么用途?
23、简述厚薄规的用途?
24、什么是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
25、金属材料有哪些基本性能?
26、什么是强度?
27、什么是塑性?
28、什么是弹性变形?
29、什么是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
30、铸铁有哪些种类?
31、金属材料退火后有什么变化?
32、金属材料淬火的目的是什么?
33、皮带传动有什么特点?
34、皮带拉力与包角有什么关系?
35、齿轮传动有什么优点?
36、齿轮传动有什么缺点?
37、简述蜗轮蜗杆传动的应用及特点?
38、简述离合器的用途和种类。
39、什么是基本尺寸、实际尺寸和极限尺寸?
40、计算圆内接四边形边长。
41、求三角形边长。已知在△ABC中,<A=30°,a=10,求b,c。
42、求锥度

43、有一直齿圆柱齿轮,m=4,Z=36,求各部分尺寸。
44、孔的尺寸为Φ28+0.023,轴的尺寸为Φ28 ,求孔与轴的最大间隙与最小间隙。
45、两带轮传动,n1=1450r/min,D1=130mm,D2=260mm,求n 2。
46、在中碳钢和铸铁工件上,分别攻制M10的螺纹,求钻头直径。
47、钻头直径为10mm,求以960转/分的转速钻孔时的切削速度是多少?
48、已知一圆锥体,D=24mm,d=22mm,L=32mm,求它的斜角a。
49、某液压千斤顶,小活塞面积为1cm2,大活塞为100cm2,当在小活塞上加20N力时,如果不计摩擦阻力等,大活塞可产生多少N的力。
50、已知一正五边形的外接圆半径为R,求五边形的边长。

楼主:
中级钳工应知试题答案

一、填空题答案
1、钨钴类;钨钴钛类 2、粒度;结合剂;组织;形状;尺寸
3、机床;夹具;刀具;工件本身 4、近似的;近似的
5、1000 6、粘度;密度 7、拉线与吊线
8、待加工表面;加工表面;已加工表面
9、基面;切削平面;主截面
10、磨钝标准 11、粗加工;精加工 12、加工误差
13、越快 14、千分尺;内径千分尺;深度千分尺;千分尺
15、加接长杆 16、相对、绝对
17、产品设计准备;工艺准备;物质准备;产品试制与鉴定;生产组织准备 18、装配;测量;定位;工序
19、机床;夹具;刀具;工件 20、系统;随机
21、容积泵;叶片泵;流体作用泵
22、离心式;往复式;回转式;轴流式
23、垂直度;直线度 24、固定;移动
25、互换装配;分组装配;修配;调整
26、装配单元系统;单配顺序 27、机内;机外 28、地基
29、     30、垂线的垂足 31、旋转视图
32、强度;韧性;耐磨性;耐热性;工艺性
33、工件材料;切削用量;刀具几何参数
34、机械磨损、热效应磨损 35、径向
36、14.2875毫米     37、全剖视;局部剖视;半剖视
38、平面划线;立体划线 39、单齿纹;双齿纹
40、普通锉;特种锉;整形锉(什锦锉) 41、锉配
42、切削运动;进刀运动 43、柄部;颈部;工作部分
44、攻丝;套丝 45、牙形;外径;螺距;头数;精度和旋转方向 46、大径(d)尺寸;小径(d)尺寸;螺距(t);导程(S)
47、固定联接;活动联接 48、完全互换法;速配法;修配法;调整法 49、带有一定的过盈;留有一定的间隙
50、外圈;内圈;滚动体;保持架
51、滚动轴承内圈与轴;外圈与轴承座的孔的配合
52、基孔制;基轴制 53、两交叉轴;90° 54、极限尺寸
55、白口铸铁;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
56、加热;保温;冷却 57、淬火 58、刮削
59、开口皮带;交叉皮带 60、圆柱销;圆锥销;槽销
61、冷却作用;润滑作用;清洗作用;防锈作用
62、千斤顶;葫芦;吊车 63、基准 64、手锤;凿子
65、硬;楔形 66、螺旋千斤顶;齿条千斤顶;液压千斤顶
67、机械修复法;电镀法;喷涂法;焊接法;粘接法
68、细齿 69、低;减小 70、动力式液压;静力式液压
71、粗牙;细牙 72、锥形分配;柱形分配
73、冷弯曲;热弯曲 74、外径定心;内径定心;齿侧定心
75、打入和打出;压入和压出;热装和冷装 76、0.02
77、借料 78、0°;40° 79、0.01
80、车床;钻床;铣床;磨床 81、垂线的垂足
82、径向 83、轴向 84、向心球轴承
85、传动平稳;承载能力高 86、流量;扬程;功率
87、理论;实际 88、固定式;旋转式 89、平面;曲面
90、锉身 91、保证油液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
92、普通钢;优质钢;高级优质钢
93、长短;曲直;交叉;转折
94、驱动元件;执行元件;控制元件;辅助元件
95、表面粗糙度;孔径大小;材料硬度 96、12
97、基孔;基轴 98、滑动;液体;非液体
99、 ~ ;磨擦发热     100、磨损
二、选择题答案
1、C       2、B     3、C     4、A     5、A     6、A     7、C 8、A       9、C     10、C     11、A     12、A   13、A     14、B 15、B     16、A   17、B     18、A     19、A   20、C     21、A
22、C     23、A   24、B   25、A     26、B   27、C     28、C
29、A     30、A   31、C   32、C     33、C   34、A     35、A
36、B     37、B     38、B   39、C     40、A   41、B     42、A 43、B     44、C     45、C     46、B   47、C     48、B   49、B 50、B     51、A     52、D   53、C     54、C     55、A     56、B     57、A     58、C     59、A     60、C     61、A     62、B     63、B     64、A     65、C     66、A     67、B     68、B     69、A     70、A     71、B     72、B     73、B     74、C
75、B     76、D     77、C     78、B     79、B     80、C
81、C     82、B     83、A     84、A     85、B     86、A
87、B     88、C     89、C     90、C     91、C     92、B
93、C     94、A     95、B     96、B     97、C     98、C
99、C     100、C

    三、判断题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四、简答题答案
1、答:主视图是最主要的视图,通常以能比较全面表现零件形状特征及各组合体相对位置的一面作主视图,在选择主视图时还应注意在俯视图、左视图中尽量少出现虚线。
2、答:包括表面粗糙度、尺寸公差、形状和位置公差、热处理、表面处理等方面的内容。
3、答:切削液分水溶液、乳化液和油液三种。切削液主要作用有冷却、润滑、洗涤和排屑、防锈。
4、答: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种:机械磨损、热效应磨损。
5、答:正常磨损主要有三种:后刀面磨损、前刀面磨损、前后刀面同时磨损。非正常磨损有两种:破损、卷刃。
6、答:指零件加工后的几何参数与理论零件几何参数相符合的程度。相符合的程度愈高,误差愈小,加工精度就愈高。
7、答:其作用可归纳为:保证和稳定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机床工作范围,做到一机多用;在特殊工作中可起特殊作用;操作简单、方便、安全。
8、答:车床满负荷强度试验的目的是考核车床主传动系统能否承受设计所允许的最大转矩和功率。
9、答:这是一种极有害的现象。它使被加工工件的表面质量恶化,表面粗糙变差,刀具加速磨损,机床连接部件易松动,零件过早磨损。机床振动还可产生噪声。
10、答:技术管理的作用是:保证企业根本任务的实现;促使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促使企业管理的现代化。
11、答:采用各种机械加工的方法,直接改变毛坯的形状、尺寸和表面质量,使之成为合格产品的过程,称为机械加工工艺过程。
12、答:用比较合理的机械加工工艺过程的各项内容编写成工艺文件,就是机械加工工艺规程。
13、答:只要将电子绕组与电源相线的三个接头中任意两根对调联结即可。
14、答:选择液压油时,先应根据泵的种类、工作、温度、季节变化、系统压力等确定合适的粘度范围,再选择合适的液压油品种。
15、答: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它主要由定子和转子两大部分组成。定子由定子铁芯、定子绕组和外壳三部分组成,是电机的固定部分。转子由转子铁芯、转子绕组、转轴和轴承组成,是电机的转动部分。
16、答:常见的齿轮分为圆柱齿轮、圆锥齿轮和蜗轮蜗杆三类。
17、答:零件工作图包括四项内容:⑴图形;⑵尺寸能够把零件几何形状的大小和相对位置确定下来的尺寸;⑶技术条件,包括表面光洁度、尺寸偏差、形状和位置偏差,材料和热处理等;⑷标题栏,包括零件名称、材料、数量、图样比例及编号等。
18、答:弹簧的种类繁多,常见的有螺旋弹簧和涡卷弹簧。按照受力情况螺旋弹簧又可分为:压力弹簧、拉力弹簧、扭力弹簧三种。
19、答:装配图的内容包括下面几点:⑴图形,能表达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相互位置关系和工作原理的一组视图;⑵尺寸,表达零件之间的配合和位置尺寸及安装的必要尺寸等;⑶技术条件,对于装配、调整、检验等有关技术要求;⑷标题栏和明细表。
20、答:常用的长度单位有公制和英制两种。我国采用公制长度单位。
21、答:水平仪分为普通水平仪(有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和光学合像水平仪。
22、答:水平仪用以检查平面的平直度,如检查机床导轨;还用以检查平面对水平或垂直面的位置偏差等。
23、答:厚薄规是用来检验两个相互接合面之间的间隙大小的一种量具,又称塞尺或间隙片。
24、答:要使机械零件或工具不被破坏,就要求金属材料必须具有抵抗各种形式的外力的能力。这种能力,称为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
25、答:金属材料的基本机械性能,一般包括:弹性、强度、硬度、塑性、韧性和抗疲性等。
26、答:在外力作用下,金属材料抵抗变形和破坏的能力称为强度。抵抗外力的能力越大,则强度越高。
27、答:金属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塑性变形而不断裂的能力称为塑性。
28、答:金属零件,在外力作用下,都要引起变形,当外力卸除之后,变形便会消失,金属零件就恢复到原始状态,这种现象,称为弹性变形。
29、答:金属材料的工艺性能,通常指铸造性、可锻性、焊接性切削加工性等。
30、答:铸铁分为:灰口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和特种铸铁(如耐热铸铁、耐磨铸铁)。
31、答:金属材料退火的目的有:⑴细化晶粒,均匀组织,改善机械性能;⑵降低硬度,便于切削加工;⑶消除内应力。
32、答:淬火的目的是:⑴提高钢件的强度和硬度;⑵提高耐磨性和其他机械性能。
33、答:皮带传动的特点是:⑴结构简单,容易制造,维护简便;⑵可以缓和传动的振动和冲击,传动平稳,无噪声;⑶传动效率低,很少用来传递大功率;⑷工作有滑动,不能保证固定的传动比,但是载荷过大时,皮带与轮之间产生滑动,就能保证机器不因过载而破坏;⑸皮带的拉力,使轴和轴承受较大的载荷。
34、答:皮带的拉力大小与小皮带轮的包角a有很大的关系。包角越小,则拉力就越小;包角越大,则拉力就越大,一般包角不得小于150℃。
35、答:齿轮传动有以下优点:⑴效率高;⑵结构紧凑;⑶传动比固定不变;⑷工作可靠,寿命长。
36、答:齿轮传动的缺点是:传动不平稳且有噪声,不能无级变速;对齿轮的制造和安装都有较高的工艺要求,当两轴间距离过远时,也不适宜采用齿轮传动。
37、答:蜗轮蜗杆传动用于两轴轴线相交叉成90°,但彼此既不平行也不相交的情况下。特点:⑴仅用两个相互啮合的元件就能传动很大的传动比;⑵传动平稳,噪声小;⑶传递的功率范围极大;⑷结构紧凑,所占空间位置小。
38、答:要使用同一轴线上的两根轴作暂时的联接和分开时(如开动、变向等),可采用离合器。常用离合器有齿式、磨擦式和超越式三种。
39、答:设计给定的尺寸,叫做基本尺寸。通过刚度、强度计算或结构等方面的考虑,按标准直径或标准长度圆整后给定的尺寸,通过测量获得的尺寸叫实际尺寸。允许尺寸变化的两个界限值,叫做极限尺寸。
40、计算圆内接四边形边长a。
已知一圆半径为r,求它的内接四边形
边长a 0   (利用勾股定理)
    a2+a2=(2r2)
        2a2=4r2
                    a= r
41、(利用正弦定理)
C====20
b====17.32
42、
        ==1:5
43、
    d=m•Z=4×36=144mm     ha=m=4   hf=1.25m=5
    h=ha+hf=9mm                 da=m(Z+2)=152mm
f=m(Z-2.5)=134mm
=π•m=3.14×4=12.56mm
    Xmax=0-(-0.020)=0.020mm
45、

46、D=d-(1.05~1.1)t
    Xc=d-t=10-1.5=8.5mm
    Xr=d-1.1t=10-1.1×1.5=8.35mm≈8.4
47、

48、

49、

50、

网友(2009-01-16):
啊哦,当年我考中级钳工时没那么多呀
做了块互相吻合的铁板就好了。。。。。

网友(2009-02-28):
谢谢楼主了,有没有高级工和技师的试题呀,发给我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