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材料热处理后哪种耐磨性好?

楼主(2008-02-18):
GCr15 经淬火热处理 硬度62HRC
20Cr 经氰化热处理  硬度62HRC

这两种材料在相同的硬度、相同的摩擦介质条件下,哪种耐磨性好些?
请教,谢谢!

网友:
GCr15,高碳铬轴承钢。经过淬火加回火后具有高而均匀的硬度、良好的耐磨性、高的接触疲劳性能。淬 火:860度加热,油淬——HRC62-66 。20Cr,渗碳钢。
个人认为这两种材料在相同的硬度、相同的摩擦介质条件下GCr15耐磨性好!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问题
GCr15好于20Cr

1;GCr15是整体淬火,当有的耐磨零件尺寸摩损后无所谓,耐磨即可

2;20Cr氰化,硬度在表层,同时比较翠,当有的耐磨零件尺寸摩损后,内部就相应软了,不耐磨

3;另要综合考虑材料和热处理的成本,热处理变形

楼主:
谢谢大侠

先谢谢两位的观点, 该零件磨损对产品的性能有较大影响,我们的产品采用的事GCr15材料,在实际应用过程种磨损也比较的严重,  上次发现国外的这种零件是20Cr氰化 我也是考虑到三脚猫大侠的看法,更想听听各位专家的看法。谢谢!

楼主:
急求!

不知道那位大侠那里是否有关于淬火、氰化等热处理后耐磨性比较方面的资料。

网友:
相配零件间的耐磨性与零件的硬度、粗糙度、尺寸精度有关.当摩损超过一定的范围(间隙变大),配合精度就降低,该零件就失效了.
该两种材料可调质+表面淬火,或调质+镀硬铬

网友:
严格来讲,GCr15更耐磨,三角猫版主说的很对,耐磨不耐磨主要还得看零件的配合!

网友(2010-02-09):
GCr15好于20Cr

网友:
就最表层硬度而言,氰化一般比整体淬火硬度要高,但氰化后更有防锈、防腐及抗咬合性能!

网友(2010-03-29):
润滑,冷却条件好的话,(但不零件知形状如何?)
20Cr 好于GCr15。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受力不大

我认为20Cr好。
表面渗氮后,耐磨,抗咬合

真要把表面层磨掉了,不管是GCr15还是20Cr都得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