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件展开尺寸的计算方法及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02-18):
小弟刚来一钣金厂上班.但是是在做数控.
想知道关于钣金展开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希望哪位知情人士告诉告诉偶啦.谢谢啦..!!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折弯系数。LZ做数控折弯机的吧。

楼主:
是冲压的.
我是想知道详细的展开尺寸计算方法.
想学点技术性的东西哈.

网友:
折弯系数不是常数,有很多因数的。社区去搜索一下,你做数控转塔冲床的?难道为了保证下道工序而学习?

楼主:
呵呵.我们厂有人专门做展开
我是刚参加工作的哈.
就是想多学点东西好啊.
所以展开这基本的技术性东西我很想知道呢
楼上的知道就告诉我一下咯.
我在网上找了几次都没找到详细的方法.

网友:
那是设计的事了,我管不了这么多,一般图纸都会出展开图,我顶多校对一下,我一点用都没有的。 钣金折弯系数要看你的折弯刀槽

还要看材料还有厚度,公式基本用不上,别人就用经验。可以查设计手册。

楼主:
额.我知道完全靠公式是不行.
还得结合实际嘛.但是还是起码要晓得方法哈.
你知道哪里可以查的到么?
我可是找了好久没找到,

网友A:
折弯原理其实很简单
板材在做折弯时,由于一般是以内层作为基准,所以折弯处大多是在做拉伸变形,就是 长 出来了。在做展开时,就是要把 长 出来的部分事先计算出来,在下料的时候减去。
直角弯折比较好算,带圆弧的 麻烦一些。具体方法是,,,,,
就不告诉你了。
建议你买两本书,一本是 钣金手册, 桔黄色皮的,很厚, 另外一本是 冷加工手册, 绿色封面的,薄一些。
如果钱不富裕,就买第一本就行了,第二本不太好买。 从头到尾仔细看看,都是很基本的知识,很长学问的。

还是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吧,
如果是简单的直角折弯,一般来说,算料的时候,数一下有多少个弯就行了,每个弯减一个板厚。有这个知识,自己做个柜子,土簸箕,烤羊肉串的盒子之类的,足够了。

详细的计算要考虑中性层的。

网友(点评):
一个板厚?

网友:
原理就是和折弯系数有关,特殊角(90度)弯板干多  什么板  多厚的板  用的是什么上模下模折弯系数 自己就知道了  我现在有时还去现场问呢。。。当然非特殊角,就要计算了,找中性(延伸不会变的哪个面)层再计算。怎么找中性层其实很简单,在网上一搜就能找到。

网友:
要想学做展开图,最好还是做折弯,做折弯天天和展开图和完成图打交道,上手比较快。
我个人觉得钣金  做展开 做工艺都不是很难很容易上手,难的是焊接(焊接变形)。但是我发现这里搞钣金的涉及焊接人的好象不多,呵呵!!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是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就不用了,呵呵。现在大的厂都有机器人焊结了

网友:
机器人焊那也有焊接变形的啊  我们工厂也有机器人,但是有些地方机器人根本没法焊,还有就是有些产量很小,如果用机器人焊有可能要做很复杂的工装。

网友(2009-02-23):
其实呢,折弯展开的计算很简单了,没必要那么保守,直角折弯一般展开就是由内尺寸相加再加折弯系数(折几刀就加几个系数)。

网友:
主要与材料厚度和几个弯有关!
有些全凭经验!

网友(2009-06-03):
刚接触这个行业!

网友(2012-08-23):
现在正在做这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弯原理其实很简单
板材在做折弯时,由于一般是以内层作为基准,所以折弯处大多是在做拉伸变形,就是 长  ...

  墨水很足!~

网友(2013-12-14):
钣金设计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