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铣的价格(北一机)是多少?

楼主(2008-02-18):
我想问一下北一机的龙门铣价格,行程在6米左右,工作台4米X1250左右,谢谢

网友(2008-05-18):
那要先分清楚

龙门分定梁和动梁  动梁又分桥式的和工作台移动式

不同形式价格也就不同

网友A:
什么是龙门的定梁和动梁,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龙门的定梁和动梁,请教了

其实就是横梁是否移动。动梁还分两种,上下和前后。

网友(2008-07-24):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有俄罗斯产1250x4000的你需要吗?如需要请浏览www.ghesjc.com

网友(2013-05-17):
不了解,数控的50~100W不等

网友:
龙门分定梁 动梁和动柱,定梁的最便宜,动梁次之,动柱的最贵。前两种都是工作台移动,动柱则是立柱和横梁(X轴)一块移动,工作台不动。国产龙门汉川起步较早,性价比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