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断丝的可能原因---请教

楼主(2008-02-19):
线切割最怕断丝了,即麻烦费时,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好方法

网友:
1 丝质量问题
2 加工参数的合理性
3加工材料
4 床子自身原因
   贵在交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可使用,如果已无法调整,应及时更换,否则会出现接触不良或
        夹断钼丝的现象。

        十一、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1、断丝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断丝故障是线切割机床常见故障之一, 造成这种故障的因素较多,
        现分析如下。
        ①    刚开始切割工件即断丝
        产生原因:
             a. 进给不稳,开始切入速度太快或电流过大。
             b. 切割时,工作液没有正常喷出。
             c. 钼丝在贮丝筒上绕丝松紧不一致,造成局部抖丝厉害。
             d. 导轮及轴承已磨损或导轮轴向及径向跳动大,造成抖丝厉害。<, /o:p>
             e. 线架尾部挡丝棒没调整好,挡丝位置不合适造成叠丝。
         f. 工件表面有毛刺,氧化皮或锐边。
        排除措施:
        a. 刚开始切入,速度应稍慢些,而视工件的材料厚薄,逐渐调整
                    速度至合适位置。
b. 排除工作液没有正常喷出的故障。
        c. 尽量绷紧钼丝,使之消除抖动现象(必要时可调整导轮位置,
        使钼丝完全落入导轮中间槽内)。
        d. 如果绷紧钼丝、调整导轮位置效果不明显,则应更换导轮或轴
                承(导轮和轴承一般3~6个月更换一次)。
             e. 检查钼丝在挡丝棒位置是否接触或靠向里侧。
             f. 去除工件表面的毛刺,氧化皮和锐边等。
        ② 在切割过程中突然断丝
        产生原因:
        a. 贮丝筒换向时断丝的主要原因是,贮丝筒换向时没有切断高频
                电源,致使钼丝烧断。
        b. 工件材料热处理不均匀,造成工件变形,夹断钼丝。
        c. 脉冲电源电参数选择不当。
        d. 工作液使用不当,太稀或太脏,以及工作液流量太小。
        e.导电块或挡丝棒与钼丝接触不好,或已被钼丝割成凹痕,造成
        卡丝。

        f. 钼丝质量不好或已霉变发脆。
        排除措施:
        a. 排除贮丝筒换向不切断高频脉冲电源的故障。
        b. 工件材料要求材质均匀,并经适当热处理,使切割时不易变形,
        且切割效率高,不易断丝。
        c. 合理选择脉冲电源电参数。
                d. 经常保持工作液的清洁,合理配制工作液。
           e. 调整导电块或挡丝棒位置,必要时可更换导电块或挡丝棒。
        f. 更换钼丝,切割较厚工件要使用较粗的钼丝加工。
        2、其它一些断丝故障:
        ① 导轮不转或不灵活,钼丝与导轮造成滑动磨擦而把钼丝拉断。应重
        新调整导轮,电极丝受伤后,也会引起加工过程中的断丝,紧丝时,
        一定要用紧丝轮紧丝,不可用不恰当的工具。
        ② 在工件接近切完时断丝,这种现象往往是工件材料变形,将电极丝
        夹断,并在断丝前会出现短路。主要解决办法是选择正确的切割路
        线和材料,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变形。
        ③ 工件切割完时跌落撞断电极丝, 一般可在快切割完时用磁铁吸住工
        件,防止铁落撞断电极丝。
        ④ 空运转时断丝,主要可检查钼丝是否在导轮槽内, 钼丝排列有无叠
        丝现象,可检查贮丝筒转动是否灵活, 还可检查导电块挡丝棒是否
        已割出沟痕。
        3、加工工件精度较差
        ①   线架导轮径向跳动或轴向窜动较大,应测量导轮跳动及窜动误差
        (允差轴向0.005mm,径向0.002mm),如不符合要求,需调整或更
        换导轮及轴承。
        ② 对滑动丝杆螺母副,应调整并消除丝杆与螺母之间的间隙。
        ③ 齿轮啮合存在间隙,须调整步进电机位置和调整弹簧消隙齿轮错齿
        量,来消除齿轮啮合间隙。
        ④ 步进电机静态力距太小,造成失步。须检查步进电机及24V驱动电
        压是否正常。
    ⑤ 加工工件因材料热处理不当造成的变形误差。
  4、加工工件表面粗糙度大
        ①    导轮窜动大或钼丝上下导轮不对中,需要重新调整导轮,消除窜动
       并使钼丝处于上下导轮槽中间位置。
        ② 喷水嘴中有切削物嵌入,应及时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