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化和钝化是同一种处理方法吗?

楼主(2008-02-19):
rt 前两天听别人说 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心理一知半解 有人能帮我解答吗?

网友:
钝化是一种活性金属或合金,其中化学活性大大降低,而成为贵金属状态的现象。
磷化就是在铁的基体上生成一层磷化膜,起到防锈作用或是喷漆前的一种处理手段,因在磷化结晶过程中各结晶之间留有很小的缝隙(使基体暴露在外加速生锈),为使缝隙堵死,再磷化之后接着钝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一样的,是两个概念,不然便不会有钝化与磷化之分了。一个是用酸,如浓硫酸,一个是用碱,如氢氧化钠。

网友:
银河解释的非常正确,高手!

楼主:
用途:对不锈钢全面酸洗钝化,清除各类油污、锈、氧化皮、焊斑等污垢,处理后表面变成均匀银白色,大大提高不锈钢抗腐蚀性能,适用于各种型号不锈钢零件、板材及其设备。

特点:操作简单,使用方便、经济实用,同时添加了高效缓蚀剂、抑雾剂,防止金属出现过腐蚀和氢脆现象、抑制酸雾的产生。特别适用于小型复杂工件,不适合涂膏的情况,优于市场同类产品。

用法:根据不锈钢的材质和氧化皮严重程度不同,可以用原液或按1:1~4的比例加水稀释后使用;铁素体、马氏体和镍含量低的奥氏体不锈钢(如420、430、200、201、202、300、301等)稀释后使用,镍含量较高的奥氏体不锈钢(如304、321、316、316L等)用原液浸泡;一般常温或加热到50~60度后使用,浸泡3-20分钟或更长时间(具体时间和温度用户根据自己的试用情况确定),至表面污垢完全清除,成均匀银白色,形成均匀致密的钝化膜为止,处理完成后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最好再用碱水或石灰水冲洗中和。

2、一种活性金属或合金,其中化学活性大大降低,而成为贵金属状态的现象,叫钝化。金属由于介质的作用生成的腐蚀产物如果具有致密的结构,形成了一层薄膜(往往是看不见的),紧密覆盖在金属的表面,则改变了金属的表面状态,使金属的电极电位大大向正方向跃变,而成为耐蚀的钝态。如Fe→Fe++时标准电位为-0.44V,钝化后跃变到+0.5~1V,而显示出耐腐蚀的贵金属性能,这层薄膜就叫钝化膜。

磷化是一种化学与电化学反应形成磷酸盐化学转化膜的过程,所形成的磷酸盐转化膜称之为磷化膜。磷化的目的主要是:给基体金属提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金属被腐蚀;用于涂漆前打底,提高漆膜层的附着力与防腐蚀能力;在金属冷加工工艺中起减摩润滑使用。 磷化处理工艺应用于工业己有90多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奠定磷化技术基础时期、磷化技术迅速发展时期和广泛应用时期。
自己在网上找到了点解答,也谢谢楼上的解答
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
不一样。
    广泛的讲钝化是指使金属失去反应活性的一种处理方法,基本上采用使金属形成稳定的氧化膜的方式来达到防锈的效果,比如镀锌后铬钝化;铁在浓硫酸中不反应也叫钝化;还有起短期防锈做用的,比如铝合金钝化,钢铁钝化。
    磷化是指金属表面形成磷酸盐沉积,形成磷化膜,主要用途有三种,一种是喷漆喷塑前的打底磷化,增加防锈性和油漆与金属基材的防锈性;一种是防腐磷化,磷化后浸油,以锰系磷化防腐最佳;另一种是冷挤压磷化,配合皂化剂,起润滑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磷化后基本已不钝化,因为传统是采用铬钝化,含六价铬,环境污染大,而随着磷化品质提高,不钝化已满足要求。

网友(2008-04-21):
又学到不少,谢谢,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