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酸盐的种类与作用---请教

楼主(2008-02-19):
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假如喷塑的话是否需要用它处理下表面!

楼主:
唉,都没有兄弟姐妹帮偶解答一下!!!

网友:
不是高手哈

在铁件喷塑时一定要钝化或磷化

而钝化一般为铬酸盐,分六价铬和三价铬。六价铬防蚀性和附着性比三价铬好很多

楼主:
谢谢楼上,铝制品喷塑前的表面处理与铁制品一样吗?

网友:
工艺差不多,但是所用磷化剂不一样,钢铁喷塑前一般磷化,磷化剂一般为锌系或锌钙系磷化膜是4水合磷酸锌等,
铝件喷塑前做铬磷化,为铝合金磷化专用,磷化膜中含有六价铬,磷化膜为黄色。

楼主:
版主不好意思还有个问题,铬磷化和铬酸盐是否不一样?另外假如产生了六价铬出口欧洲是否就不符合RoHS标准了?我对表面处理这块不是很熟所以问题比较多,麻烦大家了!!!

网友:
铬酸盐处理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含磷酸盐的铬酸盐处理,用于铝合金的钝化;
另一类是含磷酸盐的铬酸盐处理,就是铬磷化,一般用于铝合金喷塑的前处理;
含六价铬是不符合RoHS法规的,不过似乎现在还是普遍采用这种方法;
现在也有铝合金无铬磷化,但是我不太清楚,你可以联系汉高问一下;
还有一种方法用于喷塑就是可以采用高分子封闭剂来处理铝合金,在铝合金表面形成高分子膜,由于高分子是有机膜,与塑粉结合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