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龙喷涂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19):
特氟龙(Teflon)的喷涂属于热喷涂吗?在铝合金零件表面喷涂特氟龙常用什么方法?请哪位高手指教一下!
最好能有简要的介绍.

网友:
没有实际用过,与厂家问过,好象是喷涂后烧结

网友:
铝合金的,就是把零件放到烤箱里加热,到比较高的温度,具体tfl的牌号不同,温度也不一样,最高好像有400度的,普通炒菜锅好像低一些。
然后把tfl喷到零件表面,好像就ok了
见过,没细问过。说错了别怪我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的详细点,期待中....

网友:
一般的是:零件喷砂-静电吸附-380度烧结。铝合金有氧化膜可能结合强度上会弱一些。

网友:
特氟龙是杜邦公司的典型产品,阿克苏诺贝尔也做。又叫聚四氟乙烯。主要特点是防腐、不沾。是液体涂料,一般采用喷涂着装。
铝合金要前处理(包括钝化)后烘干才能涂装
一般用于不沾锅、烤板或露天产品,食品类的一般要经过FDA检测

网友(2008-06-21):
打磨、喷砂、吹干净、喷特氟龙、固化(250度)

网友(2009-02-06):
解决问题

在铝合金用的方法无所谓,关键是用哪一类的特氟龙涂料,起怎么样的功能,如前几位大侠说的都正确.因为特氟龙是一个系列产品,功能分:防粘,防腐蚀,耐磨,等,功能不同采用的方式也不一样.
特氟龙有分:液体和粉体两种,
品牌分国产和进口
价格从几十到几千元每公斤不等.,还有不解的请联系MSN:    wangba1102@hotmail.com

网友(2009-04-12):
底涂--低温干燥100°左右,面涂400--430°有些产品200多度。作为食品接触类产品一般为环保水性涂料,知名厂家有美国杜邦、美国华福、阿克苏诺贝尔(不粘涂料业务已被华福收购)、大金等。

网友:
特氟龙应该就是聚四氟乙烯

网友(2009-06-15):
我们的产品好像是等离子喷涂上的。属于热喷涂。

网友:
一般杜邦用的最多,来料上有说明烘烤温度,及使用说明,,可以参考及适当调整,

网友(2009-09-22):
楼主问题不够详细,是自动喷涂流水线 还是手动喷涂?特氟龙的种类很多 像被称为 塑料王的 PTFE 也是特氟龙的一种。
你是喷铝合金零件的话 可以用静电喷涂 也可以用空气喷涂 ,静电喷涂的话 效果会好点,但静电喷涂的设备成本会比 空气喷涂的高  用空气喷涂的话 买好点的空气喷枪 效果一样。也不知道你们对工艺要求的高不高,空气喷涂的话 工艺就比静电的复杂, 比如膜厚度要求 均与度要求,平整度要求 等等,。

网友(2010-04-14):
特氟龙喷涂的厚度是多少?

网友(2010-11-17):
使用火焰粉末喷涂,可以在预处理过的基体表面一次成型特氟龙涂层,不过厚度太薄的话不太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