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BOTEK枪钻刃磨角度图,希望对用枪钻的朋友们有些帮助!

楼主(2008-02-19):
首先是枪钻刃磨机,下面是3张刃磨角度图!

楼主:
上面只是标准角度,最终角度还是自己在生产实际中总结出来为准。枪钻角度的选择对枪钻使用的精度和寿命有直接影响,希望枪钻用户能够会用枪钻,用好枪钻。

网友:
看来你好像是做Botek的?直接做吗?那你不是兴合就是鸿特的,我刚开始接触深孔钻,还望以后多指教!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个BOTEK内排屑的角度图或样本

楼主能不能发个BOTEK内排屑的角度图或样本

网友:
先上一幅看看!

网友:
再来一张!

网友:
他们网上没有电子样本,要扫描!

网友:
加工这么小的孔加工

我们最近用10.35的内排屑加工了几块管板,管孔有效深度155毫米,我们第一次用内排屑加工这么小的孔加工

楼主:
10.35的孔用内排?你们的机床应该就是BTA系统吧,其实钻管板这样的工件用普通枪钻多好,省钱,不过用单管钻(BTA)应该快点。我也想知道你们的使用效果,到时候能把您的切削参数发上来么?

网友:
我们用枪钻孔径尺寸变化大,达到0.1毫米,所以改用内排屑。内排屑管孔表面粗糙度要比枪钻好很多,少螺旋状划痕。内排屑进给大,比枪钻快将近一倍。

楼主:
林123,你好!
首先你说10.35枪钻,孔径尺寸偏差能达到0.1毫米?我很惊讶,因为枪钻对孔径的公差一般在IT7-IT9,不然燃油喷射的产品都没法干了,我觉得有可能是你们使用的问题。
其次,枪钻加工完表面粗糙度可以达1.6,跟BTA差不多,甚至更好!有时候枪钻加工完表面有划痕的没错,但那真是表面现象,其实他粗糙度不差。如果确实用手能感觉出来,那建议改参数。第三,内排屑进给大,我完全赞成。

网友(2008-08-26):
两位,你们好!

首先说10.35的枪钻尺寸偏差达到0.1mm,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钻套被磨损的厉害,枪钻钻头与钻套之间间隙变大,进给时会抖动,所以孔会变大,其实一般打出来的孔在IT8-IT9,虽然很多供应商说的是IT7,其实不然,IT7就是0.018mm,很难达到。
其次一般粗糙度可达1.6,BTA的好处在与进给大,加工效率高,BTA属内排屑,而枪钻属外排屑。

网友:
能否有人详细讲解一下什么叫内排屑,谢谢了

网友:
我对内排屑的理解

内排屑:枪钻加工工件时,铁屑从枪管里面(即钻杆)排出来。
外排屑:从钻杆外部排屑。
枪钻都是内冷外排,而BTA是外冷内排,双管喷气钻是内冷内排。

以上属个人观点,不付法律责任。

网友(2009-07-22):
你好
我们现在就是用的BOTEK的枪钻
能不能给介绍以下枪钻一些具体的参数 不同工件的进给量转数..我们主要是对太合金工件加工
希望你能给指点一下
QQ394911212   谢谢

网友(2010-10-24):
我刚刚接触这个老伙计!现在碰到磨刀的问题,上面虽然把角度给我门了但我还是看不懂哦!怎么知道怎么算角度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网友(2010-12-03):
楼上讲枪钻的修磨角度怎么算出来的,,,枪钻的角度不是算出来的,枪钻却削角度有几种成熟的角度,根据材料不一样,孔径大小不一样,选择的角度不一样。有需要加我QQ312005067

网友:
BOTEK是什么意思啊???麻烦哪位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为什么我们车间购买的肯纳刀具上面有BOTEK的标识啊/??

网友:
BOTEK(波德克)枪钻的品牌,回(PIC)      肯纳刀具上有BOTEK的标识,可能是供应商搞贴牌吧

网友(2011-01-07):
回复 网友A:

不是供应商搞错贴牌,是肯纳所有的枪钻都是从BOTEK买的而已,肯纳本身并不生产枪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