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设备,图中单向节流阀的作用---请教

楼主(2008-02-19):
请教图中单向节流阀的作用:
如题:
1.液控单向阀通径300
2.我设备现在是滑块回程带压,拆检YA31(4WE10D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发现它下面的节流阀油颜色不正,很脏,我想不装单向节流阀12试车,可以吗?因为采购部门买单向节流阀12需要2天,我想先试车,看回程是否带压。
各位帮我看看,是否可以不装单向节流阀试车。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家帮忙啊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家多多发言啊,谢谢。
请问版主在吗?您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
我认为可以试机!不影响动作,

网友:
以下是个人观点,欢迎各位大侠指正:

单向节流阀,顾名思义,是只在一个方向调节流量的,一般用在气缸或液压缸上做调节速度使用.

图中电磁阀右位,单向节流阀中的单向阀闭锁,液压油只经过节流阀.左位时,回油可通过单向阀,节流阀,回油速度较快.
如果不装单向节流阀的话,动作应该没什么影响,但速度会发生一些变化,试机时要多加注意,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楼主:
版主能否来给总结一下

如题,谢谢。

网友:
原理图不齐全,看不出泵出来的油过节流阀后通什么地方,油缸的进出油关系也不齐全。现在只能简单说一下,不装12从原理上可行,但速度肯定要快且不可调,注意好防护

网友:
可以不用但是声音会很大和速度很快!其他没影响..

网友:
这么大流量的液控单向阀,机械的速度应该很高了,不加单向节流阀不会影响动作,但是这个机构的安全性会下降很多,一定要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图中单向节流阀的作用:
如题:
1.液控单向阀通径300
2.我设备现在是滑块回程带压,拆检YA31(4WE10D二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发现它下面的节流阀油颜色不正,很脏,我想不装单向节流阀12试车,可以吗?因为采购 ...

1。此液控单向阀称为充液阀。
2。单向节流阀用于调节充液阀的打开时间,不装是可以的,不会影响充液阀的动作,但可能会有冲击声。
3。建议更换油液并清洗液压元件和管路,液压系统的故障超过80%都是由污染引起的。

网友:
单向节流阀用于控制打开压机上的充液阀的速度,不装没事

网友(2010-06-11):
我现在也不懂单向节流阀和单向调速阀的作用有谁教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看个图还需要花钱啊?我没钱,是穷人

网友(点评):
兄弟咋和我一样的态度,我是小气的人,所以我也不看

网友(2010-11-12):
可以不用但是声音会很大和速度很快!其他没影响

网友(2011-05-13):
学习了  O(∩_∩)O哈哈~  恩

网友:
贴张图吧,帮你解决问题还得花威望,显得我小气。

网友:
风雨夜断肠涯.赤子心碎.何人晓,泪滴答,雨玲胧暗自垂泪无人知

网友:
先试车也没大问题,但也要小心谨慎一些慢慢来。

网友(2011-07-08):
贴个图片 给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