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基本要求

楼主(2008-02-19):
制图基本要求
零件图
1、每个专用零件一般应绘制单独零件图样,特殊情况允许不绘制。例如:
1)型材垂直切断和板材经裁切后不再机加工的零件;
2)形状和最后尺寸均需根据安装位置确定的零件
2、零件在装配过程中加工的尺寸,应标注在装配图上,如必须在零件上标注
时,应在有关尺寸旁标注“配作”等字样,或在技术要求中说明。装配尺寸链
的补偿量一般标注在有关零件图上。
3、两个相互对称的零件,一般应分别绘制图样。
4、必须整体加工、成对或成组使用,而又相同的分切零件、允许视为一个
零件绘制在一张图样上,标注一个代号,视图上分切处的连线用粗实线连接。
5、单个使用而采取整体加工比较合理的零件,在视图中一般可用双点划线
表示其以外的整体部分。
6、零件有正反面(如皮革、织物)或加工方向(如硅钢片)要求时,应在视图
上标注或在技术要求中说明。
7、零件上的尺寸一般从结构基准面开始,并考虑检验此尺寸的可靠性。
8、图样上未注尺寸极限偏差和形位公差、表面粗糙度时,应有相应标准规定,
或在技术要求上说明。
9、图样对局部要素有特殊要求时(如不准倒钝、热处理)及标记时,应在所指
部位近旁标注说明。
装配图:
1、当零件采用改变形状或粘合等方法组合连接时,应在视图的变形及粘合部位,
用引出线标注说明(如翻边、扩管、铆平),或在技术要求中说明。
2、焊接结构图实际上是装配图,对于简单的焊接构件,一般不单画各构件的零
件图,而在结构图上标出各构件的的全部尺寸。对于复杂的焊接构件,应单独画出
各构件的零件图。由板料弯卷成型的,可附有展开图。个别小构件仍附在结构总图上。

网友(2008-08-29):
有没有模具类的画图经验啊?

网友:
要是再配上图纸说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