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做一批轴---求助

楼主(2008-02-19):
现做一批轴,外圆30,2端内孔22,深30,125长~中间段是通孔20 的~~2孔相对与外圆的同轴度为0.03丝,我现在在数控车床用普通的3爪卡盘烧软爪~夹着外圆车分别车2端内孔~~夹的是中间的约50长(软爪的长度)以2,做出来的工件有些合格有些超差~~请问问题在那里呢?有没可能和爪与卡盘的间隙有关呢??软爪我都是车了几刀的了~~大小也和工件外圆差不多的~请各位做过相似工件的大侠~~说说经验~~

网友:
是不是调头装夹,镗软抓时是否夹紧适度(建议使用公斤扳手)?软抓块是否镗通?建议将软抓块镗通,装夹时工件露头要少。还有烧焊的抓最好是新的。

网友A:
三爪做到0.03,有点不稳定!这样的东西建议使用弹簧夹头,精度A级就可以了。自己可以买弹簧钢干一个,45号钢也成,不过精度就要看你水平了。还有,30的外圆一定要先加工过,毛坯的话也是不好的。

网友:
楼主:如果同轴度有合格的有不合格的,软爪R与工件外圆差不多,造成的原因可能夹紧是没有认准同一方向夹紧(即三爪卡盘上同一锁紧夹紧)

网友:
三爪夹个弹簧夹头,弹簧夹头里面放轴,加紧三爪就可以了。弹簧夹头建议开3片口,最好要热处理一下,装夹面要淬火,并且磨削过。内径有30.5左右就可以了。上三爪前打跳动,只要不大于5个微米就可以了。

网友:
冰雪钱斑竹的推测也很有可能,我考虑的时候疏漏了。这个是很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车床加工精度较高的轴类零件应采用何种装夹?具体该怎么做的?

网友:
车轴件零件,
如无内孔的情况下第一要考虑双顶针方式,
这是能保证同轴度最安全最简单最容易达到的加工方式(版主快鼓掌加分 )

在打内孔的前题也是建意先用双顶加工轴外尺寸,
然后加工内孔,
加工内孔时采用一夹一顶固定定位,
加上中心支架作支撑,
然后把尾顶针换成钻头在车床钻孔.

其它的楼上的兄弟全交待了.

老板,加十分

网友:
支持楼上意见.

楼主:
爪是车通的,也是新的,一边露30一边45,冰雪钱说的同一夹紧(和车爪时相同)也想过,但没去试过明天去试试回7楼:“这轴在之前是粗车过2孔外圆后在用死顶2端车过一刀外圆,在放到无心磨粗磨过这轴图纸上虽说是2孔相对于外圆的同轴度但我想2孔的同轴度同样重要,因为2孔里装2个轴套,轴套里在装一条小轴的间隙我想不会很大,要是2孔同轴度不好就很难装的进去了所以那种方法(只用死顶2端去保证2孔相对外圆同轴度)我想是不好,加工内孔时采用一夹一顶固定定位,
加上中心支架作支撑,这样会不会很浪费时间?我是在数控车上做的,2端外圆还要车一段小20丝的(一边长30,一边45)是批量做的啊

网友:
两次装夹,批量保证0.03不太容易,支持冰雪钱斑竹8楼方案。车外圆留量1毫米,夹外圆车孔,孔口做60度锥面,两顶车外圆(两个或一个菊花顶尖)。

楼主:
孔一次出最好,可这没那设备。2顶车外圆,是好保证把孔相对外圆的同轴度,但2孔的同轴度也不能不保证啊,回10楼,在这之前这轴是好像你说的车孔倒60度角,在用死顶车过外圆的,那样的确是能保证外圆与孔的同轴度。但那样2孔的同轴度会好吗?图纸上虽说是2孔相对于外圆的同轴度但我想2孔的同轴度同样重要,因为2孔里装2个轴套,轴套里在装一条小轴的间隙我想不会很大,要是2孔同轴度不好就很难装的进去了所以那种方法(只用死顶2端去保证2孔相对外圆同轴度,是不很好吧?

网友:
那就如三楼所说用弹簧夹头,自己做,卡盘夹住车一锥套与夹头锥面配合,拉杆拉到主轴孔尾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爪做到0.03,有点不稳定!这样的东西建议使用弹簧夹头,精度A级就可以了。自己可以买弹簧钢干一个,45号钢也成,不过精度就要看你水平了。还有,30的外圆一定要先加工过,毛坯的话也是不好的。

完全赞成此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