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有几种?是否能够提高表面硬度?

楼主(2008-02-19):
请教大家
镀锌有几种?是否能够提高表面硬度?

网友:
一般有彩锌和白锌两种吧(?),镀锌是为防锈和美观,不能提高硬度。

网友:
镀锌有彩锌,白锌,黑锌,军绿锌等,但都是只能提高防腐性,不能提高硬度。
想提高硬度可以镀硬铬或化学镀镍,但是比镀锌贵很多。

楼主:
前几天有个叫冷锌的网友说能提高硬度,当时我很疑惑,谢谢大家给我的答案。

楼主:
镀锌的厚度是可以选的吗?一般的是多厚?

网友:
可以选,不过一般镀10微米左右,但最少不低于5微米,如果防腐要求严格,可以适当增加厚度。

网友:
我们镀锌一般要求是5u,考虑到价格因素。

中山镀锌价格900-1200每吨(如脚轮支架),东莞一般2500-4000每吨,广州番禺3000/吨; 中山和江浙那边最偏宜,但烟雾效果测试结果不好说

网友:
三价铬钝化:兰色、兰白、彩色、黑色。
六价铬钝化:兰色、兰白、银白、黑色、军绿。

提高防腐性、

网友:
镀锌层厚了也不好,会起皮剥落的,越厚越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