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导向的过程还是过程导向的目标?

楼主(2008-02-19):
目标导向的过程还是过程导向的目标?
      话说联合利华新换了一批自动香皂包装机以后,经常出现香皂盒子是空的没有香皂的情况,而在装配线一头用人工检查因为效率问题不太可能,而且不保险。而是,一个由自动化,机械,机电一体化等专业的博士组成的Solution队伍来解决这个问题,没多久他们在装配线的头上开发了全自动的X光透射检查线,透射检查所有的装配线尽头等待装箱的香皂盒,如果是空的就用机械臂取走。不巧,中国一乡镇企业生产香皂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吩咐线上小工务必想出对策解决之。小工拿了一个电风扇放在装配线的头上,对着最后的成品吹之。空盒子被吹走,问题解决之。
      两个企业,两种不同的解决之道,达到同一个目的。现在我们搞过程改进,言必称CMMI,到SEI去研讨一把,去印度去取经,请国外的天师来传经布道。同样,在企业搞过程改进的人,也非常善于学习,也很推崇“拿来主义”。圈子内的朋友见面交流,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给我搞套体系文件?能不能给我搞点资料?微软他们怎么搞的?我原来在MOTO,我们就是这么搞的,现在我们也这么搞吧。经验是可以学习和拷贝的,但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历史环境的。试想那个乡镇企业的老板,整个生产线才花了1-2百万,如果要搞个X光机,搞个机械臂,甚至还要请一个机械工程的工程师来看这台机器,那么也许他的利润还不够补这个机器的日常运营和折旧费用了。这个就是过程导向的目标。即基于同样的做事方式,达成同样的结果。过程我们可以复制,但是过程运作的环境我们却没有办法复制。所以我们片面的去追赶模型,去照搬经验,定义复杂的流程,削足适履,制度化的过程反而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我们去看那些先进的企业他们在改进什么,而不是他们在制度化什么;他们在避免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他们在制定什么样的措施;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而不是他们在控制什么。这个就是目标导向的过程。也许从这个层面上,教训更值得学习,经验则仅供参考。

不晓得发错地方没有……转贴

网友:
很好很强大  !

网友:
个人理解:对任何问题都应该注意深入分析其本质,从本质入手解决问题。文中所谓“目标导向的过程”,也就是“问题的本质,决定解决问题的方式”之意吧。
例题的本质就是:把空箱子和装满香皂的箱子区别并分离之。这必然要利用这两种箱子在某方面的特性差异。不妨发散思维,先尽量将两者在所有方面的特性差异列举出来,再针对每方面的特性差异,列出尽可能多的区别和分离方法。最后,综合比较,选择最优方案,做到简单、经济、保险。
那帮专家的错误就在于没有弄清问题的本质,误把问题的本质界定为“怎样透过封闭的箱子,感知箱子里面是否有香皂”。
当然,巧妙解决问题的小工可能只是偶然灵感闪现,并没有进行科学系统的思维。

楼主:
楼上的分析很好,很逻辑,顶个~

网友:
还是那句话:“我们不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是缺乏发现问题的能力!

网友:
徐默存网友好!

在科研的过程中,走弯路的事例,化简为繁的事例,确实不少。
但就你提到的这个事例,我想,问题就不会是那么简单。
.
我刚才拿个香皂秤量了一下:一块香皂==101克。
假如,一个包装箱总数为100块,则重10100克,再加上包装箱重……
.
现在的情况是指在空箱的情况,高技术和低技术不同的解决方法,导致成本结果的不同。
如果,一个包装误装数量在:0~~90块时,那个“乡镇企业小工”也许还能解决。
.
而如果,一个包装误装数量==99块时,那个“乡镇企业小工”还能解决吗?
.

syw  080309---07.21
.

楼主:
syw开门造车 您好!

您对这个帖子的认真分析真是让我感动!
后生像您学习!

我的帖子里的情况是指空香皂盒被装箱的问题, 就是说香皂和香皂盒两个事物。被电风扇吹走的是空香皂盒。

您指的情况是装好的香皂装箱的问题。姑且认为这个小工没有办法找出99块香皂的箱子。那么小厂只能花高成本解决问题,大厂有钱,这点不算什么,对于小厂则是不好的兆头。

对此我提出新的论断。

我还是学生,不晓得工厂里自动装箱流水线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是一次包装好的,我想不管大厂还是小厂,只要检查出一箱应该有100块香皂的箱子里没满100块,就需要拆箱重新装,这个就产生成本了,浪费了一个箱子和多余的人力并且影响效率。

我们可以评估两种情况的成本。一个是找出不装满箱的根本原因,即机器的问题,评估改进或者维修机器的成本(肯定远大于吹空香皂盒的成本)。一个是找出未装满箱、重新拆箱装箱,加浪费的效率的成本(不管对于大厂小厂,这个比起吹空香皂盒的成本也要多不少吧)。

两个成本加之比较,前者只要投资一次以后就不会浪费,后者是一直增加的成本,天晓得这个一直增加的成本会是多少,这个机器是否有使用寿命,比如5年之类的,这样好评估点。

倘若前者的成本远远远大于后者的成本,就只能用后面的方案,找出箱子,重新拆装。但还一种可能,倘若这个机器的确有问题,是坏了所以出现误差,那么有没有可能,一直执行拆装方案,尽管理论上后者成本小,然后有一天机器突然完全抛锚……

我想,不管对于大厂还是小厂,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不管用什么方法找出未装满箱,都有一个潜在的成本在那里。

楼主:
分析的不当之处,请syw开门造车指正

网友A:
徐默存网友好!

我们发明学会本身就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科研团队。专业范围涵盖非常广,
我经常和他们一起承接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
我们对所做项目的各项指标的排列顺序依次是:
1、安全。
2、成功。
3、成本。
4、由简到繁。
//************************************
你的这道题如果是为了戏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可以的。
但如果指现实项目的方案选择上,一般不会是这样的。
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会用杠杆原理来解决这道题。再稍微先进点,我会用电子秤方案,
但我不会采用高成本的“全自动的X光透射检查线”来做这道题。

syw  080314---07.07

网友:
抛开技术层面不讲,这个主题还是给人很多启迪的:看问题要看本质,不要看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徐默存网友好!

我们发明学会本身就是一个由众多学科组成的科研团队。专业范围涵盖非常广,
我经常和他们一起承接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
我们对所做项目的各项指标的排列顺序依次是:
1、安全。
2、成功。
3、 ...

向前辈学习!!
您的回复让我学习了很多,觉得自己该走的路还很长,年轻人往往不晓得天多高,地多厚的,我需要不断充实自己,增强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
大家好

其实主要是我们对不合格品的定义的认识度存在差异!
我们不应该把不合格品分为什么ABC
要不就好合格
要不就报废
这可能是个趋势
目前很多工厂达不到
但中国的企业很快就会走上这条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