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油缸的工作原理---请教

楼主(2008-02-19):
新接一活,上有多位油缸。请教多位油缸的工作原理与内部结构,或者什么地方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
很多时候应该是几个缸在结构上串联实现,通过几个串联结构的不同组合实现多个位置输出。在结构上有多个活塞,多个进出油口,通过阀的切换实现

网友:
一个进油口多个出油口,通过打开不同出油口实现多工位

楼主:
谢谢二楼、三楼回复。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