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如何选购?

楼主(2008-02-20):
我们单位准备花30万左右买一台国产的5-10工位的经济型数控冲床,请问哪一家公司的产品的性价比比较高?有人介绍武汉楚天数控的5/7工位的数控转塔冲床,有使用过他们产品的吗?性能如何?另外请教各位数控冲床该如何选购?
                                                                                            谢谢!

网友:
我是做finn-power数控冲床的 看到了你30万想卖一台数控冲 有点不可思议啊 finn-power 数控冲30万买个配件了 呵呵!

网友(2008-05-19):
推荐济南的吧,工位数少一点,液压的,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是做数控冲床的,不过我们是做简易的数控冲床,就是冲床+送料机那种,便宜实惠,主要加工钣金的.武汉广喆.如果你你们需要简单的数控冲床可以找我哦13476130340卢德超

网友(2008-06-30):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也是做数控冲床的,不过我们是做简易的数控冲床,就是冲床+送料机那种,便宜实惠,主要加工钣金的.武汉广喆.如果你你们需要简单的数控冲床可以找我哦13476130340卢德超

这数冲参数能不能告诉一下?多少银子?

网友:
15W的样子,武汉做冲床加送料机的很多.

网友: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家数孔冲床厂,30万多吧,很符合你的要求,模具全是我们公司做的,质量最好了,如果你要的话请电话联系我:13852577753,我给你介绍,绝对的,好多用户反应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