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铣刀,刀痕很明显,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2-20):
平面铣刀,刀痕很明显,铝压铸件加工,一种解释为铝压铸件硬点崩刀导致。
请大家分析!

网友:
楼主请到: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 ... %3D2&frameon=no去看看。那里有详细的讨论。

网友:
照片实在不清楚,不过好像不是铣刀刀痕!再说刀具参数设备什么的不说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啊!

网友A:
应该是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1工件装夹的稳定性不好.
2设备或刀具角度倾斜,
还有其它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1工件装夹的稳定性不好.
2设备或刀具角度倾斜,
还有其它的原因我也说不清楚,

我来补充一些可能的原因:1。进给太快,2。吃刀太深。

网友:
楼主实在是描述简单!
刀具?
设备?
工件?
切削参数?
刀具磨损后的照片?
工装刚性?
回答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