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台车床,有几个纽不会用,求助

楼主(2008-02-20):
接了视频中的机器,我也是只看到这个视频,型号是CY-K500,有几个问题,HEDSS那个纽没见过,更没用过,第二张图中那几个个纽干吗用的,上面还有个转换纽,干吗用的,各位路过的帮看下,我明天要上这台机,先谢谢了,付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ZeHfTdX6Qac/?from=uploaded

网友:
有几个纽不会用?

上面是空走进给调节纽,选择不同则速度不同.下面的是手轮,用于手动控制.这都是常用开关!不会用?

楼主:
不瞒楼上的,这几个纽确实想不起来,都忘掉了

今天又去家厂子看,那厂包中饭,包三险,最多干10小时,工资高,面试通过了,下周一正式去了,说起来也不好意思,我干了几年,用过的数控机床都卖了也买不起那厂一个车间角落的机器,那厂子有数个牌子机器,挑其中两种便宜的牌子,看看大家眼力

网友:
我倒,宁夏长城的数控车吧?在国内算不错的普及型数控车啦。你问的答案2楼已经回答了。估计你没用过数控吧?嘎嘎~~~~~~

楼主:
回楼上的,刚跳槽

我玩最多的是6132改的KND系统,机器上安个4方型的箱子,GSK的928,偶尔玩下华兴,西门子,马扎克,要么是垃圾或,自己焊刀,磨刀,上程序,要么是有刀塔那种,白衣服能穿一个月,现在进的厂属白衣服穿一月那种,,1楼中的机床上这么大个的纽,还正好是我的空白,木有用过,惭愧啊~,另外有数控中国论坛的朋友呼我,我看上几份资料,下不了,是西门子和马扎克的资料,帮下忙,我可以拿东西和你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新瑞。有可能其中有我装配的床。

网友:
是手轮倍率,广州数控

网友:
上面图中几个键是增量,按0.01表示每转手轮一格,机床移动0.01MM,或每按一下增量键机床移动0.01MM,以此类推.用手轮时要注意机床的滞后性,注意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