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铬怎么计算价格的,和镀锌差异这么大?

楼主(2008-02-20):
我想问下国内的镀铬是怎么计算价格的,和镀锌相比价格上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
请教,谢谢!

网友:
只是镀一层铬,没有其他镀层,镀的是什么铬?请详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一般是按面积计算的,约180元平米

网友(2008-05-30):
电镀产品的价格一般都是按照面积计算的,还有就是镀层不同他的单位面积的价格也不一样,镀铬的价格要比镀锌的贵许多,因为镀铬的工艺要求比较苛刻,且毒性较强。

网友:
原因有以下几点:
1、锌的价格才2万左右一顿,铬的价格是6万一吨;
2、镀铬工艺复杂,正规的话要先镀铜、镀镍、再镀铬,要求高的镀后还要抛光;
3、铬酸毒性大,废水处理麻烦
这些都要计算再成本里,当然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