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液压缸选型问题---请教

楼主(2008-02-20):
具体情况是初始负荷为190KN,单级举升高度为1500,总行程5800,作用就是将一个7.6米的平台以一端为支点举升一个45度角。请教缸径。谢谢

网友:
根据你系统的压力,大概确定出你最小油缸缸径,但如果缸径太小,行程长又要考虑活塞杆刚性问题,所以最后要综合考虑最小油缸缸径。你的安装情况?油缸靠自重下?“单级举升高度为1500,总行程5800”:不太明白。

楼主:
安装在相对于支点的另一端,自重下,油缸学名叫伸缩式套筒液压缸。单节1500行程,要4节,实际实现功能行程5800。

网友:
明白了,建议你对活塞杆刚度进行强度校核来确定缸径(5.8m,长行程了,建议你找专业厂家做)

网友:
张家口长城液压件厂做多极缸不错,可以联系试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是从事自卸车行业的吧
如果是的话  用4TG180*4800的油缸就可以了
市场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