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艾力点支撑?

楼主(2008-02-20):
有一6米长的曲轴,如何选择支撑点?我听说按照艾力点来决定支撑位置, 可我不知道艾力点是什么原理?有哪位师兄知道?谢谢!

网友A:
艾利点是距两端面各为0.211L的位置,艾利点是为使水平放置的物体在重力的作用下两端面仍能保持平行状态。艾利点的支撑主要用在量块的测量上。
还有一种支撑方式是贝塞尔点支撑,两支撑点间的距离为0.55938L,这种支撑是使物体受重力变形的影响后,其中性面的尺寸变化最小。以前的国际米原器就是用贝塞尔点来支撑的。建议您的曲轴还是采用贝塞尔点支撑为宜。

楼主:
真是补充了我的知识!多谢!!

网友:
第一尺听说这个,2楼的嘿真是厉害,又张见识了.

网友:
二楼的介绍还忽略了一点,就是贝塞耳点不仅要求两个支撑点之间的距离,也要求支撑点到各自端面的距离要一致,也就是说可以换一种说法,即:支撑点到各自端点的距离为2/9L.

网友(2009-11-29):
感谢楼主指点迷津!

网友(2009-12-29):
充充电啊!

网友:
又学习了!
谢谢2楼

网友:
学习了,知识在于积累啊

楼主:
真是补充信知识啊! 以前就知道艾利点呢
不知道其他的

网友(2011-12-12):
引用 网友A:
艾利点是距两端面各为0.211L的位置,艾利点是为使水平放置的物体在重力的作用下两端面仍能保持平行状态。艾 ...

进来恨晚,太长知识了!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2018-10-18):
又学到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