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顶高系数的---请教

楼主(2008-02-20):
请教一个简单问题:相互啮合的齿轮付的齿顶高系数是否可以取得不一样?如,齿轮1的取0.8,齿轮2的取1.00 [) g, `0 @. A: d; J
谢谢各位!

网友:
关于齿顶高系数

相互啮合的齿轮付的齿顶高系数可以取得不一样,这时渐开线起始点所要求位置就不一样,关键是齿顶圆不能与齿根过渡曲线(非渐开线)部分接触(干涉)。

网友:
有这种必要吗?

网友:
这是有可能需要的,比如当3个齿轮相互啮合时,中间的齿轮要同时和两个齿轮啮合,就会需要.

网友:
齿顶高系数是取决于模数的,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齿顶高系数可以不同,但是主要考虑是否有运动干涉,另外还要看齿轮强度和系统的噪音情况。

网友(2010-07-05):
还得演算一下从何度够不够,这也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