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化和发黑有什么区别,哪个贵

楼主(2008-02-20):
如题,请问有什么区别,哪个贵

网友:
提一下您好,有时要注意一下图的工艺要求,不能只注重哪个贵去提效益。

网友:
很简单,据我所知,钢铁钝化防腐时间都是很短的,不超过三个月。
发黑虽然防腐效果也比较差,但是做的好的话,放两年以上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钢铁钝化一般是无色的,发黑自然是黑色的。
钢铁钝化一般用于工序间防锈,发黑是最为最终防锈的。
一般都是拿发黑和磷化来比较的,如果对于表面尺寸和光洁度没有严格要求的话,首选磷化,磷化要明显优于发黑,成本却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