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加和立加的比较,优缺点如何?

楼主(2008-02-20):
请问卧式加工中心和立式加工中心相比,其优缺点如何?

网友:
相同厂家的,一般立式的精度要高点,特别是动柱式立式加工中心。
立式的加工中心加工孔时,不受刀具重力的影响;动柱式立式加工中心的移动精度不受工件的影响。

楼主:
要是如你所说,还何必要生产卧加呀!

网友:
立加受工作台承重能力及尺寸限制比较大,卧加受影响小。

网友:
立加排屑不太方便。。。。。

网友:
我同意2楼的观点.
还有我补充点的是:立加由于刀库容量没有卧式的大,所以在需要多个刀具加工时,,卧式的优点体现无疑.!!!!!!!!!!!!!!!

网友:
根据你需要的用途来定的,好比加工中心有六轴的,为什么有的买三轴的不买六轴的.

网友:
打听一下,你们都是哪的?你们那有立加吗?加工范围多大的。

网友:
深圳

立加加工范围从645到1890都有,加工范围从600X400到1600X800,需要的话可发邮件ihaiwho@163.com详细聊

网友:
卧加和立加的比较,只能说各有各的用途,
卧加比较适合大型机械零件外形加工
立加则比较适合一些小型精密零件和模具加工用

网友:
立加产品图片

发两张我司立加的图片上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主要在于你的用途
我们公司就两种都买了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比立式加工中心加工范围宽,适合大型回转体零件加工

网友(2008-04-08):
就一次装夹来讲,卧加加工的范围比较大,工件的四周,如没有干涉都可加工。而立加仅能加工工件顶面部份,当然,立加加了第四轴的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公司立加1000×550×510   610×410×510(动柱式)详情可Email咨询,xinwen.zhao@kiwa-cw.com

网友(2008-06-05):
一般卧式加工中心的价格要几倍于立式加工中心.他们之间的区别有点像立式铣床和卧式坐标镗床之间的差别一样.两种设备的性能当然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卧式加工中心可以实现四轴联动,本身就比立式的多了个B轴,加工的功能也就强大多了,卧式加工中心大多数是机械主轴,转数肯定没有电主轴的高.虽然立式加工中心是要好点,但是根据你自己生产的工件来选择设备才是最主要的,立式加工中心就能满足要求,你非得买一台卧式加工中心,钱不是烧的荒的吗!

网友(2013-04-15):
与立式加工中心相比较,卧式加工中心结构复杂,占地面积大,价格也较高,而且卧式加工中心在加工时不便观察,零件装夹和测量时不方便,但加工时排屑容易,对加工有利。

网友:
在某些五轴加工时,卧加的运动空间更大一些

网友(2014-07-05):
立加加工零件相对来说比较小,卧加加工零件比较大,适合箱体零件加工

网友:
卧式加工中心多了一个B轴,可以在不拆卸工件的情况下加工四个面,而立加只能一个, 对于一些箱体镗孔工件来说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