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泵轴跳动标准及校直

楼主(2008-02-20):
水泵泵轴跳动标准及校直
1、泵轴跳动标准

1)轴颈的锥度与椭圆度不大于轴径的1/2000。但最大不得超过0.05mm,且表面不得有伤痕。

2)轴弯曲超过允许值可采用机械法或加热法进行校直。轴允许跳动值如下表所示(单位:mm):
轴径处        轴中部(1500转/分)        轴中部(3000转/分)        多级泵轴
≤0.02                  ≤0.10                  ≤0.08           ≤0.05
2、泵轴的校直方法

1)冷直法

(1)利用手摇螺旋压力机校直

轴径较小及弯曲较大时,可采用此法。首先将轴放在三角缺口块内架住,或放在机床上利用顶针顶住轴的两端,然后将轴弯曲的凸面顶点朝上。用螺旋压力机压住凸起顶点,向下顶压,直到轴校直为止。

(2)利用捻棒敲打校直

轴径较大及弯曲较小时,可以采用此法。这个方法是利用捻棒来冷打轴的弯曲凹面,使轴在此处表面延伸而较直。捻棒应由硬度低于泵轴硬度的材料制成,或在硬度高的材料上镶铜套,捻棒的边缘必须有园角。

在直轴时,将轴的凹面朝上,并支持住最大弯曲的凸面顶点。在两端用拉紧装置向下加压,然后利用1-2公斤重的锤子敲打捻棒,使轴的凹面材料受敲打而延伸。捻打时,先自最低凹面中央进行敲打,逐渐移向两侧,并沿圆周三分之一的弧面上进行,但越往中央敲打密度应当越大。

轴的校直量与敲打次数通常成正比。注意最初敲打时,轴校直较快,以后较慢。敲打时应注意掌握捻棒,勿损伤轴的表面。

(3)用螺旋千斤顶较直
当轴的弯曲量不大时(为轴长的1%以下),可以在冷态下用螺旋千斤顶较直。在矫直时,考虑到轴的回弹,要过矫一些,才能保证矫正后的轴比较正直。这种方法的精度可达到每米0.05-0.15毫米。

(4)用钢丝绳矫直

2)局部加热法

将弯曲的凸面朝上,在周围用石棉布包扎,然后用喷灯或气焊急热。加热温度约比材料临界温度低100℃左右。急热后,由于金属产生塑性变形,使其表面长度缩短,在冷却后虽有所拉伸,但已不能恢复原始状态了,从而造成与原始弯曲方向相反的反弯曲,使凸面平坦而达到直轴目的。如在凹面加温火助其热胀伸长,则效果更好。

加热方法,应匀速、等距(距轴面20毫米左右),从中心向外旋出,然后由外向中心旋入,以保持温度均匀。

加热面积与形状用轴向开口(轴向长而径向短)方法加热,使径向方位温度均匀,使轴不易产生扭曲。而用径向开口(径向长而轴向短)方法加热时,直轴效果显著。

校直时,先将轴平放在两支承上,使弯曲部分凸面向上,并在轴的最大弯曲处用湿石棉布包扎。此石棉布轴向开口0.15d×0.2d或径向开口0.35d×0.2d(d为轴的直径)的长方形口,然后在开口处用氧乙炔焰加热3-5分钟(采用强力焊炬,并且使氧气压力增至4-5大气压),温度达到500-600℃后,用干燥的石棉布覆盖受热处,保温10-15分钟,最后用压缩空气吹,使之迅速冷却。轴的弯曲变化情况可由百分表测量。一次未能校直可以重复进行,校直后,轴应在加热处进行低温退火,即将轴转动并缓慢的加热至300-350℃,在此温度下保持一小时以上,然后用石棉布包扎加热处,使它缓慢地冷却到50-70℃,这样就可以消除内应力。

轴在校直过程中的变化量与轴本身的材料性能有关。加热时,轴端的弯曲挠度逐渐增大到最大,这是由于凸部加热后金属膨胀所至。冷却后,轴端的弯曲挠度逐渐减小到最小,这是由于凸部迅速冷却金属纤维缩短的结果。

3)内应力松弛法

原理是因为金属材料有松弛特性,即零件在高温下应力下降的同时,零件的弹性变形量减少而塑性变形量的比重增加,这时若加上一定方向的载荷,便可控制它的变形方向与大小。当解除载荷后,由于它以塑性变形为主,所以回弹很少,从而达到直轴的目的。加热的工具多用感应线圈,直轴后也应进行退火处理。此法多用于大轴上。

4)机械加热直轴法

预先将轴固定,凸面朝上,然后用外加载荷将弯曲轴向下压,在凸面造成压缩应力,然后再在凹面处加热,亦可直轴。此法仅适用于弯曲度较小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