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价铬螺丝相关质量要求---请教

楼主(2008-02-20):
请教各位专家:
                       1、彩锌三价铬零件盐雾试验时间标准要多久(膜厚为8um、5um)

                       2、黑锌三价铬零件盐雾试验时间标准要多久(膜厚为8um、5um)
                       3、另三价铬零件正常放置可为多久,会产生变化(含有六价铬)

网友:
都是比较难回答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是有一个约定吧,标准可能是没有的。第三个问题也是讲不定的,看人品的,如果运气比较差的话,三价铬钝化完就有很多六价铬生产了。其实三价铬钝化完肯定会有极少量转变为六价铬的,只是含量非常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