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转换问题!

楼主(2008-02-20):
在绘制完solidworks工程图后需要转换成autocad的格式,但是老是出现图形不成比例,字体出现严重乱码现象,在autocad中续补的标注也不好用。我也从网上也下了一些处理该方面的东东,但是不太理想,不知哪位高手有根本的处理方法啊!

网友:
主要是因为字体映射不正确

网友A:
不成比例问题只需把图纸比例设置为1:1比例即可,如图888

文字的问题是因为字体格式不同,AUTOCAD无法识别!
把字体改为AUTOCAD可以识别的字体即可   如图666

楼主:
浪卷云斑竹提供的方法已试,还是不行!

引用 网友A:
不成比例问题只需把图纸比例设置为1:1比例即可,如图888

文字的问题是因为字体格式不同,AUTOCAD无法识别!
把字体改为AUTOCAD可以识别的字体即可   如图666

浪卷云斑竹提供的方法已试,还是不行!

网友:
输出的时候这样设置一下,比例因该没问题了,至于字体,我的是没问题,不知道你的为什么不行哦!

网友:
补充一下,激活比例1:1,基体比例选择你的图纸比例,在转化工程图时,一般默认的是下面的自定义比例,选择上面的图纸比例!

楼主:
看来只有用第三方软件INVERTOR调入三维图(*.igs)后绘制工程图,再转存为*.dwg,这样做虽然转的非常好,毕竟INVERTOR和AUTOCAD是同一个公司出的,但是太烦人了.

网友:
我都是用SW工程图直接转换到CAD,然后在编辑尺寸,图层........一直都这么用,挺好用的啊!字体比例都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