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环能达到平面度0.01mm吗?

楼主(2008-02-20):
加工这个圆环,圆环工作的目的提供一下工作平面.
这个圆环,的尺寸是:外径:270mm,   内径:190mm,
厚度:10mm.
要求:两面平行度:0.01mm
            平度度:0.005
材料是:Cr12模具钢

现在加工出来的0.04mm,变形了

网友:
当然可以加工出来,看如何加工了,首先你加工此件是否时效了?,第二是否工艺错误?

网友:
可能是:1、去应力工序没有执行。2、加工设备选择问题。3、加工环境与测量环境的温度条件相差较大。4、测量工具精度有误。5、加工设备精度问题。

楼主:
时效了两次,现在精磨后还是达不到,
今天去研磨那儿,老师傅说比较难达到0.01mm,
测量工作用的测高仪,和千分表。

网友:
楼主看到底是变形还是平行度问题,这么大面积平磨比较难达到,修磁台很见功夫。

楼主:
谢谢两位版主,
这是一个圆环检测平板,我们从韩国的同样的圆环检测平板厚度是20mm,
当然觉得太重,找了一家加工厂作成10mm,结果就是这个样.
一般平磨来就是出来不平整度0.045mm,精磨后0.04mm
现在去研磨了,得研磨的台很较小,而这个面较大,还不知道结果,
不知道两面磨是否可达到。

想请问一下,如果这个环变形了,是不是这个产品就报废了!?

网友:
机床精度问题。用数显千分尺和数显测高仪配合测量。

网友:
厚度没要求就不会报废,可以再磨,关键越薄越易变形。既然有时效处理,那变形应该是精磨问题。一定将磁台修平,并保证机床本身精度足以适用,然后翻转N次来磨,考验磨工技术。
另外,其实应改变设计,厚度加厚,嫌太重可以在背面钻孔。

网友:
3

能!
精磨不可以用磁性平台,不然绝对变形

磨最后一刀前冷却工件,不然磨好绝对变形

网友:
楼主:可能主要是热处理和工艺问题。希望永久不变形的检具一般都应该经过N次的“加工—热处理—精加工”,来最大限度的消除内部应力。当然材料选用也很关键。不能按照常规工艺的。可能你们给的钱太少了吧。哈哈
如此薄薄的东西想达到这个要求的确不容易。建议重一点就重一点罢。在这类事情上没有必要去创新。

网友:
韩国的那个产品应该是经过锻造过得工件,然后初加工去硬化皮,时效 ,粗加工,时效在进加工车间。
棒料变形太容易了,有点温度变化马上就反映了出来。

网友:
270mm外径,不大。
找块平板,手工研磨就可以搞定。
如果批量生产,最好买台活轴平面研磨机,大约3W多。

网友:
建议增加厚度,将底面留放射状及同心圆加强筋后其余部分抠空,此种结构较不易产生变形,稳定性较好。另外精磨时要多此翻身,可减少磨削时所产生的变形。

网友:
当然可以,但要注意细节,主要是避免误差复映:
1、多次互为基准磨两面,平面度要靠一步一步提高;
2、磁盘吸力尽可能小:如可调的话,设在5%到10%;
3、基面平面度误差大时可考虑垫纸;
4、冷却要充分;
5、使用精密级的磨床;
6、有条件的话,可使用精密级的卧轴园台磨床;
这类活平面度达到0.005是没问题的,我曾做到过0.002。

网友:
件变形的主要原因是平磨的方法,这样的件磨时可不用磁吸盘吸,做个工装使件不能前后左右移动,精磨时要多次翻身。

网友:
不要用磁性平台吸,否则要变形的.用什么方法挡信住工件就行了

网友:
有一种双面磨的,不知你有没有听过。
可以达到